TIMER2 使用

楼主(2010-01-02):
各位好!我要将M8的TIMER2用32768HZ的晶振,请问如何分频到1秒,谢谢!

网友:
最大1024分频,貌似到不了一秒吧

网友:
32768/1024 = 32
T/C定义为CTC方式,比较为31,那么每隔1s就会产生一次中断。小学生的算术问题。

注意:AVR的T/C0、TC1预分频器对外部计数时钟不起作用的。只有T/C2的预分频器对外部计数时钟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