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四旋桨飞行器 征求大家意见

楼主(2010-01-02):
假期想做一四轴飞行器,有一些问题想征求大家的意见

配件问题:
    1.动力部分   在淘宝上查到 新西达2212  kv1000的无刷电机 配1060的桨                     这个组合不知道行不行
    2.电调       打算用论坛里分享的那个方案  MEGA8  I2C通讯调速                           没怎么看 有成功的网友可以借鉴吧
    3.控制       网上用的8051F系列的单片机  现在正在用STM32  不知道这个方案可不可以
    4.传感器     三轴加速度 以前用过飞思卡尔的7260  陀螺仪没用过 打算用村田的ENC 03       还是希望大家给我点意见
    5.构架       在淘宝上看到一个45元的成品 不知道有没有网友用过的
    6.电源       三个聚合物锂电电芯串联                                                   对电池要求应该很高吧 我这个随便找到的电池可能不行
    7.无线控制   网上的飞天地六通道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这个上面

   我感觉算法是最重要的,但是现在没有看呢。我想先把硬件搭起来在去解决软件的问题,最后在一边实验一边调整。

    做这个的话肯定还有很多问题,希望大家说说自己的经验,以供我们这些菜鸟参考。

    写这个帖子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也是我在阿莫这第一次发贴。这的高手挺多的,只希望大家能提点意见。

网友:
不敢说高手,我是这样做的。

1.动力部分   在淘宝上查到 新西达2212  kv1000的无刷电机 配1060的桨                     这个组合不知道行不行
----
我飞的最多的一架是2212 kv1000 + 9050  。 原因就是便宜,性能还可以。epp1045炸了 3只心痛以后,回头还是用这个组合

2.机架我是自己做的

电池是航模店里买的 2200mah  25C 买了6个

3.遥控器,我有 6c 6ex 10cg 10x,以前就玩450的,所以这方面我比较专业

4.电路板是taobao买的成品,打算自己修改程序

论坛里面的高人太多,只有围观的份了,呵呵。楼下继续

楼主:
以前就留意过你的帖子和留言 在这个话题上很活跃呢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rei1984
在哪个淘宝店买的呀 给推荐一下吧
淘宝这样的店太多了 一大把的 优劣难辨 而且对这方面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