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个别特殊文字显示全黑

楼主(2010-01-02):
12864液晶带字库的,为什么有的文字显示不正常,显示出来是一个黑块,这些字在字库里都是有的。比如“冷”,“工”。。。。等字显示不正确,显示出来是一个黑块。
这是为何?
如何解决呢?
(自已做字库和换一个字表示的方法就不用说了,由于实际限制,不可行)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同情……
另外,试试换块屏看看,排除一下这块屏有故障的情况。

楼主:
难道是我这个屏的问题。。。。。不要啊。

楼主(2010-12-17):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结帖!
结论:99.99%的可能就是之前我用的那种屏有问题,极少部分汉字显示不出来,显示是一个大黑块。
后来换了一个信利的屏,这些字的显示都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