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navi-ctrl 的编程

楼主(2010-01-02):
那位大虾能把navi-ctrl 的bootloader-str9.hex 文件共享一下 ,德国的网站上现在下载不了。直接烧写固件不行,有没有其它的方法。谢谢!

网友:
顶一下,我也在找这个文件?找到了共享一下!

网友:
找不到,我曾经在德国购买电路板,现在让他们给我发bootloader,他们都不给

×××××××××××××××××××××××××××××××××××××××××
Hello, the bootlaoder is not available for download any more, also plainnavictrl pcb are not available any more.btw: there should be no reason to replace a navictrl bootloader, butyou can send us your NaviCtrl and we will reprogram the bootloader... Regards,Ingo

×××××××××××××××××××××××××××××××××××××××××

网友:
原来是人家都没给出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NaviCtrl不是做不成了吗?可怜我花了了这个么多时间画PCB,还有已买回来的一堆元器件!!!!!!!!!!!

但,淘宝上好象有人在卖NaviCtrl,而且本坛也有TX仿制成功了的,怎么做的?自己写的bootloader吗?

已成功TX介绍下吧。

网友:
还是自己开发吧,老外狡猾着了

楼主:
看来是要研究一下 navi-ctrl 的代码,自己搞bootloader 配置参数,来引导固件了。

网友:
支持楼上,可惜我连AVR也不大熟,更不用讲ARM了,成功了告诉一声,最好能共享下HEX啦:)

网友:
上面的图片显示了我在 2009年10月13日 更新代码时SVN删除了Bootloader_Readme.txt与Bootloader_STR911.hex两个文件。现在也找不到了,不过我手头有还有6块之前做好了90%的导航板,哈哈,哪天搞好了高价出售之。

网友:
之前肯定有人下载过的,能放出来吗??我的PCB都画好了,元器件也齐了,差这个文件了!

楼主:
之前如果有人下载了,还是让大家共享一下吧!为了我没的开源项目走的更快,更远。
我抽空研究了一下str9 的手册,flash分了bank0(512k)和bank1(32k)两块,bootloader都可以放,但是一般放在bank1(32k)。
bootloader应该不难写,但我之前没太搞arm,还是要花一些工夫的。

网友(2010-03-09):
回复 网友A:

我刚下载下来了,epwwm 请问板做好了能有多余的PCB么,我可以购买,主要不想自己打板了,自己用的,希望多多交流,目前还缺导航板和OSD了.
文件怎么上传啊???只能传图片?

网友:
哈哈,原来没仔细看,要压缩再上传,epwwm请在此下载:
导航板bootloader(STR91X)ourdev_537560.rar(文件大小:12K) (原文件名:Bootloader_STR911.rar)

网友:
我看了 这个bootload 我也有,感觉他给代码了呀

网友:
这个bootloader大小是42k的  bank1 32k  下载失败啊    那位讲讲怎么配置flash下载呢???

网友:
When using the bootloader for the STR911, you have to change the startup configuration of the controller.
For this you need a JTAG programmer like R-LINK and a programming tool (e.g. CAPS)

-> Program the bootloader to the secondary flash
-> Select boot from secondary flash in your programming tool

网友:
我用的是ulink+keil  在它的下载设置里面可以选择secondary flash(bank1  32k)  boot的启动设置没找到。。。

网友:
CPU可以从任一个Flash存储器启动。CPU默认是从较大的Flash启动,但这可以用ST的CAPS工具软件或第三方工具商的IDE改变。指定从哪个Flash启动是通过JTAG编程实现,这一设置不会因掉电而改变,除非芯片被擦除。

网友:
CAPS支持Raisonance的RLINK JTAG接口和ST的FlashLINK JTAG接口.里面有FlashLINK的原理图
FlashLINK JTAG programming cable for STR9ourdev_538171.pdf(文件大小:162K) (原文件名:12322.pdf)

网友:
记号,学习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