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理?】自制电脑触摸屏,什么原理???

楼主(2010-01-02):
http://v.ku6.com/special/show_1786005/4w9KfWkUSBACVsSA.html

明白人给个答案吧???

网友:
看不到视频

现在比较多的一般用红外触摸屏,还有摄像头方案的,超声波方案的.
当然最直接的还是电阻式触摸屏了.
不过大屏幕的话,电阻式很贵...

网友:
哈哈,牛人就是多。
这是摄像头识别的。

楼主:
楼上的大虾,可以讲得明白点吗?甚谢,都凌晨四点了,就等你回复哦,嘎嘎嘎

网友:
估计水袋是蓝色的,手指按下时水跑到一边去,就变透明。
用摄像头扑捉蓝色水袋(触摸屏)中的无色点(手指按下的地方),软件上面能做的到的~

网友(2010-05-09):
以前有个自制触摸屏的帖子的,就在创意板块,翻翻吧,我做了一个,能用,但不太可靠(可能是摄像头太差)。

网友:
blue dye #5 是什么,再加 water,然后写了一个camora

问题是,好像直接在屏上操作,能看到显示的内容啊

网友:
马克。明天电脑上看看

网友:
看不到了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8193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iruxiao&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