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GPRS组网测量,如何购买到100个SIM卡?以及如何防止设备的雷击。

楼主(2010-01-02):
准备上手一个GPRS组网测量的项目,但是SIM卡好像都要身份证吧,如何能一次性购买到100个?
野外工作的仪器如何防止雷击?

网友:
在小贩手里买卡都不用身份证,我买过2张卡,因为他们那里号码全些,想过户可到营业厅办理过户手续。

网友:
sim卡随便买,防雷的话参考网站的防雷设计,上面挺全的。

网友:
这100个需要测量的点如果分布不是太散的话(保证任意一个点能与一个点之间的空旷距离距离在1500米以内),建议用小无线实现组网,这样解决了两个问题,不要SIM卡和模块的成本。所有小无线模块采集到的数据传递给一个采集器或者一个指定设备,指定设备再借助GPRS网络往上位机传递数据。

    小无线模块与小无线模块之间已经实现了自路由和自中继。相信信息可咨询,QQ:49811478

网友:
直接去营业厅申请GPRS卡,就是只能上网的

网友(2010-03-05):
设备防雷,要先做好接地。然后在设备上加载电源、信号、天线防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