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万机型的参考资料(7)使用台湾宝元502HC系统,带8位刀库 (60张图片,新机,价值20万元)

楼主(2010-01-03):
注: 以下图片,国内某品牌的机型,由于是正在市场上销售的新机,为了避免误会,我将品牌编辑掉了。

     这类机器国内市场上很多,我们只是随机选择一款拍摄。

网友:
原来这台是模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这台是模板
这类机器国内市场上很多,我们只是随机选择一款拍摄。

网友:
系统一样的就大同小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一样的就大同小异了。。。。
在我随机拍摄的7台机器中,有三台使用台湾宝元的系统。

其实这个档次,甚至更贵的加工中心,都是这样组成的。

个人的DIY如果停留在什么都自行开发的怪圈中,就永远走不远。

另: 就算系统不一样,也大同小异。就算是使用三菱与法兰克,也是差不多的 :)

网友:
也就是雕铣机甚至加工中心都差不多这个结构

继续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雕铣机甚至加工中心都差不多这个结构
继续学习。。。
是的,几乎完全一样的。就算是我们目前使用的总值68万元的加工中心,其实也是差不多的结构,只是更大型一些。

国内这类设备,全部的资料均是保密的,懂的人就利用这些资料赚钱,所以不会告诉其它人。

我们这个项目就会打破这种状态。

迟些我会将我们的加工中心也拍出来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系统一样的就大同小异了。。。。
在我随机拍摄的7台机器中,有三台使用台湾宝元的系统。
其实这个档次,甚至更贵的加工中心,都是这样组成的。
个人的DIY如果停留在什么都自行开发的怪圈中,就永远走不远。
另: 就算系统不一样,也大同小异。就算是使用三菱与法兰克,也是差不多的 :)

看到教怎么用数控系统的人机界面书好多啊。感觉这么个界面是40年前以来的传统,居然还没进博物馆,不知道说什么好,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到教怎么用数控系统的人机界面书好多啊。感觉这么个界面是40年前以来的传统,居然还没进博物馆,不知道说什么好,呵呵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界面,才现代?

电脑键盘的排列用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为何没有进博物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看到教怎么用数控系统的人机界面书好多啊。感觉这么个界面是40年前以来的传统,居然还没进博物馆,不知道说什么好,呵呵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界面,才现代?

现代:键少一点,X、Y、Z不用写得这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代:键少一点,X、Y、Z不用写得这么大...
看来我们目前使用的三菱系统的加工中心更土,因为它的键更多, XYZ也更大。

我使用的手机 nokia E71 ,是26个英文字母独立的,也不满足你的审美观啊。 你看来要买NOKIA的触摸屏手机,只有三个按键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我们目前使用的三菱系统的加工中心更土,因为它的键更多, XYZ也更大。
我使用的手机 nokia E71 ,是26个英文字母独立的,也不满足你的审美观啊。 你看来要买NOKIA的触摸屏手机,只有三个按键 :)

我这么想的。键这么多,学起来就要很多本书了。就这么个东西,不用搞得像开飞机一样吧。XYZ数据根本不直观,还不如比如用摄像头把当前的刀头拍出来看有意义。这样的现状估计是因为在这些定制的机器上开发界面不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么想的。键这么多,学起来就要很多本书了。就这么个东西,不用搞得像开飞机一样吧。XYZ数据根本不直观,还不如比如用摄像头把当前的刀头拍出来看有意义。这样的现状估计是因为在这些定制的机器上开发界面不容易。
如用摄像头把当前的刀头拍出来看有意义?
那我可以下结论了:你肯定没有在机械设备前工作过。这类设备,不是给业余的人玩玩的,不是靠想当然的。

摄像头安装在什么地方才能看到刀具? 无论安装在哪里,都要解决两个问题,你想好了答案了吗?

  1. 加工中心工作时是会使用切削油冷却的。如何避免切削油影响摄像头?
  2. 如何安装摄像头,才不至于影响刀具的工作范围?

注:不要脱离开目前的现实条件,摄像头只能是市场上见到的大大的,这个外形也是几十年不变的。

网友:
ARMOK真有耐心。。哈哈。。。

对于他的话简直可以当成隐形的。。。。

很多地方是存在即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ARMOK真有耐心。。哈哈。。。
对于他的话简直可以当成隐形的。。。。
很多地方是存在即合理
呵呵,开始我还以为是高人来了 ... 慢慢才发现原来是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用摄像头把当前的刀头拍出来看有意义?
那我可以下结论了:你肯定没有在机械设备前工作过。这类设备,不是给业余的人玩玩的,不是靠想当然的。
摄像头安装在什么地方才能看到刀具? 无论安装在哪里,都要解决两个问题,你想好了答案了吗?
  1. 加工中心工作时是会使用切削油冷却的。如何避免切削油影响摄像头?
  2. 如何安装摄像头,才不至于影响刀具的工作范围?
注:不要脱离开目前的现实条件,摄像头只......

结论正确,猪肉没吃过,猪跑也没见过 :) 这个只是比如而已,或是异想天开,没必要套在固有的问题解决方案上。既然拍起来麻烦,那就不拍了,直接获取电机的位置,画个虚拟的。假装是外星人,看到地球人的键盘一定不能理解,为什么是asdf... 不过现在有点明白Mach为什么要做成那个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开始我还以为是高人来了 ... 慢慢才发现原来是新手。

汗...连这都会看错,看我问过的问题都是很基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结论正确,猪肉没吃过,猪跑也没见过 :) 这个只是比如而已,或是异想天开,没必要套在固有的问题解决方案上。既然拍起来麻烦,那就不拍了,直接获取电机的位置,画个虚拟的。假装是外星人,看到地球人的键盘一定不能......
抱歉在专业的贴里了,请使用严肃的观点讨论。

这是一台工业用途的机器,工业机器可能是性命攸关的。如果觉得不能承受起生命的代价,请使用目前国际市场上已经验证过的系统,而不是异想天开。

网友:
我赞成生命是第一位的,这也是我们国内机器设计和欧美日的最大观念差距,我用过很多进口的设备都是非常人性化设计的,为操作者的安全设想的非常多,可以举例说明,德国有个电动工具品牌费斯托(festool),有款台锯机在木板上夹一根香肠,当圆锯片接触到香肠的瞬间,锯片猛然落到机身以下,香肠几乎是完好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在专业的贴里了,请使用严肃的观点讨论。
这是一台工业用途的机器,工业机器可能是性命攸关的。如果觉得不能承受起生命的代价,请使用目前国际市场上已经验证过的系统,而不是异想天开。

不好意思,没有企图冒犯或不严肃。

既然说这个了,就问到底吧。在你们的加工中心,程序主要是通过这样的键盘输入,还是直接上传呢?感觉这个键盘主要还是辅助的。机器运行的时候,人要站在边上盯着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没有企图冒犯或不严肃。
既然说这个了,就问到底吧。在你们的加工中心,程序主要是通过这样的键盘输入,还是直接上传呢?感觉这个键盘主要还是辅助的。机器运行的时候,人要站在边上盯着看吗?
1. 代码短的时候是人工键盘输入。 人工编写代码可以获得最好的工作效果与效率。

2. 代码长的时候是通过串口输入 (没有USB,也没有网络口)。

3. 机器运行的时候,应该是需要有人看守的。

   就算是三菱这样的价值12万元的系统,半年前我们也发生过一次撞机事件,幸好工作人员及时处理,立即按下急停,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点击查看

   原因无法查得,甚至我们请了三菱的技术人员,也找不到原因。仅发生一次。

4. 所以,这类工业应用的价格较贵的机器,我们会直接使用国际品牌的操作系统,比如日本三菱、日本法兰克,台湾宝元等。

网友:
阿莫 这种十五万元 的机型一般是用在哪些地方?这种一般可以切削什么金属了呢?

网友:
老大..第一张的牌漏了...

网友:
第一张的牌漏了...
---------------------------------------------------------------
玩笑一下!
阿莫的JJ漏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在其它电脑上编好的程序通过串口输入是不是还需要增加一台电脑单独做传送程序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大..第一张的牌漏了...
呵呵,谢谢。修正了。

网友:
又参观了一台设备,保养的还算不错呀。

【21楼】 armok 阿莫
4. 所以,这类工业应用的价格较贵的机器,我们会直接使用国际品牌的操作系统,比如日本三菱、日本法兰克,台湾宝元等。
===============================================================================================================

日本法兰克?
记得日本有个FANUC(法那科公司),搞数控系统的,在北京有它的维修中心。二十年前打过交道。
法兰克是指它吗?还是另有一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又参观了一台设备,保养的还算不错呀。
日本法兰克?
记得日本有个FANUC(法那科公司),搞数控系统的,在北京有它的维修中心。二十年前打过交道。
法兰克是指它吗?还是另有一家?
FANUC中文翻译为法拉克,法那科,法那克,法兰克等。

这是一台刚拆箱的全新设备。正在演示。

网友:
标准说FANUC应叫发那科,这是官方叫法.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种台锯是美国SawStop LLC公司生产的,并不是德国的festool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这种台锯是美国SawStop LLC公司生产的,并不是德国的festool
它是原理是什么?

我们的雕刻机开源设计中,可以加入这个项目。

网友:
它的工作原理是用DSP即时分析电阻率的变化,价格不菲,合人民币十多W,同样大小的台锯国产只需几K,FESTOOL也就几万,比FESTOOL的都要贵很多

网友(2010-11-02):
看到带刀库的雕铣机,忍不住注_册进来,想了解这台机器。

网友:
第一次给阿莫电话,感觉阿莫是个热心人,我是做机加工的,虽然曾经也怀疑过,呵呵,现在发货了,一切都解了,在这祝福阿莫越做越大,有一天能用上你同类型的机械(带刀库、雕铣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