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无刷电机做主轴电机,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01-03):
像电动车用的无刷电机,不是力气挺大的吗?

网友:
无刷电机做主轴要选用转速高的,另外无刷电机的控制器相对模型用的要复杂一些,如对转速的控制、转矩的控制。如果是小型的雕刻机用无刷电机做主轴成本要高许多。

楼主:
看到用无刷电机做的吸尘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84592,相当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