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俺做的一款XILINX FPGA电子竞赛套件

楼主(2010-01-03):
从05年就计划研制的这款XILINX FPGA电子竞赛套件今天终于面世了!
核心板采用Xilinx公司的Spartan II系列FPGA,门数容量为20万门。技术指标高,双通道40MHz高速12位ADC,双通道125MHz高速14位DAC完全能满足电子设计竞赛项目的指标要求。
既可作为培训和学习工具,也可直接用于参赛,满足电子竞赛最小系统板的竞赛规则。
目前主要实现信号类竞赛题目的数字功能,如:简易数字频率计、数字有效值电压表、移相信号发生器、数字相位测量仪、简易逻辑分析仪、正弦信号发生器、数字存储示波器、程控滤波器等。以后还会陆续增加其它功能模块和竞赛实例。
以下是部分实验结果:

简易数字频率计(1997年B题) (原文件名:简易数字频率计(1997年B题).jpg)

数字有效值电压表(1999年B题) (原文件名:数字有效值电压表(1999年B题).jpg)

移相信号发生器(2003年C题) (原文件名:移相信号发生器(2003年C题).jpg)

数字相位测量仪(2003年C题) (原文件名:数字相位测量仪(2003年C题).jpg)

简易逻辑分析仪(2003年D题) (原文件名:简易逻辑分析仪(2003年D题).jpg)

正弦信号发生器(2005年A题) (原文件名:正弦信号发生器(2005年A题).jpg)

数字存储示波器(2007年C题) (原文件名:数字存储示波器(2007年C题).jpg)

程控滤波器(2007年D题) (原文件名:程控滤波器(2007年D题).jpg)

网友:
大哥…… Spartan II在ISE 11里边已经不支持了;Xilinx网站上,已经是Mature Products了。

别的看起来做的不错,换个FPGA吧。
XC2S200现在已经不好拿出来Show了。S3E/S3A应该更好用一些。

楼主:
谢谢dr2001的建议,我们正考虑采用新的XLINX S3E系列和ALTERA系列FPGA。
当时选择XC2S200是因为SPARTAN II系列FPGA的I/O口兼容3.3V/5.0V电平,便于和一些5.0V电平电路直接连接。这款XILINX FPGA电子竞赛套件的扩展性是很好的,可以直接用来参加电子竞赛。

网友:
那些SMA的射频插座接的什么信号?这种插座多少钱一个?

网友:
5毛一个。

楼主:
双通道AD板上SMA插座接的是信号源送过来的高频信号,信号频率范围:0—20MHz,电压范围:Vpp<=4V。
双通道DA板上SMA插座输出高频信号给示波器,信号频率范围:0—10MHz,电压范围:Vpp<=5V。

目前信号类电子竞赛题目的高频指标越来越高,普通的AD、DA(如adc0809,dac0832)芯片难以满足指标。这款套件的高频指标很好,可以轻松应对此类竞赛题目。

楼主(2010-02-18):
正考虑将这款FPGA电子竞赛套件做成一个开源的项目,不知大家是否感兴趣?需要的顶下,我将陆续把相关资料整理出来。

网友:
这些都很有意思,感兴趣!
麻烦楼主传点资料,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2010-04-14):
上原理图 加PCB

网友:
没有altera的电子竞赛套件?

楼主:
回【13楼】 xyx2009xyx :目前FPGA核心模块板只有Xilinx的Spartan2和Spartan3核心模块板,正准备开发Altera的FPGA核心模块板。

楼主:
电子竞赛模块—FPGA核心模块板(Spartan2):Spartan2核心模块板采用的是Xilinx公司Spartan2系列FPGA芯片(XC2S200PQ208),采用PQ208封装,容量为20万门。其配置芯片为Xilinx公司的专用配置PROM芯片XCF02S,以实现加电自动配置。核心板采用5V输入,板上有两块LM317电源芯片分别输出3.3V和2.5V电压。板上采用40MHz有源晶振(可通过晶振插座更换不同频率的晶振),满足高速设计要求。核心板140只I/O口全部引出,通过标准IDC插座插在简易扩展底板上,简易扩展底板最大限度的引出了核心板上的I/O口,与功能扩展板相连,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配不同的扩展模块板。

电子竞赛模块―FPGA核心模块板(Spartan2) (原文件名:电子竞赛模块―FPGA最小系统板(Spartan2核心模块板).jpg)

楼主:
电子竞赛模块—FPGA核心模块板(Spartan3):Spartan3核心模块板采用的是Xilinx公司Spartan3系列FPGA芯片(XC3S400PQ208),采用PQ208封装,容量为40万门,其配置芯片为Xilinx公司的专用配置PROM芯片XCF02S,以实现加电自动配置。核心板采用5V输入,板上有三块AS1117电源芯片分别输出3.3V、2.5V、1.2V电压。板上采用40MHz有源晶振(可通过晶振插座更换不同频率的晶振),满足高速设计要求。核心板140只I/O口全部引出,通过标准IDC插座插在简易扩展底板上,简易扩展底板最大限度的引出了核心板上的I/O口,与功能扩展板相连,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配不同的扩展模块板。现有绿色和蓝色两种颜色可选。

电子竞赛模块―FPGA核心模块板(Spartan3) (原文件名:电子竞赛模块―FPGA最小系统板(Spartan3核心模块板).jpg)

网友:
这广告贴吧?没有资料的话将移走

网友:
哈哈  看起来很爽啊

楼主:
不知有多少朋友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我将陆续将相关资料发上来。

先发1个电子竞赛模块—FPGA核心模块板(Spartan2)的原理图和布局图上来吧。

电子竞赛模块―FPGA核心模块板(Spartan2)原理图ourdev_547187.pdf(文件大小:51K) (原文件名:FPGA核心模块板(Spartan2)原理图.pdf)
电子竞赛模块―FPGA核心模块板(Spartan2)布局图ourdev_547188.pdf(文件大小:35K) (原文件名:FPGA核心模块板(Spartan2)布局图.pdf)

楼主:
秀一下俺做的基于上面FPGA核心模块板(Spartan2)的USB2.0采集卡,具有数字存储示波器的功能。

基于FPGA核心模块板(Spartan2)的USB2.0采集卡 (原文件名:USB2.0采集卡.jpg)

双通道数据采集器上位机程序界面 (原文件名:采集器界面.jpg)

网友:
图挺多的,但...,lz继续陆续吧!

楼主:
继续发布资料!

电子竞赛模块—FPGA简易扩展底板:FPGA简易扩展底板是为FPGA最小系统板专门配置的,主要是给FPGA最小系统板提供5V电源(其中5V电源可以选择外部直流电源供电,也可以通过计算机USB口供电,通过跳线设置),同时将将核心板上的I/O管脚扩展到底板边缘,方便用户采用标准排线与扩展模块板相连,来搭建不同功能的系统。

FPGA简易扩展底板 (原文件名:Spartan2、3核心模块板简易扩展底板.jpg)

楼主:
电子竞赛模块—IO扩展模块板:IO模块板配备了丰富的I/O设备,其中有 12个LED灯 、4*4矩阵键盘、拨码开关、四位七段数码管、液晶模块(1602和12864)和蜂鸣器。初级的用户能够使用拨码开关进行入门式的设计,然后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了解键盘扫描矩阵的原理,直至完成更进一步的设计,领略更多、更深入的设计技巧。12个LED与七段数码管可以通过跳线设置选择,经数据线由 FPGA 驱动,使用简单方便;液晶模块支持16*2字符液晶和128*64图形点阵液晶(带汉字字库)显示;蜂鸣器可以根据用户需要由FPGA触发。

网友:
楼主的板子设计的非常工整,功能很强大!强烈支持,呵呵!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啊~~谢谢楼主

楼主(2010-05-15):
继续发布资料!

电子竞赛套件资料—基础实验

网友:
强烈支持!!!

向你学习!多多交流!tangjiamin01@163.com

网友:
很强大啊。。。谢谢楼主分享! 在这里支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youxin2004 立青、ammcu和wuyongqing1960的支持!

数据采集的相关资料近期将发送至sisgao@gmail.com和wu_wei1986@163.com 邮箱中,请注意查收!

楼主:
继续发布资料!

电子竞赛套件资料—8051内核实验(在FPGA内部跑51单片机程序)

实验照片:
1、1602液晶字符显示实验(8051内核)

1602液晶字符显示实验(8051内核) (原文件名:1602液晶字符显示实验(8051内核).jpg)
2、12864液晶字符显示实验(8051内核)

12864液晶字符显示实验(8051内核) (原文件名:12864液晶字符显示实验(8051内核).jpg)
3、12864液晶图形显示实验(8051内核)

12864液晶图形显示实验1(8051内核) (原文件名:12864液晶图形显示实验(8051内核)1.jpg)

12864液晶图形显示实验2(8051内核) (原文件名:12864液晶图形显示实验(8051内核)2.jpg)
4、12864液晶画线画圆实验(8051内核)

12864液晶画线画圆实验1(8051内核) (原文件名:12864液晶画线画圆实验(8051内核)1.jpg)

12864液晶画线画圆实验2(8051内核) (原文件名:12864液晶画线画圆实验(8051内核)2.jpg)
5、12864液晶波形显示实验(8051内核)

12864液晶波形显示实验1(8051内核) (原文件名:12864液晶波形显示实验(8051内核)1.jpg)

12864液晶波形显示实验2(8051内核) (原文件名:12864液晶波形显示实验(8051内核)2.jpg)

楼主:
继续发布资料!

电子竞赛套件资料—8051内核实验(在FPGA内部跑51单片机程序)

1、1602液晶字符显示实验(8051内核)
1602液晶字符显示(51单片机程序)ourdev_556126.rar(文件大小:12K) (原文件名:c8051_lcd1602.rar)
2、12864液晶字符显示实验(8051内核)
12864液晶字符显示实验(51单片机程序)ourdev_556127.rar(文件大小:13K) (原文件名:c8051_lcd12864.rar)

网友:
先记号下~~

楼主:
继续发布资料!

电子竞赛套件资料—8051内核实验(在FPGA内部跑51单片机程序)

3、12864液晶图形显示实验(8051内核)
12864液晶图形显示实验(51单片机程序)ourdev_557896.rar(文件大小:24K) (原文件名:c8051_lcd12864a.rar)
4、12864液晶画线画圆实验(8051内核)
12864液晶画线画圆实验(51单片机程序)ourdev_557897.rar(文件大小:44K) (原文件名:c8051_lcd12864b.rar)

网友:
在FPGA内跑51单片机程序,就可以将单片机和FPGA的优势结合起来,很实用。向你学习!

楼主:
继续发布资料!

电子竞赛套件资料—8051内核实验(在FPGA内部跑51单片机程序)

5、12864液晶波形显示实验(8051内核)
12864液晶波形显示实验(51单片机程序)ourdev_559800.rar(文件大小:49K) (原文件名:c8051_lcd12864.rar)

网友:
真的不错,期待更多

网友:
信号处理类电赛题流行了好一阵,感觉是那些年毕竟FPGA不太普及,专家也觉得能做出信号处理很不容易。09年国赛前一月宣布当年没有信号处理题目,最后是有一个做功放的题目里面有1/3的部分是用FPGA去进行衰减信号的数字恢复,没有纯的利用FPGA的信号处理题目了,从软件设计偏向于硬件了,因为有的题目甚至要求用分立元件搭一个末级放大电路。今年是省级就没关注,希望明天国赛有些创新吧。

AD我们之前貌似一直都是用最简单的8BIT,偏远地区都叫地区差异太大,小地方买个元件都要长途来中发买,除了做示波器的题目说芯片采样率不能超过1MHz,剩下的控制检测类一般的普通AD就可以了。

单片机控制做的好,FPGA信号处理好,谁又能说以后专家不会想出一些视频处理啥啥的题目呢。有了板子不代表就能解出专家的题目,既然楼主已经用自己的板子做好了以前多年的题目,我觉得这些才是对竞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当时培训2个月,就是挑几道题,一个题目做3个星期,最后也就练了不到3个题目,而且有2个是信号类的,最后发现平时还是做的题目不够,因为信号的没法选。觉的如果楼主能把一整套东西,包括解题思路和最后代码都做出来就是相当有价值的了,解题思路最后得奖的倒是有很多,但是报告也就是最后一点点,很少有完整的。能在短时间内熟悉竞赛题目和流程才是王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djp1的电赛经验分享!

非常赞同djp1的想法。从近年来电赛的题目来看,单纯的数字电路的题目几乎没有,大部分都是数模混合的题目。FPGA的优势在于数字电路,所以本人开发的FPGA电子竞赛套件主要都是针对信号类竞赛题目的数字功能。要想完成整个竞赛题目,还需在模拟电路上下功夫,如信号的前端调理和后端的功率放大。

本人强烈推荐使用FPGA的51内核,将单片机的控制功能和FPGA的信号处理功能合二为一,大大简化硬件电路。

djp1所说的09年国赛最后是有一个做功放的题目,名叫“数字幅频均衡功率放大器”吧。我们也做过的,正如djp1所说,我们在FPGA内部对经过带阻网络后的失真信号进行幅度均衡,再对均衡信号进行功率放大。难点一半是FPGA数字均衡,一半则是用分立元件搭一个末级放大电路。

下图是我们09年获国家奖的电赛作品:

数字幅频均衡功率放大器 (原文件名:CIMG1982.jpg)

楼主(2010-06-15):
09年我们还做了另外一道信号类的题目,名叫“宽带直流放大器”,这道题的难点主要是模拟放大电路的设计,包括前端的小信号放大和后端的功率输出。我们用FPGA只是做了些简单的放大倍数控制和界面显示。

下图是我们09年获国家奖的电赛作品:

宽带直流放大器 (原文件名:CIMG1972.jpg)

网友:
太强大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
太猛了 佩服

网友:
楼主强悍,电子竞赛方面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向你看齐!

网友:
宽带直流放大器是不好做,我们组最后做这个就悲剧了,无解的双面洞洞板+零点漂移,最后还自激了,呵呵。
另外2个专业的队做这个都拿国奖了,不过都是最后加急制版。

人工洞洞板能做到多高的频率?有没有专业一点的解答下?

而且一般都是603+817,貌似零点漂移很大,我们老师说做个低频的和一个高频的,最后加滤波器合在一起,唉,多美好的想法啊,高频那里就卡死了。

那个51内核是啥意思,我们那有个外国老师教单片机和FPGA的,有个项目就是在FPGA上搭建一个51系统,可以显示51寄存器变化,我们以前都是一个软件模拟寄存器的变化。

你的51内核是怎么工作的能介绍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宽带直流放大器的确不好做,我们前端AD603放大是做在印制板上的,后端的功放输出则是用面包板搭的,单独调AD603电路和单独调功放电路都很好,但两级连在一块,有时就会出现零点漂移,最后想了很多方法,如调整放大倍数、加射随、加屏蔽、加补偿、加滤波,才算比较稳定了。

人工洞洞板能在高频时指标会差些,但一般10M以内的信号在上面跑还是可以的。有条件的话,可以提前将功放电路做成一个模块,这样指标能好很多。下图是我做的大功率高速DA模块板,上面就有大功率高速运放,在±15V电源供电条件下的输出电压峰峰值可达30V,输出电流可达500mA.用这块板子做05年的“正弦信号发生器”这道题的话,指标可以轻松实现。

大功率高速DA模块板 (原文件名:大功率高速DA模块板.jpg)

网友:
mark一下,等待后续,楼主方便的话,能否将简易频率计和正弦信号发生器的资料发一个我啊,邮箱:28231234@qq.com,谢谢楼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FPGA的51内核设计,意思是用FPGA实现一个单片机内核,即使用硬件描述语言VHDL来实现整个系统的逻辑描述,开发出能够应用于FPGA的8051IP核,所实现的指令系统与8051单片机的指令系统完全兼容。通俗点说,就是把FPGA当单片机用,在上面跑51单片机程序。不同于普通单片机的是,FPGA的51内核运行速度比普通单片机要高很多,能跑到几十M甚至上百MHz的速度。在跑51内核的同时,FPGA还可以进行自己的逻辑设计,FPGA和51内核的有机结合,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对付尽可能多的电子设计项目。

网友:
佩服lz,向你学习

楼主:
最近正在移植Altera套件程序。下面是俺做的Altera的FPGA核心模块板,Cyclone核心模块板采用的是Altera公司Cyclone系列FPGA芯片(EP1C6Q240或EP1C12Q240)。这款FPGA核心模块板和以前做的xilinxFPGA核心模块板管脚都是兼容的,所以扩展底板都是可以共用的。

EP1C6(12)-PQ240核心模块板 (原文件名:EP1C6(12)-PQ240核心模块板.jpg)

EP1C6(12)-PQ240核心模块板+扩展底板 (原文件名:EP1C6(12)-PQ240核心模块板+扩展底板.jpg)

楼主:
最近做的另一个项目,基于TFT彩屏显示的便携示波器。信号的采集控制由FPGA的VHDL代码完成,TFT彩屏的显示用的就是FPGA的51内核。这样设计可以大大简化硬件电路。

TFT彩屏示波器 (原文件名:TFT彩屏示波器.jpg)

网友:
楼主把FPGA的51内核功能发挥得比较完美。以前一直以为51内核没什么用,其实还是自己不会用。看来FPGA的51内核功能也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强顶楼主!我的QQ:403246557(请标明“FPGA交流”),楼主有机会交流下,我是个马上大三的学生了,接触FPGA也不久(半年多吧),希望能从楼主那取点经,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那个末级功放也是去找的大功率功放芯片,要是拿分立电路搭的话估计专门搞音响的很容易能搞定,摸电没学好都没理解呢,瞎找电路肯定不行哎。。

那51内核具体怎么读程序,直接就把程序烧到FPGA的rom里面了?貌似也可以。
速度大概能多多少呢?肯定会比51快很多的,我们之前用过f8051的片子,是单指令集反正也很快,能到25Mhz吧,老师说跑到50M也可以,不过标的是25Hmz最高。

还有个问题是这个内核占用多少资源?
比如EP1C6,他需要占用%多少的LEs呢?

毕业了散伙饭送人啥啥的,周末才有机会开个电脑逛论坛,真不好意思啊。
好想做东西,不过实验室不给力啊,弄的是理论的数字结构的东西了。

网友:
支持开源,支持楼主,很想再了解下这个51核。能否再对这个51核再描写详细些。

楼主:
看来还是有不少哥们对这个51内核感兴趣,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51内核的开发过程。
    目前网上公开发布的几个比较典型的805l IP核,如DW8051核.OpenCore组织的0C8051核及T51核,MC805l核等。这些IP核都是采用HDL语言描述的软MCU内核,其与工艺无关,能够在多种FPGA上进行逻辑综合及实现。
    我使用的是Oregano公司开发的1.5版本免费的MC8051 IP核,它具有如下特点:1)完全同步的设计;2)指令集与标准的8051 MCU完全兼容;3)采用优化的内核结构,指令周期较原MCS-51系列大幅提高,每一个指令仅占用1~4个时钟周期;4)256字节内部的RAM,最大可提供64KB的ROM和64KB的RAM资源。
    在FPGA中嵌入的8051内核,具有与51单片机类似的存储器结构,这些存储器的设计均使用FPGA芯片中的Block RAM资源,通过Xilinx提供的Core Generator工具实现。Core Generator是一个完整的设计工具,用来生成设计所需要的IP核,它既可以单独运行,也可以在ISE设计工具内执行。在设计中,要用到单片机中的三种存储区,分别为DATA,XDATA和CODE,这些存储区都是通过配置RAM & ROM中的单端口Block RAM(Single-Port Block RAM)IP核实现的。
    MC8051 IP核的设计过程共包括如下5个步骤:
1)用Keil 编译8051的代码。
2)将生成的hex文件用hex->bin工具转成bin文件;
3)用bin->coe工具将hex文件转成coe文件;
4)在core generator 生成的ROM中指明coe文件的位置;
5)编译、下载到FPGA芯片。
   MC8051 IP核占用的FPGA较多,我原先用Xilinx XC2S200PQ208芯片,Slice资源占用约60—70%,再加上一些FPGA自己的逻辑控制,资源用的就差不多了。后来用XC3S400PQ208芯片,资源就比较够用了。

网友(2010-07-15):
楼主果然功力深厚,佩服,佩服。向你学习。

楼主:
51内核用好了,也是可以开发出比较好的作品的。秀一下最新的竞赛作品效果。

基于Spartan3核心板的电子竞赛开发板 (原文件名:基于Spartan3核心板的电子竞赛开发板.JPG)

示波器显示界面 (原文件名:示波器显示界面.JPG)

幅频特性测试仪显示界面 (原文件名:幅频特性测试仪显示界面.JPG)

网友:
涨见识了,强人啊!

那个幅频特性测试仪是怎么做的?

网友:
1. COOL . COOL帖子允许做广告。

2. 上面要求私下提供资料的网友,败坏了我们论坛的交流与讨论气氛。这些帖子已经全部被删除。

3. 楼主助长这种不良气氛,扣分50处理. 其它参与的网友也扣分50.

注: 为了避免负分的出现,涉及的网友如积分不到50的,统一封锁 ID 处理。
     楼主的分数也不到50分,ID也被封锁。 如果仍喜欢我们这里,可以重新注册iD.

再重申一次: 所有的交流请在论坛上进行。 不想公开交流的,请离开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之所以资料丰富, 讨论气氛好,源来各种乐于开源者的无私交流与贡献。 我不会容许这个气氛被破坏。

另:饮水思源。 大家必须明白, 我们这里的资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网友:
mark fpga 51内核

网友:
楼主参加了几届电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1. cool . cool帖子允许做广告。
2. 上面要求私下提供资料的网友,败坏了我们论坛的交流与讨论气氛。这些帖子已经全部被删除。
3. 楼主助长这种不良气氛,扣分50处理. 其它参与的网友也扣分50.
注: 为了避免负分的出现,涉及的网友如积分不到50的,统一封锁 id 处理。
     楼主的分数也不到50分,id也被封锁。 如果仍喜欢我们这里,可以重新注册id.
再重申一次: 所有的交流请在论坛上进行。 不想公开交流的,请离开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之所以资料丰富, 讨论气氛好,源来各种乐于开源者的无私交流与贡献。 我不会容许这个气氛被破坏。

另:饮水思源。 大家必须明白, 我们这里的资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首先非常感谢站长阿莫对该贴的置COOL支持!
先前有些网友留下Email地址索要一些资料,俺Email回复了,可能违反了论坛的交流与讨论气氛。在此表示歉意,希望能重新注册ID,继续在论坛和大家里进行交流。
现在手头有不少电子竞赛的经验和资料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待俺陆续整理传上来。也希望大家把自己的竞赛经验和资料拿出来公开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烂铺招租

网友:
回复 网友D:
涨见识了,强人啊!
那个幅频特性测试仪是怎么做的?

通过FPGA控制DA产生扫频信号,将扫频信号送入被测网络,再将网络输出信号送给AD采集,完成每个频点的幅度和相位测量,并通过TFT彩屏液晶将幅频曲线和相频曲线显示出来。其中扫频信号的产生、AD采集控制、幅度和相位测量都是利用FPGA的逻辑设计完成,TFT彩屏液晶显示则是利用51内核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参加了几届电赛啊?

从05年至今,除了国赛还有省赛。

网友:
怎么电子大赛还有职业和非职业的区别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怎么电子大赛还有职业和非职业的区别呀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分全国赛和各省赛,全国赛每两年一界。今年是各省赛。

网友:
COOL了不错嘛~呵呵

时不时过来瞅一瞅~

网友:
这个贴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ol了不错嘛~呵呵
时不时过来瞅一瞅~

回复 网友G:
这个贴真好

谢谢你们的支持!

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这个贴子中来,把自己的优秀作品拿出来秀一下,将竞赛经验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网友:
挺好的,支持下!

网友:
秀一下最近赛前训练的一个作品,任意波发生器。任意波发生器曾是2001年的A题竞赛题目。任意波发生器是通过FPGA控制DA,产生一个随意波的仪器。实际上是将波形预先存入到FPGA的ROM内,然后根据需要进行调用。在构思好任意波后,用数学公式进行描述,然后通过MATLAB将数据离散。有了数据后,还需要将数据导入FPGA的ROM中。

下图是将MATLAB仿真的数据导入FPGA内产生的圆形笑脸任意波。

任意波发生器 (原文件名:任意波发生器.JPG)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在示波器上看到笑脸波形,楼主真有创意!怎样能使DA在同一个时刻输出多个值在示波器上显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还是第一次在示波器上看到笑脸波形,楼主真有创意!怎样能使da在同一个时刻输出多个值在示波器上显示呢?
应该是离散的点构成的,同一个时刻只有一个值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还是第一次在示波器上看到笑脸波形,楼主真有创意!怎样能使da在同一个时刻输出多个值在示波器上显示呢?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D:
我还是第一次在示波器上看到笑脸波形,楼主真有创意!怎样能使da在同一个时刻输出多个值在示波器上显示呢?
应该是离散的点构成的,同一个时刻只有一个值

usingavr说的对,送给da的数据在同一个时刻只有一个值 ,示波器要采用“点显示”方式才能看到上面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I:

谢谢,明白了。不管什么波形,只要画好放进ROM里就可以输出任意波形,对吧。

网友:
人才呀,顶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挺感谢您,也挺佩服你的  嘿嘿,

顶一个

         这里远比混乱的现实世界美好 ~~~~~~~~~~~~~~~~

网友:
今天刚从学校拿到“高教社&XILINX杯”竞赛用指定开发板(EXCD-1开发板)。这块板子不便宜,听说要上千元,秀一下。

EXCD-1开发板 (原文件名:EXCD-1开发板.jpg)
跑了一下里面的例程,有个俄罗斯方块游戏有点意思,测试结果如下图:

俄罗斯方块游戏 (原文件名:俄罗斯方块游戏.jpg)
程序是用VHDL代码写的,有点复杂。源代码如下:

网友:
回复 网友I:

想起来又到了一年的电赛假期了哈~ 还是国赛有意思,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明白了。不管什么波形,只要画好放进rom里就可以输出任意波形,对吧。

是的,原理上说可以生成任意形状的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今年是省赛,题目应该比国赛简单些。不过想获得高分也不太容易。

下面是今年5月份举办的“高教社&XILINX杯”2010年北京市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有关情况。希望能给今年其他省的竞赛选手有所启发。

竞赛采取一天封闭形式,在北京市的7所高校集中进行。这是一次公平的竞赛,所有本科参赛队伍均使用高教社(北京中教仪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EXCD-1可编程片上系统开发板,竞赛需要用到的所有设备、元器件和通用PCB板均由北京市竞赛组委会统一发放。

本科组题为“乒乓球游戏机”,系统框图如下:

“乒乓球游戏机”系统框图 (原文件名:“乒乓球游戏机”系统框图.jpg)

要求用指定的FPGA平台结合SOPC技术构造一个乒乓球游戏机。系统结构如图所示,FPGA通过两条I/O信号输出两组脉宽调制波,经过低通滤波器提取脉宽调制的均值电压,输入到双通道示波器中。示波器工作在X/Y模式。示波器屏幕上的光点代表乒乓球。乒乓球X/Y电压的控制下在屏幕上移动。
这道题可用状态机实现,也可用51内核或MicoBlaze软核实现。如果用硬件描述语言写状态机实现,对逻辑要求非常高,在一天时间内写出来工作量很大,因此使用51内核或MicoBlaze软核实现,更加简单方便。

目前,我们正在以这道题作为赛前的训练题目,过一段时间将我们的训练结果发布上来。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和资料,也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I:

支持

网友:
冲着示波器的笑脸,记号

网友:
很强!楼主参加了多少电子大赛啊!最多就两届,楼主从05到现在,不是职业棒人家做的吧!

网友:
要求用指定的FPGA平台结合SOPC技术构造一个乒乓球游戏机。系统结构如果所示,FPGA通过两条I/O信号输出两组脉宽调制波,经过低通滤波器提取脉宽调制的均值电压,输入到双通道示波器中。示波器工作在X/Y模式。示波器屏幕上的光点代表乒乓球。乒乓球X/Y电压的控制下在屏幕上移动。
基本要求:1.构造两组无源低通滤波器,使得FPGA可以用脉宽调制方式控制球的位置(20分)
2.用给定的运放制作一放大器,使光点运动范围在示波器的X轴,Y轴方向上可调(10分)
3.乒乓球可按抛物线自动在屏幕上左右弹射,球的落点为屏幕两侧边的中间。(20分)
扩展要求:1.使用两个按钮分别作为左侧击球钮和右侧击球钮。当乒乓球靠近屏幕左边时按下左侧击球钮,可将球击回右侧。右侧击球钮亦然。(10分)
2.建立成败机制,即球抵达边沿而未按下击球钮,记为击球失败,用LED灯光表示。(10分)
3.建立记分机制,在七段数码管上显示双方得分(10分)
4.特殊功能,在不调整放大器的情况下,连按两下击球钮能击出高抛球,轨迹抛物线曲率变大(20分)

北京为什么5月就完了啊。。还以为是9月呢。。。北京是6个还是8个小时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很强!楼主参加了多少电子大赛啊!最多就两届,楼主从05到现在,不是职业棒人家做的吧!

呵呵,指导老师,职业帮自己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北京为什么5月就完了啊。。还以为是9月呢。。。北京是6个还是8个小时来的?

是的,北京是比赛1天,和国赛的4天3夜形式不同。在1天内想做好这道题还是很不容易的。

最近我们正在用Microblaze软核做这道题,目前脉宽调制波已经发出来了,两路低通滤波器也做好了。测试了一下,已经可以利用FPGA用脉宽调制方式控制球的位置了。稍后将贴出我们的实验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I:

期待楼主的大作!

网友:
回复 网友I:

黑龙江的省赛是15天啊……也有FPGA,可不可以对于之前准备工作提供一些意见?应该准备哪些模块啊?谢谢~望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K:
黑龙江的省赛是15天啊……也有fpga,可不可以对于之前准备工作提供一些意见?应该准备哪些模块啊?谢谢~望指教

“2010年黑龙江赛区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通知 (原文件名:“2010年黑龙江赛区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通知G.jpg)

看来还是黑龙江的省赛时间充裕啊。今年黑龙江的省赛好象也是高教社和美国XILINX公司联合赞助的,应该会有1道题要用指定的FPGA开发板吧。

竞赛之前,首先要明确自己的选题方向,是信号类的、电源类的、还是控制类的,等等。如果是信号类的,可以提前准备一下A/D、D/A模块,还有一些信号调理电路、功放电路,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I:
黑龙江的省赛是15天啊……也有fpga,可不可以对于之前准备工作提供一些意见?应该准备哪些模块啊?谢谢~望指教

信号类的,可以提前准备一下A/D、D/A、DDS模块,还有一些信号调理电路、功放电路,等等。下面是俺淘宝小店(http://shop60270632.taobao.com)里的部分电子竞赛模块,算打一下广告吧,呵呵!

这些模块既可以配合本店FPGA最小系统板使用,也可以配合其他的单片机或FPGA最小系统板使用,如今年“高教社&XILINX杯”竞赛所用的开发板(EXCD-1开发板)。
1、A/D模块
双路高速AD扩展模块板,此部分主要由两片12位40MSPS的AD9224高速模/数转换芯片组成,可以满足用户对于高速数据采集与处理的要求,用户可以通过FPGA最小系统板来完成对双路AD转换的时序控制、数据的实时处理(如数字滤波、FFT等算法)以及波形的存储。

AD模块 (原文件名:AD模块.JPG)
2、D/A模块
双路高速DA扩展模块板,此部分主要由两片14位125MSPS的AD9764高速数/模转换芯片组成,可以满足用户对于高速信号产生的要求,用户可以借助FPGA最小系统板,利用DDS技术实时产生点频、扫频、ASK、FSK等各种形式的数字信号,并通过控制高速DA转换来得到所需的模拟信号。

DA模块 (原文件名:DA模块.JPG)
3、DDS模块
高速DDS扩展模块板,主要由一片2路模拟输出的AD9854 DDS芯片,以及两片AD8009高速运算放大器组成,可以满足用户对于高速信号产生的要求,用户可以借助FPGA核心模块板,利用通过模式控制和频率字控制实时产生点频、扫频、ASK、FSK等各种形式的模拟信号。

DDS模块 (原文件名:DDS模块.JPG)

DDS模块输出 (原文件名:DDS模块输出.JPG)

网友:
回复 网友I:

楼主开发的模块自成系列,佩服!还有没有其它模块,如控制类或无线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
楼主,请教一下,一般这个脉宽调制用多少频率的,我最近在做这个题训练,所以请教前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I:
楼主开发的模块自成系列,佩服!还有没有其它模块,如控制类或无线类的?
目前主要还是针对信号类的应用,以后会陆续开发控制类、无线类和电源类等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I:
--------------------------------------------------------------
楼主,请教一下,一般这个脉宽调制用多少频率的,我最近在做这个题训练,所以请教前辈了!

我们自己搭建的低通滤波器是10K的,也可以改频率。

10K低通模拟滤波器 (原文件名:10K低通模拟滤波器.JPG)

网友:
回复 网友I:

谢楼主指导~
今晚题目刚刚出来……要求不许用DAC芯片,或微处理器的DAC功能?这该怎么设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麻烦请教一个问题这个低通滤波器是几阶的?能否有电路图?谢谢~

网友(2010-08-14):
回复 网友I:
谢谢前辈了!恩,我知道了,昨天我试着做了一个,效果还不错!还有一个,北京题目中指定的运放是哪个呢?

网友:
功能很强大,,后果很严重。。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I:
谢楼主指导~
今晚题目刚刚出来……要求不许用dac芯片,或微处理器的dac功能?这该怎么设计啊?

可能要自己搭一个DAC电路吧,好象可以用“PWM+低通滤波”来实现DAC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I:
麻烦请教一个问题这个低通滤波器是几阶的?能否有电路图?谢谢~

三阶的,电感是每个都是1mH的,电容每个都是0.1uf。

网友:
回复 网友I:

谢了嘿~~楼主强大~

网友:
今年黑龙江省赛题目,可以拿来训练一下。

A题:双相信号发生器(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制作一个双相信号发生器,在特定的频率范围内输出正弦波,信号的幅度和相位差可以程控设置,也可以输出矩形波和方波。作品电路中不得使用任何DAC芯片、DDS芯片或微处理器的DAC功能。数字逻辑系统推荐使用EXCD-1 SOC开发板,信号发生器的工作电源可外置。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两路信号均可输出正弦波、方波、矩形波;
(2)两路信号输出最大幅度不低于3V,幅度可调,设置分辨率不低于10bit;
(3)信号频率范围从9.5kHz到10.5kHz可调,步进值不大于100Hz,频率准确度不低于0.1%;
(4)正弦波信号在整个频率设置范围内,波形失真度不大于2%;
(5)两路信号的相位差可以在0—359度内可调,设置分辨力不大于1度;
(6)矩形波占空比在0.1%—99.9%范围内可调,设置分辨率不低于0.1%;
2.发挥部分
(1)两路信号输出最大幅度不低于3.5V,幅度可调,设置分辨率不低于12bit;
(2)正弦信号频率从8kHz到12kHz变化,信号平坦度优于90%;
(3)正弦信号频率从8kHz到12kHz变化,信号失真度不大于2%;
(4)两路正弦信号的相位差可以在0—359.9度内可调,设置分辨力不大于0.1度;
(5)两路均可产生FSK调制波,内调制信号的频率不大于10Hz,上边频为12kHz,下边频8kHz;
(6)两路均可产生ASK调制波,内调制信号的频率不大于10Hz,载波频率为10kHz,调制率为100%;
(7)其他。

这道题的一个难点是不得使用任何DAC芯片,要自己搭建DAC电路。

网友:
相比而言,黑龙江省专科组的G题要简单许多。

G题:简易双相信号发生器(专科组)
一、任务
设计、制作一个简易双相信号发生器,在特定的频率范围内输出正弦波,信号的幅度和相位差可以程控设置,也可以输出方波。作品电路中不得使用DDS芯片。数字逻辑系统推荐使用EXCD-1 SOC开发板,信号发生器的工作电源可外置。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两路信号均可输出正弦波、方波;
(2)两路信号输出最大幅度不低于3V,幅度设置垂直分辨率不低于10bit;
(3)信号频率范围为950Hz到1050Hz,频率准确度不低于0.1%;
(4)正弦波信号在整个频率设置范围内,波形失真度小于2%;
(5)两路正弦信号的相位差可以在0—359度内设置,分辨力不低于1度;
2.发挥部分
(1)两路信号输出最大幅度不低于3.5V,幅度设置垂直分辨率不低于12bit;
(2)两路正弦信号的相位差可以在0—359.9度内设置,分辨力不低于0.1度;
(3)正弦信号频率从800Hz到1200Hz变化,信号失真度小于2%;
(4)正弦信号频率从800Hz到1200Hz变化,信号平坦度优于90%;
(5)正弦波均可实现从800Hz到1200Hz范围内的线性扫频功能;
(6)输出信号零点在正负5mV以内;
(7)其他。

这道题只是说不得使用DDS芯片,但可以使用DAC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I:

难度反而成了搭DAC了。。。。

网友:
看上去很美,速度太低了。  用RAM存的波形发生。 频率精度有限。 只能用于竞赛,不实用!

用CORDIC实现的话,算你牛逼了。

网友:
不错啊~真的很不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M:
看上去很美,速度太低了。  用ram存的波形发生。 频率精度有限。 只能用于竞赛,不实用!
用cordic实现的话,算你牛逼了。

竞赛的许多功能都是很实用的,您可以看看历届国赛的技术指标,要是做好了有的都可以当产品卖了,呵呵。

频率精度可以通过增加频率控制字的位数、ROM表的深度等方法来提高。用一般的方法做到0.01Hz也很轻松的。

CORDIC算法已不算什么新方法了,FPGA软件里都有现成的IP核可以调用,用起来也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M:
看上去很美,速度太低了。  用ram存的波形发生。 频率精度有限。 只能用于竞赛,不实用!
用cordic实现的话,算你牛逼了。

下图是用一般查表方法产生的三相正弦波信号,频率是0.01Hz,也没有用到什么CORDIC算法。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个界面图片是怎么获得的?是虚拟示波器截图吗?用的是国外的仪器吗?菜单都是英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前辈,没办法,我只能回头请教你了,倒腾那个Xilinx DDS IP核好些天了,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ip核直接调用就行!可我怎么与硬件连接,在开发板端口上输出信号。我刚接触,很多都想不明白!DDS IP核里的DATA[26:0],A[4:0]这些信号我是不是还需要给他一个端口。

网友:
波形幅度怎么程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K:

  您好,请问您们的比赛结束了是吗?能否把您们做出的程序给我们参考一下呢?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题目,但是做了很多天了还是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很迷茫,谢谢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N:

您好:楼主把资料发给你了嘛?如果有的话能否再发给我一份呢~~谢谢了(关于正弦信号发生器的那个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I:

您好,请问您们做乒乓球的题目做的怎么样了啊?能否把资料发给我一份呢,谢谢喽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否给发一下那个51在FPGA里面运行时的那个程序呢?VHDL编写的~~就是您是怎么实现用FPGA实现51单片机功能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I:
这个界面图片是怎么获得的?是虚拟示波器截图吗?用的是国外的仪器吗?菜单都是英文的。

这个是安捷伦四通道高速数字示波器截图,该示波器可以将波形截图保存,并通过U盘拷贝出来。

网友I: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I:
前辈,没办法,我只能回头请教你了,倒腾那个xilinx dds ip核好些天了,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ip核直接调用就行!可我怎么与硬件连接,在开发板端口上输出信号。我刚接触,很多都想不明白!dds ip核里的data[26:0],a[4:0]这些信号我是不是还需要给他一个端口。

IP核可以直接调用,要在程序里对它进行例化,IP核的端口需要在程序中PORT MAP。如果要看DDS输出的数字信号可以直接送到开发板的IO口上观察,如果要看DDS输出的模拟信号波形还需要接一个DA模块,将数字信号变成模拟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O:
波形幅度怎么程控呢?

如果是FPGA控制DA模块输出的话,可以在程序里设置一个幅度控制字,将这个幅度控制字与数字信号相乘,再送给DA输出。

网友:
谁有乒乓球的资料,能不能分享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I:
这个界面图片是怎么获得的?是虚拟示波器截图吗?用的是国外的仪器吗?菜单都是英文的。
这个是安捷伦四通道高速数字示波器截图,该示波器可以将波形截图保存,并通过u盘拷贝出来。

明白了,谢谢楼主!这款安捷伦示波器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山东省电子竞赛元器件清单出来了,有参加的朋友可以讨论一下。

2010年山东省大学生“高教社&XILINX杯”电子设计竞赛

一、本科组使用
主要仪器设备:
数字频率计;标准电感组; 标准电容箱;万用电桥;数字存储示波器;普通频率计;频谱分析仪RIGOL DSA1030;可编程线形直流电源RIGOL DP1308; 数字示波器RIGOL DS6102;三相高精度电压电流信号源;微机保护特性测试仪或电能表;双通道数字示波器;
主要元器件:
EXCD-1可编程片上系统开发板;烟雾收集瓶(代烟雾); DDS集成芯片;烟雾传感器;热释电人体红外传感器;无线收发器;

二、高职高专组使用
主要仪器设备:
低频信号发生器(1Hz~1MHz);高频信号发生器(1MHz~40MHz);光电传感器;角度传感器;隔离变压器(>150W,220V/18V);单相自耦调压器(>200W);低频毫伏表;高频毫伏表;函数发生器;失真度测试仪。
主要元器件:
EXCD-1可编程片上系统开发板;AC SOURCE;5V蓄电池或锂电池;铅酸免维12V、1.2Ah两节蓄电池;小型电动车(最大尺寸300mm×200mm,高度不限);

注:本科组6题,高职高专组4题,每组选择其中的任一题。

网友:
超级强人啊

网友(2010-09-15):
山东省电子设计竞赛各元器件的功能及分析

烟雾传感器:
    就是通过监测烟雾的浓度来实现火灾防范的,其内部采用离子式烟雾传感,离子式烟雾传感器是一种技术先进,工作稳定可靠的传感器,被广泛运用到各种消防报警系统中,性能远优于气敏电阻类的火灾报警器。
  它在内外电离室里面有放射源镅241,电离产生的正、负离子,在电场的作用下各自向正负电极移动。在正常的情况下,内外电离室的电流、电压都是稳定的。一旦有烟雾窜逃外电离室。干扰了带电粒子的正常运动,电流,电压就会有所改变,破坏了内外电离室之间的平衡,于是无线发射器发出无线报警信号,通知远方的接收主机,将报警信息传递出去。

DDS集成芯片:
    是频率合成技术全数字化的频率合成器,由相位累加器、波形ROM、D/A转换器和低通滤波器构成。时钟频率给定后,输出信号的频率取决于频率控制字,频率分辨率取决于累加器位数,相位分辨率取决于ROM的地址线位数,幅度量化噪声取决于ROM的数据位字长和D/A转换器位数。
    DDS有如下优点:⑴ 频率分辨率高,输出频点多,可达 个频点(N为相位累加器位数);⑵频率切换速度快,可达us量级;⑶ 频率切换时相位连续;⑷ 可以输出宽带正交信号;⑸ 输出相位噪声低,对参考频率源的相位噪声有改善作用;⑹可以产生任意波形;⑺ 全数字化实现,便于集成,体积小,重量轻,因此八十年代以来各国都在研制和发展各自的DDS产品,如美国QUALCOMM公司的Q2334,Q2220;STANFORD公司的STEL-1175,STEL-1180;AD公司的AD7008,AD9850,AD9854等。这些DDS芯片的时钟频率从几十兆赫兹到几百兆赫兹不等,芯片从一般功能到集成有D/A转换器和正交调制器。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主要是由一种高热电系数的材料,如锆钛酸铅系陶瓷、钽酸锂、硫酸三甘钛等制成尺寸为2*1mm的探测元件。在每个探测器内装入一个或两个探测元件,并将两个探测元件以反极性串联,以抑制由于自身温度升高而产生的干扰。由探测元件将探测并接收到的红外辐射转变成微弱的电压信号,经装在探头内的场效应管放大后向外输出。为了提高探测器的探测灵敏度以增大探测距离,一般在探测器的前方装设一个菲涅尔透镜,该透镜用透明塑料制成,将透镜的上、下两部分各分成若干等份,制成一种具有特殊光学系统的透镜,它和放大电路相配合,可将信号放大70分贝以上,这样就可以测出10~20米范围内人的行动。

角度传感器:
    顾名思义,是用来检测角度的。它的身体中有一个孔,可以配合乐高的轴。当连结到RCX上时,轴每转过1/16圈,角度传感器就会计数一次。往一个方向转动时,计数增加,转动方向改变时,计数减少。计数与角度传感器的初始位置有关。当初始化角度传感器时,它的计数值被设置为0,如果需要,你可以用编程把它重新复位。你可以很容易的测出位置和速度。当在机器人身上连接上轮子(或通过齿轮传动来移动机器人)时,可以依据旋转的角度和轮子圆周数来推断机器人移动的距离。然后就可以把距离转换成速度,你也可以用它除以所用时间。

光电传感器:
    是采用光电元件作为检测元件的传感器。它首先把被测量的变化转换成光信号的变化,然后借助光电元件进一步将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光电传感器一般由光源、光学通路和光电元件三部分组成。
    原理:由光通量对光电元件的作用原理不同所制成的光学测控系统是多种多样的,按光电元件(光学测控系统)输出量性质可分二类,即模拟式光电传感器和脉冲(开关)式光电传感器.模拟式光电传感器是将被测量转换成连续变化的光电流,它与被测量间呈单值关系.模拟式光电传感器按被测量(检测目标物体)方法可分为透射(吸收)式,漫反射式,遮光式(光束阻档)三大类.所谓透射式是指被测物体放在光路中,恒光源发出的光能量穿过被测物,部份被吸收后,透射光投射到光电元件上;所谓漫反射式是指恒光源发出的光投射到被测物上,再从被测物体表面反射后投射到光电元件上;所谓遮光式是指当光源发出的光通量经被测物光遮其中一部份,使投射刭光电元件上的光通量改变,改变的程度与被测物体在光路位置有关。

隔离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的原理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隔离变压器一般是指1:1的变压器。由于次级不和地相连。次级任一根线与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使用安全。常用作维修电源。

铅酸蓄电池:
    不需维护,电池在整个使用寿命期间不需要加水补液。 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特殊的密封结构和阻燃外壳,在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泄漏电解液的缺陷。 重量、体积比能量高,内阻小,输出功率高。 自放电小,每月的自放电率不大于2%。 满荷电出厂,无流动的电解液,运输安全。

网友:
山东省电子设计竞赛赛前预测(纯属个人观点)

信号类预测题1:数字万用表,测量电感、电容、电阻、万用电桥;还可能包括交直流电压、电流、三相电源的相关参数,虽然感觉很基本,但是整合到一块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可能自动量程。

信号类预测题2:高频扫频仪,DDS输出高频扫频信号,送入一个被测网络,要求测量被测网络的幅频和相频曲线。曲线的显示可能会用双通道示波器。

后天就要正式比赛了,不知大家准备地怎样,一起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这万用表也太万用了吧???

网友:
等待明天的题目

网友:
山东题目出来了,题目猜对一部分。原来以为会合在一起,实际出成了两道题。

B题  电阻电容电感测试仪的设计与制作
一、任务
设计、制作一个电阻、电容、电感测试仪和测试所用的信号发生器。(不准用现成仪表改制)。
二、要求
1 .基本要求
( 1 )自制一个测试用的正弦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的频率范围1Hz~1MHz ,峰值Vm≥5V,输出阻抗≤50Ω。输出信号的频率和峰值都连续可调。
( 2 )测量范围:电阻 1 Ω ~ 5M Ω ;电容 10pF ~ 10μF ;电感 10 μ H ~ 100mH 。
( 3 )测量误差:各档均 ≤±5%
( 4 )显示部分可选用LED或LCD,但应能明确表示出项目和量纲,有效数字4位。可调出最近十次的测量结果显示,显示内容应包括测试的时间、元件类型、参数。
2 .发挥部分
( 1 )测量并显示电感的Q值,Q值范围20~300。同时显示测量频率。
( 2 )能通过键盘设定信号频率、测试对象和量程。
( 3 )测量量程手动或自动转换。
( 4 )其它

E题  三相多功能电表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能同时对三相工频交流电(频率波动范围为45-65Hz)的三相电压、三相电流、三相有功功率、三相无功功率、总有功功率、总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电网频率、有功电能和无功电能进行测量的数字式多用表。
二、要求
1. 基本要求
(1)测量功能及技术参数
A.三相额定交流相电压:100V/220V/380V,过载能力:持续1.2倍、瞬时电流10倍/5秒;
B.三相额定交流电流:1A,过载能力:持续1.2倍、瞬时电压2倍/1秒;
C.三相三线或者四线任意选择;
D.实现电压和电流相序检测功能;
(2)准确度
测量精度:1级
(3)功能选择:
A.用按键选择交流电压、交流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频率和功率因数等的测量与显示;
B.有掉电存储功能。
2.发挥部分
A.利用按键实现密码保护功能;
B.标准RS-485通讯来实现远程测量,通信距离100米以上。
C.加入红外通信,通信距离3米以上;
D.其它(例如扩展功能,提高性能等)。

网友:
E题绝对不是让你用fpga做,直接上专用电能计量芯片

网友:
今年山东好几道题目都要用到高速AD模块,来看一下C题,想实现全部功能也是不容易的。

C题   VGA显示的多通道数字示波器
【本科组】
一、任务
   使用指定的FPGA实验平台(含EXCD-1开发板)设计多通道数字示波器,示波器显示使用普通的VGA显示器。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示波器实时采样频率为10MHz,A/D转换精度为10bits。
   (2)模拟信号输入电压为-2.5V---+2.5V,频率为0-1MHz。
   (3)两路数字信号输入。数字信号低电平为0V,高电平为3.3V,频率为0-1MHz。
(4)显示采用普通的VGA显示器(分辨率640×480即可)。显示方向和普通示波器方向相同(水平方向为时间,垂直方向为幅度),显示时间轴支持1us/div,1ms/div,1s/div。幅度支持10mv/div,100mv/div,1v/div。波形周期误差和幅度误差≤5%。
(5)显示波形稳定,支持实时显示和存储显示。实时显示时可以暂停,存储显示时存储深度为显示器一屏的数据。支持波形的手动存储功能,手动存储的波形掉电不丢失。
   (6)可以单独显示任意一个通道,也可以多通道同时显示,多通道同时显示时不同的通道要用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
(7)数字信号要求参赛人员自行产生,A路要求占空比为50%,B路要求占空比为25%,并且要求B相比A相延时45°。两路数字信号频率相同并且可以100KHz步进。要留出自行产生的数字信号的测试点。
(8)模拟信号支持任意电平触发,数字信号支持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
2.发挥部分
   (1)自行产生的A路数字信号与与输入模拟信号同频同相。B路和A路的关系仍然保持不变。
   (2)存储深度增加一倍,存储显示时支持图像的左移和右移。
   (3)存储显示支持正延时,负延时。正负延时点数可以人为设定,设定方式步进和手动输入任选其一。
   (4)显示器上有中文提示时间刻度,幅度刻度,通道对应的颜色。
   (5)显示界面尽量贴近普通示波器。
   (6)其他。
  三、说明
1.VGA显示器使用普通的PC显示器即可,可以是液晶显示器,也可以是CRT显示器,无需自制。
2.本题示波器的存储显示功能通过检测按键的抖动波形进行测试,按键电路自制。
3.设计报告正文中应包括系统总体框图、核心电路原理图、主要流程图、主要的测试结果。完整的电路原理图、重要的源程序和完整的测试结果可用附件给出。

这道题的难点是高速AD采集控制、存储和VGA显示。尤其是VGA显示,以前练的比较少,想在屏幕任意位置打点还是有技巧的。下面是在EXCD-1开发板上的简单实现效果,配合的就是双路高速AD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48383568)。

VGA显示的多通道数字示波器 (原文件名:VGA显示的多通道数字示波器.JPG)

网友:
回复 网友I:

楼主,请问XILINX板子里面的flash怎么用啊?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P:

请问打点是怎么实现的呢?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P:
回复 网友P:
请问打点是怎么实现的呢?谢谢了

AD采集的数据送往FPGA内部RAM存储,等RAM存满后,将数据送往VGA显示。VGA是逐行扫描的,注意每行扫描的地址要和RAM的存储地址保持同步。

网友:
回复 网友I:
ad采集的数据送往fpga内部ram存储,等ram存满后,将数据送往vga显示。vga是逐行扫描的,注意每行扫描的地址要和ram的存储地址保持同步。

请问楼主是用51内核还是Microbalze软核来实现的?刷新速度能保证吗?

网友:
今年我们省的题有两个必须用xilinx的FPGA

网友:
回复 网友I:

请问楼主,按您的程序下进去界面有了,但程序好像不运行一样,按什么键都不起作用?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正选波发生器的那个资料贴出来呢?

网友:
如何在FPGA里跑51程序啊??

网友(2010-10-15):
太牛了,感想挺深的,好好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楼主是用51内核还是microbalze软核来实现的?刷新速度能保证吗?

用VHDL代码写的,VGA界面时序稍有些复杂。用软核应该做VGA显示界面应该会简单一些。不过VHDL代码移植性会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Q:
今年我们省的题有两个必须用xilinx的fpga

是的,A题(瞬态响应测试仪)和C题(VGA显示的多通道数字示波器)必须用EXCD-1开发板。

网友:
回复 网友R:
请问楼主,按您的程序下进去界面有了,但程序好像不运行一样,按什么键都不起作用?请问这是为什么?

是在EXCD-1开发板跑吗?程序运行没问题,键盘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S:
楼主能不能把正选波发生器的那个资料贴出来呢?

正弦波发生器主要是DDS技术,通过频率字来控制输出的信号频率。下面是一段简单的FPGA+DA输出正弦波的测试程序,用到了SIN表IP核,完整的代码还要加上矩阵键盘和LCD显示等功能。

--*********************************************************************
--* 标题: 正弦信号发生器简单测试程序
--* 文件: topdesign.vhd
--* 作者: SJ
--* 日期: 2009.09.22
--* 修改: 2009.12.20
--* 软件: Xilinx ISE 7.1 SP4
--* 芯片: Xilinx Spartan2 FPGA (XC2S200-PQ208)
--* 说明: 外接40M晶振作为时钟,通过查找FPGA内部SIN表,送给DA,输出正弦波。频率可以任意设置,输出频率范围:1Hz-10MHz。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实体
entity topdesign is
    port (
          --时钟信号
          clk:in STD_LOGIC  ;  --系统主时钟,可直接接晶振(40M)
          da2_clk:out std_logic;  --给DA的时钟
          da2_d:out 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  --给DA的数据
    );
end topdesign;
------------------------------------------------
--构造体
architecture topdesign_arch of topdesign is
------------------------------------------------
signal sin_in          : 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
signal sin_out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signal dds_phase_add  :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dds_out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dds_freq       :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dds_freq_value     : integer range 0 to  2147483647;
------------------------------------------------
component dds_sin IS         --调用IP核,查表产生波形
        port (
        THETA   : IN 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频率控制字输入
        CLK     : IN std_logic;        --时钟输入
        SINE    :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正弦表查表输出
END component;
------------------------------------------------
--主程序
begin
-------------------sine_map---------------------
u0:dds_sin port map(
            THETA => sin_in,
            CLK   => clk,
            SINE  => sin_out);
------------------------------------------------
dds_freq_value<=1000000;    --设置输出频率(单位Hz)
dds_freq <= conv_std_logic_vector(dds_freq_value*107,32);  --将设置的十进制数转化为二进制码(2^32*1Hz/40M=107.37,表示1Hz对应的频率码)
------------------------
da2_clk <=clk;  --给DA的时钟
------------------------------------------------
process(clk)       --信号处理进程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dds_phase_add<=dds_phase_add+dds_freq;
    end if;
       sin_in <= dds_phase_add(31 downto 20);
       dds_out <=sin_out;
       da2_d <=(not dds_out(15)) & dds_out(14 downto 2);
end process;
------------------------------------------------
end topdesign_arch;

网友:
回复 网友S:
如何在fpga里跑51程序啊??
在82楼已有介绍。再贴一遍好了。

目前网上公开发布的几个比较典型的805l IP核,如DW8051核.OpenCore组织的0C8051核及T51核,MC805l核等。这些IP核都是采用HDL语言描述的软MCU内核,其与工艺无关,能够在多种FPGA上进行逻辑综合及实现。
    我使用的是Oregano公司开发的1.5版本免费的MC8051 IP核,它具有如下特点:1)完全同步的设计;2)指令集与标准的8051 MCU完全兼容;3)采用优化的内核结构,指令周期较原MCS-51系列大幅提高,每一个指令仅占用1~4个时钟周期;4)256字节内部的RAM,最大可提供64KB的ROM和64KB的RAM资源。
    在FPGA中嵌入的8051内核,具有与51单片机类似的存储器结构,这些存储器的设计均使用FPGA芯片中的Block RAM资源,通过Xilinx提供的Core Generator工具实现。Core Generator是一个完整的设计工具,用来生成设计所需要的IP核,它既可以单独运行,也可以在ISE设计工具内执行。在设计中,要用到单片机中的三种存储区,分别为DATA,XDATA和CODE,这些存储区都是通过配置RAM & ROM中的单端口Block RAM(Single-Port Block RAM)IP核实现的。
    MC8051 IP核的设计过程共包括如下5个步骤:
1)用Keil 编译8051的代码。
2)将生成的hex文件用hex->bin工具转成bin文件;
3)用bin->coe工具将hex文件转成coe文件;
4)在core generator 生成的ROM中指明coe文件的位置;
5)编译、下载到FPGA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I:

楼主好强大啊,能不能把VGA实现波形显示的VHDL程序发出来看看啊,感觉好新鲜啊,想了解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D:
请问楼主是用51内核还是microbalze软核来实现的?刷新速度能保证吗?
用vhdl代码写的,vga界面时序稍有些复杂。用软核应该做vga显示界面应该会简单一些。不过vhdl代码移植性会很好。

用VHDL代码控制VGA时序应该很复杂吧,楼主的VHDL编程功力了得。

网友:
回复 网友T:
回复 网友I:
楼主好强大啊,能不能把vga实现波形显示的vhdl程序发出来看看啊,感觉好新鲜啊,想了解一下

VGA显示的时序控制可以参考EXCD板上的VGA显示和俄罗斯方块例程。

网友:
标记一下。 XILINX Fpga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T:
回复 网友I:
楼主好强大啊,能不能把vga实现波形显示的vhdl程序发出来看看啊,感觉好新鲜啊,想了解一下
vga显示的时序控制可以参考excd板上的vga显示和俄罗斯方块例程。

非常感谢楼主的热心解答,看了一下俄罗斯方块游戏程序,是纯VHDL代码编的,感觉程序很复杂,没怎么看懂。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T:
回复 网友I:
非常感谢楼主的热心解答,看了一下俄罗斯方块游戏程序,,是纯VHDL代码编的,感觉程序很复杂,没怎么看懂。

这个程序好像是一个老外编写的,代码写得很规范,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难啊感觉,山东VGA显示的数字示波器的电竞大赛已经结束了,楼主有没有做啊,能不能把做好的发出来让我们看看啊

网友:
大善人 超感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dr2001的建议,我们正考虑采用新的xlinx s3e系列和altera系列fpga。
当时选择xc2s200是因为spartan ii系列fpga的i/o口兼容3.3v/5.0v电平,便于和一些5.0v电平电路直接连接。这款xilinx fpga电子竞赛套件的扩展性是很好的,可以直接用来参加电子竞赛。

你有xilinx xc3s1400A or Altera EP3C25 的核心板吗?或比这容量大的核心板?我有个实验急需这样的板。

网友:
回复 网友I:

楼主 您好,一直在关注你的帖子,在你的帮助下对FPGA有了一定的了解。不知道您这个VGA显示代码怎么写的,是用micropraze软核写的吗?有具体的源代码吗?因为11月13号,天津赛区比赛出的题是要求用上显示器的。而且比赛时间就8小时,能帮我分析一下题吗

网友(2010-11-17):
支持
请发一下,dds_sin的vhdl程序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我用ep3c25q240c8  只支持3.3v 擦  弄个电机 接5v电源  给个脉冲都不转  非得接2.5V电源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U:
你有xilinx xc3s1400a or altera ep3c25 的核心板吗?或比这容量大的核心板?我有个实验急需这样的板。

目前还没有开发xilinx xc3s1400a or altera ep3c25 FPGA核心板,手头有100万门的XC3S1000核心板。

XC3S1000核心板 (原文件名:XC3S1000核心板.jpg)

网友:
回复 网友V:
回复 网友I:
楼主 您好,一直在关注你的帖子,在你的帮助下对fpga有了一定的了解。不知道您这个vga显示代码怎么写的,是用micropraze软核写的吗?有具体的源代码吗?因为11月13号,天津赛区比赛出的题是要求用上显示器的。而且比赛时间就8小时,能帮我分析一下题吗

VGA代码是用VHDL代码写的,用Microblae软核控制也可以的。不知道天津比赛什么题目,是不是已经比赛完了,贴出来大家讨论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不能 把三相大功率高速DA模块板的原理图上传

网友:
回复 网友W:
支持
请发一下,dds_sin的vhdl程序文件

dds_sin是调用SIN表IP核自动生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X:
回复 楼主:
顶 我用ep3c25q240c8  只支持3.3v 擦  弄个电机 接5v电源  给个脉冲都不转  非得接2.5v电源才行

是的,当时选择XC2S200是因为SPARTAN II系列FPGA的I/O口兼容3.3V/5.0V电平,便于和一些5.0V电平电路直接连接,SPARTAN II系列FPGA是5V容忍的。

网友:
请教楼主
23楼  中  双通道数据采集器上位机程序
这个能否共享

网友:
秀一下最近调试的DDS(AD9854)模块,这款DDS模块的高频性能还是很不错的,配合高速运放,可以输出较大幅度的高频模拟信号,运放的放大倍数可调。
电子竞赛模块—高速DDS(AD9854)扩展模块板,主要由一片2路模拟输出的AD9854ASQ(最高时钟频率可达300MHz,双路正交输出)DDS芯片,以及两片AD8009高速运算放大器组成,可以满足高速信号产生的要求,借助FPGA核心模块板或单片机板,通过模式控制和频率字控制实时产生点频、扫频、ASK、FSK等各种形式的模拟信号。

DDS(ad9854)模块板+FPGA板联调 (原文件名:DDS(ad9854)模块板+FPGA板联调.JPG)
DDS输出波形(10MHz,Vpp=5.04V,双路正交):

DDS输出波形(10M) (原文件名:DDS输出波形(10M).JPG)
DDS输出波形(20MHz,Vpp=4.96V,双路正交):

DDS输出波形(20M) (原文件名:DDS输出波形(20M).JPG)
DDS输出波形(40MHz,Vpp=4.80V,双路正交):

DDS输出波形(40M) (原文件名:DDS输出波形(40M).JPG)
DDS输出波形(80MHz,Vpp=2.96V,双路正交):

DDS输出波形(80M) (原文件名:DDS输出波形(80M).JPG)

网友:
支持开源共同进步。呵呵(我呢就是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Y:
请教楼主
23楼  中  双通道数据采集器上位机程序
这个能否共享

下面这段代码是一个比较初级的例程,包括USB驱动调用、采集和显示功能,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I:

3A也可以接受5V的TTL电平的,我试过,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I:

非常感谢
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0-12-17):
mark一下!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Z:
回复 网友I:
3a也可以接受5v的ttl电平的,我试过,没问题。

据我的了解,Spartan3和3E都不是5V容忍的。Spartan3A和3AN没用过,查了一下手册,上面说Spartan3A和3AN也不是5V容忍的,若要和5V器件相连的话,需要串接限流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I:

DDS(AD9854)模块输出的双路正弦波是正交的吗?可以独立控制每路输出的波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dds(ad9854)模块输出的双路正弦波是正交的吗?可以独立控制每路输出的波形吗?

是正交的,相位差90度。可通过模式控制和频率字控制实时产生点频、扫频、ASK、FSK等各种形式的模拟信号,但每路不是独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D:
dds(ad9854)模块输出的双路正弦波是正交的吗?可以独立控制每路输出的波形吗?
是正交的,相位差90度。可通过模式控制和频率字控制实时产生点频、扫频、ask、fsk等各种形式的模拟信号,但每路不是独立的。

楼主强大,再问一下,这个dds(ad9854)模块后面有放大电路吗?幅度可以放大到多少伏?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O:
波形幅度怎么程控呢?
如果是fpga控制da模块输出的话,可以在程序里设置一个幅度控制字,将这个幅度控制字与数字信号相乘,再送给da输出。

收藏学习了 现在还在入门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强大,再问一下,这个dds(ad9854)模块后面有放大电路吗?幅度可以放大到多少伏?

有AD8009高速运放电路, 板子上有给AD8009运放供电的+5V和-5V稳压电源,幅度可以通过调节运放电路的放大倍数控制,最大可以放大到Vpp=10V。

网友:
回复 网友I:
有ad8009高速运放电路, 板子上有给ad8009运放供电的+5v和-5v稳压电源,幅度可以通过调节运放电路的放大倍数控制,最大可以放大到vpp=10v。

非常感谢,楼主的这些板子都是自己设计的吗?十分的强悍啊!

网友(2011-01-18):
由于高校有许多老师和学生一直在用ALTERA芯片,因此一直有许多网友询问能否开发出ALTERA电子竞赛套件。经过大半年的努力,ALTERA电子竞赛套件也已经开发出来了。
目前,FPGA电子竞赛套件的所有竞赛实例已经同时在XILINX和ALTERA平台上成功实现。两个版本的技术指标基本相同。
FPGA电子竞赛套件(XILINX高级版)相关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46534554。
FPGA电子竞赛套件(ALTERA高级版)相关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082930230。

网友:
Altera套件的FPGA核心模块板和以前做的xilinx套件的FPGA核心模块板管脚都是兼容的,所以扩展底板都是可以共用的。 Altera套件核心模块板采用的是Altera公司Cyclone系列FPGA芯片(EP1C6Q240或EP1C12Q240)。

cyclone核心板 (原文件名:cyclone核心板.JPG)
下面是两款套件实现“简易数字频率计(1997年B题)”功能的对比效果图:

简易数字频率计(XILINX套件) (原文件名:简易数字频率计(XILINX套件).JPG)

简易数字频率计(ALTERA套件) (原文件名:简易数字频率计(ALTERA套件).JPG)
从实际指标效果来看,对于相同的测频算法,XILINX套件所能测得的最高信号频率比ALTERA套件略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I:

试了下ACTEL的芯片,发现软件很人性化,下载不太方便有点慢,能直接下载IP核,8051什么的可以直接下下来,不知好用不好用
总体感觉那个软件比X和A上手都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了下actel的芯片,发现软件很人性化,下载不太方便有点慢,能直接下载ip核,8051什么的可以直接下下来,不知好用不好用
总体感觉那个软件比x和a上手都容易...

爱特公司 (Actel Corporation)是全球四大知名的FPGA厂商之一。ACTEL公司成立于1985年,位于美国纽约。之前的20多年里,ACTEL一直效力于美国_军工和航空领域,并禁止对外出售。国内一些特殊领域的企业都是采用其它途径购买军工级型号。目前ACTEL开始逐渐转向民用和商用,除了反熔丝系列外,还推出可重复擦除的ProASIC3系列。其独特的Flash架构的FPGA在单芯片、低功耗、安全性、可靠性、模数混合方面有着卓越的表现。
俺没用过ACTEL的FPGA芯片,目前国内XILINX和ALTERA的用户还是占大多数。不过国内市场已有不少公司开始推广ACTEL的FPGA技术,例如广州周立功的Fusion StartKit FPGA开发平台,就是基于Actel 公司的Fusion混合信号FPGA而设计的开发平台,在第三代Flash架构的FPGA——ProASIC3基础上,将模拟的AD、RC振荡器、模拟I/O、RTC等融入到数字的FPGA中,为实现真正的SOC提供特有的解决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A:

2.5元一个的抑郁而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A:
那些sma的射频插座接的什么信号?这种插座多少钱一个?

回复 网友AB:
5毛一个。

回复 网友AC:
2.5元一个的抑郁而过

SMA射频插座比较贵,我买的是2元1个,5毛1个不知是在哪买的?

网友(2011-02-27):
目前,“简易数字频率计、数字有效值电压表、移相信号发生器、数字相位测量仪、简易逻辑分析仪、正弦信号发生器、数字存储示波器、程控滤波器”等竞赛实例已经同时在XILINX和ALTERA平台上成功实现。正在考虑增加一些新的竞赛实例,不知大家有什么需求和建议。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竞赛作品拿出来秀一下。

网友:
2007的竞赛题音频信号分析仪楼主可以试一下啊 用个FFT之类的对您来说应该是小菜了 期待中

网友:
mark,09年的数字幅频放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D:
2007的竞赛题音频信号分析仪楼主可以试一下啊 用个fft之类的对您来说应该是小菜了 期待中

FFT实现的频谱分析仪我们也有调过,目前正在完善中。
下图为一个3M的正弦信号的频谱。其中示波器屏幕最左侧为0Hz,最右侧为10MHz。

频谱分析仪 (原文件名:频谱分析仪.JPG)
大家也可以将自己的调试结果拿出来秀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我最近在调xilinx的大学计划的一款板卡——xupv5-lx110t;
正在试图调通fpga和ddr2的接口,以使fpga可以对ddr2进行简单的读写操作,遇到些问题,如下:
我是这么做的:1.新建工程;2.在该工程下用core generator生成存储器接口的ip核;2.在该工程下新建一个源文件,然后在该源文件中将ip核的源文件声明为元件;并例化元件。
不知道思路有没有错误?
而且我始终不能将ip核的源文件加在新建的源文件的目录下,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E:
楼主,你好!我最近在调xilinx的大学计划的一款板卡——xupv5-lx110t;
正在试图调通fpga和ddr2的接口,以使fpga可以对ddr2进行简单的读写操作,遇到些问题,如下:
我是这么做的:1.新建工程;2.在该工程下用core generator生成存储器接口的ip核;2.在该工程下新建一个源文件,然后在该源文件中将ip核的源文件声明为元件;并例化元件。
不知道思路有没有错误?
而且我始终不能将ip核的源文件加在新建的源文件的目录下,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指教!!!!!

添加IP核的步骤没错,可以检查一下声明并例化元件的代码,注意元件和IP核的名字要保持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I: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详细讨论一下?我qq1197193483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单片机IP核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F: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单片机ip核啊?谢谢

我使用的是Oregano公司开发的1.5版本免费的MC8051 IP核(http://www.oregano.at/eng/8051.html)。

网友:
顶一下,很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I:
fft实现的频谱分析仪我们也有调过,目前正在完善中。
下图为一个3m的正弦信号的频谱。其中示波器屏幕最左侧为0hz,最右侧为10mhz。

频谱分析仪 (原文件名:频谱分析仪.jpg)
大家也可以将自己的调试结果拿出来秀一下。

楼主能介绍一下频谱分析仪的开发思路吗?

网友:
做开发板的一个好习惯是所有IO均通过排阻引出。 特别是给学生用的电路板。可大大减少冒烟的可能。

网友(2011-03-31):
回复 网友AG:
做开发板的一个好习惯是所有io均通过排阻引出。 特别是给学生用的电路板。可大大减少冒烟的可能。

是的,通过排阻可以起到限流的作用,防止电平不匹配而造成器件的损坏。

网友:
你好 我想用这个8051做个音频信号分析仪 用NIOS II 不太顺手 楼主给不能给一个你用8051的工程 我学习一下 ……不知可以吗 上次看因为留邮箱被管理员给惩罚了一下,所以不留了 我留下QQ吧:方便联系502327976

网友:
很想学习一下在QUARTUS II里用8051的IP核,请楼主不吝赐教了,非常感激 能给一个简单的工程吗 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I:
fft实现的频谱分析仪我们也有调过,目前正在完善中。
下图为一个3m的正弦信号的频谱。其中示波器屏幕最左侧为0hz,最右侧为10mhz。
楼主能介绍一下频谱分析仪的开发思路吗?

大概的开发思路是这样的:模拟信号首先由A/D芯片转换为数字信号后送给FPGA,在FPGA内调用FFT IP核,完成FFT处理后,再送给D/A芯片转换为模拟信号给示波器观察。主要是学会如何调用FFT IP核,可以查看FFT IP核的相关帮助文档。

网友:
回复 网友AD:
很想学习一下在quartus ii里用8051的ip核,请楼主不吝赐教了,非常感激 能给一个简单的工程吗 学习一下;

我使用的是Oregano公司开发的1.5版本免费的MC8051 IP核(http://www.oregano.at/eng/8051.html),可以下载下来自己建一个工程。其中ROM和RAM需要自己手动添加IP核。

网友:
楼主该图中的稳压芯片是1117吗?最近在画spartan3E的板子。电源部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楼主指教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H:
楼主该图中的稳压芯片是1117吗?最近在画spartan3e的板子。电源部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楼主指教下。谢谢

是的,板上有三块AS1117电源芯片分别固定输出3.3V、2.5V、1.2V电压。spartan3e的芯片供电情况和spartan3芯片差不多,可以查看芯片手册上的指标,看电源最大输出电流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好啊,正想了解FPGA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支持楼主开源!

网友(2011-05-01):
谢谢大家!

推出这款套件的目的主要是想让大家在这样一个通用模块化的平台下,学习交流,共同进步。以这个平台为基础,通过不断更新和完善,提高大家的研究起点。简单点说,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大家能有更好的作品和想法。

FPGA电子竞赛技术群(超级群):113522056
欢迎大家来交流!

网友:
谢谢楼主,进楼主的群了,以后多交流。

网友:
已经属于淘汰的东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I:
已经属于淘汰的东西了

这位朋友是不是指套件里的芯片型号比较老,这个确实是的。以前也有网友这个说过,我再解释一下,当时选这款芯片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到两点:一是这款芯片兼容5V TTL电平,可以和一些5V的器件直接相连;二是这款芯片的IO口比较多,至少有140个可用。而PQ封装的其它芯片,如SP3-E系列,很多IO口其实只能作为Input(输入)来用的,是单向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向IO口。

对于电子竞赛来说,问题不在于芯片型号是不是最新的,不会因为你用了Stratix或者Virtex就给你加分。最重要的还是实战,做出满足题目要求的作品出来。

网友:
mark,楼主设计的最小系统板上的可用的IO有140个,确实挺多的,除了接套件的AD、DA和IO板外,还可以接自己的板子,可扩展性不错。考虑最近购买一套,并用这个来备战今年的国赛。

网友(2011-06-01):
回复 网友D:
mark,楼主设计的最小系统板上的可用的io有140个,确实挺多的,除了接套件的ad、da和io板外,还可以接自己的板子,可扩展性不错。考虑最近购买一套,并用这个来备战今年的国赛。

谢谢这位朋友,我们会不断完善竞赛套件的。最近在开发FPGA竞赛实验平台,实验更加方便,功能更加强大,敬请大家关注。

网友:
楼主,我是大三的学生,最近在用xilinx驱动TFT,但是在跑51内核的时候,初始化ROM,是不是只要导入COE文件即可,但文件显示是红色,不能进入next,点击show就卡了,电脑CPU一直是100%运行,是程序太大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啊,初始化ROM应该是怎么操作的啊?。。。。。。。。。。。。。。。

网友:
楼主,我在使用51内核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在rom例化时addr的宽度为16,我设的也是16,但是在TOP文件声明却报错,ISE指出addr为10位,不知道是为什么,请指导小弟啊!。。。。。
ROM例化截图 (原文件名:rom例化.jpg)

网友:
回复 网友I:

楼主很有实力,也很有想法,支持你做大做强

网友:
回复 网友I:

网友:
还要深究

网友:
最近正在开发电子竞赛专用实验箱。实验箱是在竞赛套件的基础上进行升级,使用更加方便,实例和文档更加丰富。下面是实验箱照片(手机拍的,画面效果一般):

FPGA竞赛专用实验箱 (原文件名:FPGA竞赛专用实验箱.jpg)

FPGA竞赛专用实验箱(通电) (原文件名:FPGA竞赛专用实验箱(通电).jpg)
目前整个实验箱硬件平台已经测试通过,正在进行文档的整理和新增例程的开发工作。预计暑假前完工,敬请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买的8元一个

网友:
秀一下最新开发的一款单片机&外设扩展模块板。
电子竞赛模块—单片机&外设扩展模块板:由STC89C5x系列单片机、VGA、RS-232串口、PS/2和3.2寸TFT彩屏液晶扩展接口组成。既可以作为单片机最小系统板来使用,也可以作为扩展模块接在FPGA扩展底板上由FPGA来控制。

单片机&外设扩展模块板 (原文件名:单片机&外设扩展模块板.jpg)

网友:
下面是单片机&外设扩展模块板插在FPGA竞赛实验箱上的效果:

FPGA竞赛专用实验箱2 (原文件名:FPGA竞赛专用实验箱2.jpg)
下面是通电后的效果:

FPGA竞赛专用实验箱2(通电). (原文件名:FPGA竞赛专用实验箱2(通电).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J:
楼主,我是大三的学生,最近在用xilinx驱动tft,但是在跑51内核的时候,初始化rom,是不是只要导入coe文件即可,但文件显示是红色,不能进入next,点击show就卡了,电脑cpu一直是100%运行,是程序太大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啊,初始化rom应该是怎么操作的啊?。。。。。。。。。。。。。。。

可能是COE文件比较大,这种情况不同于FIR滤波器的系数查看,一般不用点击show查看,导入文件后直接进行下一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J:
楼主,我在使用51内核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在rom例化时addr的宽度为16,我设的也是16,但是在top文件声明却报错,ise指出addr为10位,不知道是为什么,请指导小弟啊!。。。。。

rom例化截图 (原文件名:rom例化.jpg)

引用图片

<font colo......

检查一下你的ROM IP核的大小,不知道你用的是哪款FPGA芯片,一般的FPGA芯片的ROM深度开不到64K,看编译提示addr为10位,可能你设的ROM的深度只有2^10=1k大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双通道ad板上sma插座接的是信号源送过来的高频信号,信号频率范围:0—20mhz,电压范围:vpp<=4v。
双通道da板上sma插座输出高频信号给示波器,信号频率范围:0—10mhz,电压范围:vpp<=5v。
目前信号类电子竞赛题目的高频指标越来越高,普通的ad、da(如adc0809,dac0832)芯片难以满足指标。这款套件的高频指标很好,可以轻松应对此类竞赛题目。

不错,最近一直在学习FPGA,这个收藏了。
但是,20MHz的信号没必要用SMA插座,SMA高端到18GHz,MCX就足够了,而且体积小。
在MHz级别想要维持信号质量,多注意一下PCB的布线就可以,主要有地线的设置,信号线线宽,信号线间距。
再注意一下高频信号输入输出线缆的屏蔽情况,另外把信号变成差分的应该会有一些用处的。
对于一个20MHz的信号,接插件不会是问题的瓶颈。
以上拙见。

网友:
楼主的实验箱很酷,布局很美观,功能令人期待。全力支持楼主把这个项目做好!

网友:
来张实验箱的全家福照片:

FPGA实验箱(全家福) (原文件名:FPGA实验箱.jpg)
实验箱采用底板+模块板的架构。实验箱上专门开辟用户自定义功能区,上面可以插拔单片机&外设扩展模块板、DA模块、DDS模块板、三相大功率DA模块板、多路输出线性电源模块板、面包板等模块。阵容豪华,功能强大。

网友(2011-07-05):
下面是最近做的xilinx USB下载线,配实验箱很方便,当然也可以配合一般的xilinx开发板使用。

XILINX USB下载线 (原文件名:XILINX USB下载线.jpg)
更多详细介绍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863150624

网友:
非常牛逼!,学习了

网友:
最近正在加紧实验箱的竞赛实例移植和开发,下面是数字频率计在实验箱上的运行效果:

数字频率计 (原文件名:数字频率计.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行

网友:
【推荐】FPGA竞赛交流超级群(500人)
讨论和交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经验!
FPGA电子竞赛技术群(超级群):113522056
备战2011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大家一起加油努力!

网友:
正想买这块FPGA模块做实验呢!

网友:
07.27专家组组长详谈2011国赛基本要求及赛题特点
    QQ群里传过来的消息,供大家备赛参考: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专家组组长,北京理工大学罗伟雄教授在会上详细谈了今年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基本要求及赛题特点。其相关精神,总结如下:
    1、赛题数量减少,大概5题;难度有所降低,题型突出基础知识(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和单片机应用)的综合应用能力的考核,降低专业特性和专业特色,降低直接应用性特性(也是降低专业特色的一个方面)。原因:今年要回归电子设计竞赛的初衷,即突出基础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主要包括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和单片机应用。而不会像2009年及之前的专门为特定专业出题(如自动化控制,通信等)。所以,今年的题型更具一般性,更能兼顾各专业的基础知识的教学,即能保证任何相关专业的学生都能作的赛题。过去的恶性循环是,赛题越来越难,原因是赛题一旦公布,许多学校就有大量的后续团队,甚至各大相关的公司都介入竞赛,帮助完成赛题,结果导致下届竞赛不得不加大赛题的难度,结果却脱离了竞赛的初衷。因此今年的题型和难度都有所变化,但为了滤除可能的作弊,将于9月13号再对得奖队搞一个全封闭型竞赛。
    2、由于有飞思卡尔竞赛,及降低专业属性,故小车控制类题不会有(此偏工业控制),无线通信类题不会有(此题偏通信)。但电路匹配网络、电源设计类题可能有。
    3、没有纯数字或纯模拟的题;
    4、赛题更多偏向于硬件设计,与单片机相关的软件设计内容一定有,但不会多,量也不会大。因为软件设计量太大,容易导致作弊,或外部协作力量的介入,对竞赛评判不利,所以诸如DSP、嵌入式系统等太偏软件设计的赛题不会有;
    5、新技术新器件仍然鼓励使用,但并不额外加分。与数字电路相关的设计可利用FPGA/CPLD及其相关小系统上完成;
    6、SOPC技术的应用只突出适用性。即赛题不会提出用什么技术,只要能按要求完成,任何技术都可以。罗教授特别提到,SOPC实际上就是一个FPGA加一个内部的单片机。
    7、今年的模拟电路设计肯定包含运放的不同类型的应用,强调这是基础。
    8、在评审中,今年仍然可能考虑系统的性价比和功耗。所以如果直接将接口完备的系统板(如DE2板)用到竞赛中有可能扣分。
    9、赛题将突出电子设计的特点,而降低其他能力的考核。如与机械加工,道路加工,转轴加工、吊瓶、木板选择等等。因为这些能力不应该在竞赛的考核范围内,否则就不叫电子设计竞赛了。所以根据这个精神,今年的赛题,纯电子类,纯基础知识应用类题一定较多。
    10、为了突出电子技术的硬件设计,今年起,将往年50分的论文分数降低到20至30分,增加电路实物设计的分数。即今年的评分更加注重硬件系统的技术指标。硬件不过关,论文再好也不会有什么分。

    9月13日的全封闭电子设计赛相关情况和要求:
    参加竞赛对象是已经获全国一等二等奖的参赛队。全封闭8个多小时,完成一个难度不大的数字模拟小系统设计项目。FPGA和单片机最小系统需自备(针对数字电路的设计),模拟电路由此次日本赞助公司提供一片专用芯片,提供详细的使用说明。此专用芯片最大的可能是一片多运放的器件,但也有可能是ADC或DAC。因此还要准备通用板,好焊接此器件(建议现在就上网搜索此公司的相关器件产品)。对于评审,要求此系统的焊接器件要符合规范,器件引脚和连线要尽可能短,减少干扰可能。

网友(2011-08-05):
今年的国赛又要开始了,国家奖的复赛应该能公平些,希望能考核出学生真正的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I:

倒也是,对于电赛来说,实现功能性才是唯一的。
不过以后可以用些量产的芯片做些板子,毕竟比赛不是天天都有的。
另外告诫参加国赛的学弟学妹们,这不过是个开始而已;等你工作了就会觉得比赛的内容太小儿科了,更何况还有很多猫腻。

网友:
其实我要是出考题的,我就出两题:
1 用分立元器件做一个符合要求的运放出来。 2 用分立元器件做个符合要求的开关电源。这才是考核你真正的技术能力的时候。
其他什么FPGA,MCU,DSP什么的不过是个平台而已,以后工作了再学不迟。在学校里打好基础了,以后就是学个软件操作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太伟大了。强烈支持。

网友:
楼主程控滤波是用什么芯片做的啊

网友:
大牛,正在学习FPGA,请多多指教,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AK:
楼主程控滤波是用什么芯片做的啊

在FPGA内用数字滤波的方法实现。滤波器的系数事先设计好,预存在FPGA内部,根据不同的指标来调用。

网友:
玩过类似的卡片级袖珍示波器

网友:
楼主,我要重重的mark你一下。。。。

网友:
这楼盖的高呀.FPGA玩的人还是少呀,玩的好的也就楼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I:

说的好

网友:
貌似现在比赛最好用最小系统板吧?楼主要不弄个

网友:
回复 网友I:

请问用DA产生扫频信号后级要加滤波不?信号精度能否保证?我用DDS芯片产生的,用单片机控制的,跟楼主比差远了。。。。。

网友:
元器件清单出来了:

201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基本仪器和主要元器件清单

1、基本仪器清单
20MHz普通示波器(双通道,外触发输入,有X轴输入)
60MHz双通道数字示波器
低频信号发生器(1Hz~1MHz)
标准高频信号发生器(1MHz~30MHz,可输出1mV小信号)
函数发生器(10 MHz,DDS)
低频毫伏表
高频毫伏表
100 MHz频率计
失真度测试仪
直流稳压电源
秒表
量角器
100℃温度计
四位半数字万用表
单片机开发系统及PLD开发系统
扫频仪(20MHz)

2、主要元器件清单
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A/D、D/A转换器
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
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下载板
显示器件
小型电动车
小型继电器
小型步进电机
漆包线
电子开关
高频磁芯
滑线变阻器(100Ω/2A、10Ω/5A)
变容二极管(2pF~30pF)
光电传感器
角度传感器
超声传感器
大功率电阻(2Ω/36W、10Ω/36W等)
无线收发模块
红外收发管
小型直流风扇

大家可以一起分析分析,猜猜可能的出题方向。

网友:
先抛砖引玉下(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1、控制类:小车今年绝对有,很多人可以放心了。光电传感器,角度传感器,超声传感器,秒表,量角器,小车专用的东西,今年的车很难了,自求多福吧。
2、电源类:今年出现了电子开关、高频磁芯,搞不好会出开关电源或做高频变压器的题目。滑动变阻器、大功率电阻和风扇(散热)可能用来测试指标。
3、高频类:变容二极管的出现,可能会涉及类似收音机调频调谐方面的应用。
4、放大器类:注意仪器清单多出1mv输出要求,可能要求对1mv进行放大至少到1V(1000倍,60db),所以要准备个好的放大电路。
5、仪器仪表类:目前还看不出有明显的提示,有不少人猜测会是失真度测试仪或高频扫频仪。

网友:
看来题目是越来越难了。1mv的小信号放大太难了,很多信号源都发不出1mv的信号,噪声高于1mv就看不到信号了。

网友:
像这样的东西一般高校最需要,现在高校都喜欢那这种比赛来说事情

网友:
又有信号放大啊,基本指标40db,最高指标60db?
花钱做板砸砸就肯定能拿个奖了...
自己焊洞洞板达到这指标太难了

网友(2011-09-16):
回复 网友I:

楼主能不能把原理图贴上来?

网友:
开发板不错,多钱呀?

网友:
FPGA是好东西啊!可惜还是太贵,要不然早就一统天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L:
请问用da产生扫频信号后级要加滤波不?信号精度能否保证?我用dds芯片产生的,用单片机控制的,跟楼主比差远了。。。。。

DA输出信号后级没有加滤波,可以根据具体要求另外再加。DA芯片是14位的,精度应该能保证。DDS芯片的高频指标应该比FPGA+DA要高些,FPGA+DA一般可稳定输出10M正弦波,9854 DDS芯片可以输出80M的稳定正弦波。

网友(2011-10-19):
回复 楼主:

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有参加今年的电子竞赛吗?做了哪道题?成绩如何?

网友:
啊什么时候把资料放出来瞧瞧啊

网友:
NX人才能做出来的东东,顶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有参加今年的电子竞赛吗?做了哪道题?成绩如何?

今年适合FPGA做的竞赛题目只有E题-简易数字信号传输性能分析仪。这道题明显偏通信专业,专业性较强,对非通信专业学生来说增加了不少难度。
根据题目要求,系统由信号产生、模拟低通滤网络、数字信号处理等部分。由数字信号发生器发出信号为m序列的曼彻斯特编码,经过合适的低通滤波器网络,与伪随信号模拟噪声求和后进入FPGA数字信号分析,最后提取同步信息并显示眼图波形。
系统组成框图:

系统总体框图 (原文件名:系统总体框图.jpg)
竞赛中使用了FPGA竞赛实验箱,模拟低通滤网络和模拟加法电路在用户自定义模块上搭建和调试。
系统实物照片:

系统实物照片 (原文件名:系统实物照片.jpg)
m序列码和曼码图:

m序列码和曼码图 (原文件名:m序列码和曼码图.JPG)
示波器测量眼图:

示波器测量眼图 (原文件名:示波器测量眼图.JPG)

网友:
哇,FPGA,看来是好东西啊,我也想学了,无奈啊,我就像一个2051,现在给自己加载了太多的,太多的任务,每一个任务的CPU占用率都是%100,警告,多任务无法正常执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I:

有道理,被你说中了,这次真是用分立元件+运放,说不定下次真是做一个开关电源,一个字,牛

网友:
目前FPGA竞赛实验箱所有文档已经整理完毕。该实验箱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专门用于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前培训和实际参赛的实验箱产品,同时也可用于高校实验室数字电路实验和FPGA高级开发。
下面是实验箱上的数字频率计演示视频:
主要功能:测频率并用LCD显示,从信号源接入一个信号(正弦波,三角波或者方波),经过AD转换后,送入FPGA中。在FPGA中,使用双值法整形,得到标准的方波,然后测出频率,并送入1602中显示。经测试,其测频误差小于0.5%,其测频范围为10Hz—10MHz。

网友:
再发一个实验箱上的数字电压表演示视频:
主要功能:测量电压有效值并用LCD显示。从信号源接入信号,经过AD转换后,送入FPGA中。在FPGA内完成平方求和再求均值,最后开方得出电压有效值,送入1602中显示。经测试,其值误差在5mv以内。

网友:
楼主实验箱功能十分强大,比套件用起来更加方便,确实是竞赛培训的好东东。

网友:
FPGA竞赛论坛新开张,偏重FPGA应用和电子竞赛技术交流,论坛网址:www.sihangtek.com/bbs/

FPGA电子竞赛技术群:超级群1:113522056(已满);高级群1:153080518

欢迎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2011-11-20):
FPGA竞赛实验箱的相关配套资料(包括使用说明书和光盘)已经做好,来一张实验箱整体效果图:

FPGA竞赛实验箱 (原文件名:FPGA竞赛实验箱.jpg)

网友:
楼主实验箱做工精致,非常专业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LZ的专业精神。

网友:
竞赛实验箱和竞赛套件的区别:
1、核心板升级,Xilinx由原来的XC2S200升级到XC3S400,Altera由原来的EP1C6升级到EP1C12,下载线都换成USB下载线;
2、电源引线全部从实验箱内部走,模块直接在实验箱上插拔,使用操作和更换模块更方便;
3、增加10个数字电路实验和2个竞赛实验例程;
4、增加所有30个实验例程的实验指导说明书;
5、增加10个竞赛例程的演示视频。

网友:
刚好学习FPGA呢,看看楼主的开发板

网友:
楼主的试验箱好炫哈,顶

网友(2011-12-26):
咱out了

还在看 xilinx脚最少的cpld……

网友:
你好,楼主~看来楼主还是很强的~现在XILINX至少是3或者3E系列了~请教楼主,以前的系列能直接接5V电平,现在最高支持到3.3V,如果一个5V信号接入FPGA中,是不是需要片子转化一下?请问楼主通常怎么做?

网友:
想问问楼主,那个显示波形的上位机是自己写的么,最近在写上位机,上位机的显示波形求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M:
你好,楼主~看来楼主还是很强的~现在xilinx至少是3或者3e系列了~请教楼主,以前的系列能直接接5v电平,现在最高支持到3.3v,如果一个5v信号接入fpga中,是不是需要片子转化一下?请问楼主通常怎么做?

通常串一个100欧的限流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发一个完整的FPGA开发实验箱(竞赛普及版)的演示视频,包含10个电子竞赛实验:
1. 简易数字频率计(1997年B题)
2. 数字有效值电压表(1999年B题)
3. 移相信号发生器(2003年C题)
4. 数字相位测量仪(2003年C题)
5. 简易逻辑分析仪(2003年D题)
6. 正弦信号发生器(2005年A题)
7. 数字存储示波器(2007年C题)
8. 程控滤波器(2007年D题)
9. 任意波发生器(2001年A题)
10.简易数字频谱仪(2007年A题)

网友(2012-02-04):
我在淘宝上买的就是你这款,硬件不错吗,就是往届的实例做的水平也就省级一、二等奖啊,哥们啊加油

网友:
牛人,新手进来膜拜一下

网友:
楼主在信号电子类方面的开发功力比较深厚,佩服!

网友:
开源真的十分感兴趣

网友:
今天从lL看到末尾,佩服啦。目前正在迷茫中,要不要学FPGA

网友AN:
用spartan3AN吧,内部flash,当CPLD用了

网友:
最近正考虑为FPGA实验箱再开发一些扩展模块,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D(2012-03-09):
可以考虑加些信号放大、滤波和功放模块。

网友:
正想用赛灵思的板子哦

网友(2012-04-12):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加些信号放大、滤波和功放模块。

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也开发了一些ad603等信号放大、程控滤波和lm1875等功放模块,有空一起交流讨论一下。

网友AO:
谢谢楼主分享   想下载!!但是下载速度让我哭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N:
用spartan3AN吧,内部flash,当CPLD用了

考虑过制作spartan3AN最小系统板,不过担心和原来的Spartan2和Spartan3系列最小系统板管脚不能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O:
谢谢楼主分享   想下载!!但是下载速度让我哭啦。。。。。。。。。。。 ...

网速慢的话,也可以直接到我们技术论坛或QQ群里下载共享资料。

技术论坛: www.sihangtek.com/bbs/

FPGA电子竞赛技术QQ群:
超级群1:113522056
高级群1:153080518

网友:
原来的 下载链接都没有了 ···

网友:
MARK一下,最近东西怎么都下不了。。。悲剧。。。

网友AP:
求教楼主,你用了很多高速adc 板板互联的连接器选择? 用的什么型号,这方面不太懂~

最近准备做spartan3e的核心板,多余的全部要引出,还有相关互联的模块。。

模块基本已经完成。

网友I(2012-05-14):
引用 网友AP:
求教楼主,你用了很多高速adc 板板互联的连接器选择? 用的什么型号,这方面不太懂~

最近准备做spartan3e ...

以前模块和FPGA板是用40针排线连接的,排线剪得很短,但高频还是有些干扰。后来模块和FPGA板改成90度弯排针和排座直接对接方式,省掉排线的同时,高频性能也提高了不少。

网友AP:
引用 网友I:
以前模块和FPGA板是用40针排线连接的,排线剪得很短,但高频还是有些干扰。后来模块和FPGA板改成90度弯排 ...

看到xlinx官网推荐的fmc 太贵。 但是高速性能极好

还是一些pmod 模块,就是90排座和直角互联。那些东西都不好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P:
看到xlinx官网推荐的fmc 太贵。 但是高速性能极好

还是一些pmod 模块,就是90排座和直角互联。那些东西 ...

是的,那些接口性能是好,但主要用于高端板卡的互连,还是普通的排针和排座比较容易买到。

网友:
最近发现今年有个全国高职技能大赛——电子产品设计及制作(基于FPGA技术),用俺这个套件进行赛前培训非常合适。
建了一个2012高职技能大赛群-电子产品设计及制作(基于FPGA技术):235793314,欢迎交流!

网友:
很牛叉啊,羡慕

网友: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电子产品设计及制作(基于FPGA技术)赛项规程

一、竞赛名称
电子产品设计及制作(基于FPGA技术)
二、竞赛目的
通过竞赛,检验参赛选手在模拟真实的工作环境与条件下实现对电子产品在规定设计方案(规定原理图与结构要求)下的工艺能力和职业素质,包括对常用电子产品制作工具的应用、电子产品的辅助设计能力、电子产品软硬件调试能力、电子产品的加工方法和工艺的操作技能、电子仪器仪表的使用、现场问题的分析与处理、团队协作和创新能力、安全、环保等意识,引导高职院校关注电子行业新技术的发展趋势与技术应用方向,指导和推动电子信息类专业开展面向现代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加快电子信息类专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增强技能型人才的就业竞争力。
三、竞赛方式与内容
(一)竞赛方式
1.竞赛模式:封闭式竞赛,在赛前发放赛题任务书。
2.竞赛采取团队比赛方式,每支参赛队由3名选手组成,为2012年在籍高职学生,不分年级,不限男女,其中队长1名。
3.比赛时间为一天,将采用线路板绘制、软件编程和调试、硬件焊接组装与调试同步竞赛的方法进行。所绘制的线路板不加工,通过对线路板的电子稿进行评分,所要绘制的线路板与焊接安装用的线路板约束条件不同(约束条件指线路板安装尺寸、形状、接线口位置)。编程选手采用赛项组委会提供的硬件套件来编程,最后下载到赛题中。参赛的选手可以合理地分工同步进行,比赛时间可以控制在1天以内完成,第二天上午颁奖。
4.参赛选手的分工:按照完成线路板的绘制,硬件的焊接组装和调试工作,技术文件的撰写,软件编程、调试工作及编程技术文档的撰写等内容分工,时间为全天,由学校参赛队自我安排合理分工。
5.允许参赛队员在规定的时间里按照规则接受指导教师的指导。每个参赛队可配指导教师2名,指导教师经报名并通过资格审查后确定。在为期一天的赛程里,各参赛队的一名指导教师在统一规定时间内进入赛场进行现场指导一次。指导教师参与赛题的分析、进行技术要点的提示。指导教师的指导仅限于口头,不得亲自动手操作。
(二)竞赛内容
根据高职高专电子信息类专业学生的培养要求,本大赛展示了电子产品从辅助设计到完成生产的整个过程。各参赛队根据大赛组委会给定竞赛任务书要求,在赛场内完成全部竞赛内容。竞赛任务包括如下内容:
1.线路板的绘制
按照竞赛设计任务书,利用给定的电路原理图、约束条件和Altium软件,绘制出线路板图,在绘制中需考虑高速电路的电磁兼容性和信号完整性。
2.硬件的焊接组装和调试
利用竞赛提供的线路板和元器件套件,完成竞赛作品硬件焊接组装接线和硬件调试等工作。
3.软件的编程和调试
利用竞赛提供的硬件套件搭建与赛题一致的系统,进行软件编程和调试工作(库模块设计单元、图形编辑连接、逻辑图,可以加载给定的IP核)。并最终移植到竞赛作品中。
4.技术文档的撰写
技术文件分为三大类:文字性文件、表格性文件和工程图。
(1)文字性文件:技术说明、使用说明、安装说明等。
(2)表格性设计文件主要有:明细表、程序清单、接线表。
(3)电子工程图主要有:电路图、方框图、印制板图、装配图、接线图、逻辑图、流程图。
竞赛统一公布技术文档编写规范,要求各参赛队按技术文档编写规范编写技术文档。
四、竞赛规则
(一)赛题
1.本赛项的赛题,由出题专家组研究确定竞赛用题的形式与难度,并在比赛前公布经过试做的样题以及竞赛知识点,赛题在比赛现场启封发放。
2.赛题限定的竞赛套件(含器件),在比赛开始前同赛项的赛题一同发放。
(二)赛项需要配套的设备、软件和工具
由参赛队自主准备笔记本电脑、Altium Designer软件、ISE13.1或Quatus编程软件、FPGA下载电缆、数字万用表、焊接和安装工具等,带入赛场。

网友:
看来高职教育也开始重视FPGA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了,呵呵!

网友:
嗯,看来比赛用FPGA的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AQ:
顶楼主,很好很强大!就是芯片有点老了!

网友I:
FPGA电子竞赛技术群,备战2012各省电赛:超级群1:113522056 (500人)  高级群1:153080518 (200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Q:
顶楼主,很好很强大!就是芯片有点老了!

是的,芯片型号确实有点老,也在考虑核心板主芯片升级,但是核心板管脚兼容是个问题。

网友(2012-06-18):
QQ:48217874,淘宝: http://fpgadev.taobao.com/,技术论坛:www.sihangtek.com/bbs/,欢迎交流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I:
FPGA电子竞赛技术群,备战2012各省电赛:超级群1:113522056 (500人)  高级群1:153080518 (200人)

楼主好强大,好贴,可惜资源不能下,楼主你能告诉我在xilinx ise中怎么加载自己的IP核吗 我是菜鸟,麻烦了

网友:
楼主能发下你的资料吗 jingya051@126.com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R:
楼主能发下你的资料吗  非常感谢!

可以到QQ群里下载相关资料。
FPGA电子竞赛技术群:
超级群1:113522056
高级群1:153080518

网友(2012-07-24):
我手上有Alter的学习套件

网友:
一群白眼狼啊!呵呵 不过我也是,顶一下!!LZ好淫啊

网友:
继续支持楼主!楼主最近是否有新作品?

网友:
谢谢这么多网友的支持,最近在开发几个项目,比较忙,不过套件有时间仍然会不断更新的。

网友:
今年各省的竞赛已经陆续展开,不知大家准备的怎样?有的省已经比赛完了,结果怎么样呢?

网友(2012-08-23):
引用 网友AS:
现在dds很容易吧。。。。。

FPGA内实现DDS功能很容易的,可以自己写代码,也可以直接调用IP核。

网友:
明天山东省电子竞赛就要开始了,不知道今年比什么题目,大家来猜一下。

网友:
2012TI杯山东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基本仪器和主要元器件清单:
1、基本仪器清单
数字电桥 直流稳压电源 量角器 2米米尺  四位半数字万用表  0~200℃温度计 秒表 20MHz双路普通示波器
2、主要元器件清单
MSP430单片机 显示器件 小型电动车 晶体三极管  9V方电池 2200uF 50V 电容 100uF 50V 电容 12V汽车蓄电池 太阳能电池(3--5V;0.1A以下)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网友:
小车、传感器控制、电源的题目必考了。单片机做的题目比较多,不知道用FPGA能做什么,如果有信号发生类题目的话,还可以做做。

网友:
题目出来了,看了一下,E题可以用FPGA做。
双路低频信号发生及分析仪的设计制作(E题)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双路低频信号发生器,以及一个能对信号进行频域分析的仪器。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两路信号均可程控选择输出正弦波、矩形波、三角波和锯齿波,频率可预置,范围为1000Hz到2000Hz,设置的步进值不大于10Hz,频率准确度不低于1%,且每路信号的波形及频率都可以单独预置。
(2)两路输出信号最大幅度不低于2.5V,幅度可预置,设置的步进值不大于100mv,且每路信号的幅度都可以单独预置。
(3)能产生两路频率相同相位差可预置的双相正弦信号,相位差预置范围为0~360度,设置步进值为10度,精度为10度。
(4)输出矩形波的占空比能在1%—99%范围内预置,设置步进值为1%,精度为1%。
( 5 ) 仪表低功耗分析。
2.发挥部分
(1)信号叠加电路能对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两路正弦信号(频率和幅度可以不相同)进行合成,合成后的叠加信号波形正确。
(2)分析仪能对信号叠加电路输出的叠加信号进行频域分析,并分别显示原两路正弦信号的频率和幅度,其误差绝对值不大于10%;
(3)能在显示器显示叠加信号频谱图,;
(4)其他
三、说明
1.作品中不得使用集成DDS芯片。
2.题目中所指的幅度均为峰峰值。
3.工作电源可用成品,也可自制。

网友:
今年山东省E题(双路低频信号发生及分析仪)用FPGA套件做比较简单,双路DA实现双路低频信号产生指标很轻松,再用AD采集到FPGA内做FFT输出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AT:
今年刚做了一个电源题(逆变器)  实在是累呀  本来好好的  可最后烧件了
  现在在做数字示波器  想进你的群可进不了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你的资材………………。

网友:
看起来相当不错,强烈建议开源

网友(2012-09-22):
已经答辩测试完了,除了发挥部分第(3)项:能在显示器显示叠加信号频谱图,其余功能全部实现。 我们显示用的是示波器显示屏,评委说一定要用12864那样的显示屏,结果这项没让测。我觉得题目没有明确规定,像示波器显示屏、电脑VGA显示屏都可以作为显示器显示。

网友:
相当霸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T:
今年刚做了一个电源题(逆变器)  实在是累呀  本来好好的  可最后烧件了
  现在在做数 ...

资料可到QQ群和技术论坛中下载。
技术论坛:www.sihangtek.com/bbs/
FPGA电子竞赛技术群
超级群1:113522056(已满)
高级群1:153080518

网友AU:
引用 楼主:
从05年就计划研制的这款XILINX FPGA电子竞赛套件今天终于面世了!
核心板采用Xilinx公司的Spartan II系列FPGA,门数容量为20万门。技术指标高,双通道40MHz高速12位...

芯片有点掉牙,总不能单为个电平匹配沿用老东西

来自: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必须顶一下子了!

网友(2012-10-28):
引用 网友AU:
芯片有点掉牙,总不能单为个电平匹配沿用老东西

来自: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

恩,我们也正在对核心板全面升级,Spartan3的全兼容核心板已经有了,正考虑开发Spartan6核心板。

网友:
等spartan6核心板出来考虑入手一套

网友:
有人 做运动控制码?探讨一下

网友:
FPGA电子竞赛技术群
超级群1(500人):113522056
高级群1(200人):153080518

网友:
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AV:
现在比赛对这种现成PCB模块查的很严,今年比赛一块PCB(最小系统除外)上的元件都不让超过3个。

网友(2012-11-28):
引用 网友AV:
现在比赛对这种现成PCB模块查的很严,今年比赛一块PCB(最小系统除外)上的元件都不让超过3个。 ...

有这样的明确规定吗?规定是不让用现成的整块开发板,像FPGA最小系统板、 AD模块、DA模块、IO模块这些基本的模块都不让用吗,应该不会吧。难道以后都只能用面包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V:
现在比赛对这种现成PCB模块查的很严,今年比赛一块PCB(最小系统除外)上的元件都不让超过3个。 ...

考虑到竞赛对PCB模块的严格要求,准备设计一款信号类竞赛专用的带高速AD和DA的FPGA板,板子采用最小系统板+底板结构,但是底板做的很小,和核心板差不多大小,把一些高速AD和DA电路隐藏在最小系统板的下面,或者更绝一点,直接将高速AD和DA电路做在最小系统板的背面,这样很隐蔽。不知这样可行否?

网友(2013-02-24):
2013年又是国赛年,不知大家开始准备了吗,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资料提供啊?谢谢

网友D:
顶一下,楼主今年还参加比赛吗?现在准备的怎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一下,楼主今年还参加比赛吗?现在准备的怎样了?

今年继续参加比赛,正准备开发竞赛简易学习开发板和一些信号类的模拟电路小模块。

网友AW:
求lz扣扣号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W:
求lz扣扣号码,,

48217874,欢迎交流!

网友D(2013-03-28):
楼主的竞赛开发板什么时候开发好?

网友AX:
有没有楼主的qq,很想联系,学习探讨xilinx的东西,不知道哪个高手有联系方式。

网友:
楼主,请问“基于FPGA的SSB调制”做过吗?

网友AY:
楼主,请问你做过“基于FPGA的SSB调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Y:
楼主,请问你做过“基于FPGA的SSB调制”吗?

SSB是通信里面的单边带调制吧,没做过。不过有做过正交调制,实现方法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竞赛开发板什么时候开发好?

预计5、6月份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X:
有没有楼主的qq,很想联系,学习探讨xilinx的东西,不知道哪个高手有联系方式。 ...

48217874,欢迎交流!

FPGA电子竞赛技术群:
超级群1:113522056
高级群1:153080518

网友:
引用 网友I:
48217874,欢迎交流!

FPGA电子竞赛技术群:

先标记一下,那天 玩FPGA了找你交流

网友:
mark,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2013-05-05):
最近正在陆续开发一套的竞赛实战系列新板,想法是FPGA(最小系统板+扩展底板)+外围数字电路模块(矩阵键盘/拨码开关输入模块、数码管/液晶显示模块)+外围数模混合电路模块(单路高速A/D模块、单路高速D/A模块)+外围模拟电路模块(大信号衰减网络模块、小信号(5mV)初级放大模块、压控增益放大模块、可编程集成滤波器模块)等组合套装。

网友:
楼主传资料,我们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I:
-------------------------------------------------- ...

非常受教.....

网友:
FPGA竞赛实战系统板(最小系统板+扩展底板)架构已经搭好,接口都做成标准统一的。
接口有8PIN的纯模拟模块接口、20PIN和40PIN的数字接口。

网友:
板子做回来了

网友:
FPGA竞赛实战系统板(最小系统板+扩展底板)

网友:
接下来就是陆续开发各个小模块了。
1、通用放大模块+FPGA竞赛实战系统板(最小系统板+扩展底板)

网友(2013-06-04):
2、通用放大模块+通用滤波模块+FPGA竞赛实战系统板(最小系统板+扩展底板)

网友:
3、通用放大模块+通用滤波模块+压控增益放大器(VCA)模块+FPGA竞赛实战系统板(最小系统板+扩展底板)

网友(2013-07-07):
来个全家福

详情请见本坛相关贴:
【开源】FPGA竞赛实战系列套件资料(外挂模块可达10多块):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8551-1-1.html

网友:
2013年国赛就开战了,暑假大家都在紧张备战中吧,不知大家都准备得怎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考虑将这款FPGA电子竞赛套件做成一个开源的项目,不知大家是否感兴趣?需要的顶下,我将陆续把相关资料整 ...

支持一个~谢谢LZ

网友:
效果还可以,扩展做了不少,但是略有过时了

网友:
感觉板子布局布得有点大,不过能够实现好几个信号类的功能真不赖,正在做一个频谱分析的题目,总是会感觉到逻辑不够用

网友:
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进度安排:

一、第一阶段(4 月至6 月),报名、征题工作
(1) 4 月初召开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启动工作会议,并由全国竞赛组委会发出《关于组织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通知》。
(2) 4 月中旬各赛区按《关于组织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通知》精神,完善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区竞赛组委会和专家组。各赛区向本地区高校转发有关文件,制定赛区工作计划,组织指导本赛区各高校竞赛准备工作。
(3) 4 月份召开全国专家组工作会议。
(4) 各赛区竞赛组委会根据《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命题原则及要求》,广泛发动各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及有关企事业单位征集本届竞赛题目,并经赛区专家组初选之后,于5 月30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报送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
(5) 5 月底~6 月初召开全国专家组工作会议。
(6) 6 月上旬各赛区将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区竞赛组委会和专家组名单报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委会秘书处备案,赛区竞赛组委会及专家组名单请注明所有成员的单位、职称、邮编、电话(办公室与住宅)、手机、电子信箱等,以方便联系。
(7) 6 月份各赛区组织学生报名,并于6 月30 日前将本赛区报名情况(填写《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区报名汇总表》,网站下载),报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备案。学生参赛名单以进入赛场时为准。

二、第二阶段(7 月至9 月),命题、评审工作
(1) 7 月份,召开全国专家组工作会议,初步确定竞赛题目基本方向,审议竞赛题目基本框架。
(2) 8 月17 日至8 月18 日,召开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织工作会议;部署竞赛事宜,包括宣传竞赛规则及竞赛期间有关注意事项。
(3) 8 月24 日至9 月2 日,召开全国专家组命题工作会议,编制并确定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报全国竞赛组委会审批,同时,制定评分标准及有关评分原则、表格等。
(4) 8 月28 日上午,网上公布和启封竞赛元器件及设备清单。
(5) 9 月3 日召开全国组委会会议,审批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
(6) 9 月4 日(星期三)早晨8:00 时至9 月7 日(星期六)20:00时(共四天),举行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开赛前半小时网上发题,竞赛结束当天晚20:00 时后通过电子邮件向赛区专家组组长发放测试表。
(7) 9 月8 日至14 日,各赛区组织评审工作。填写《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区实际参赛队汇总表》(网站下载),并于9 月16 日前报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备案。
(8) 9 月16 日前各赛区按全国竞赛组委会的要求,各赛区将参加全国评审的优秀参赛队的材料以特快专递方式寄出或派专人报送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并妥善保存本次竞赛全部制作实物及剩余的文字材料,以备全国竞赛组委会和专家组抽调检查。
(9) 9 月16 日各赛区进行综合测评,题目网上下载,开赛前发题。
(10) 9 月17 日前各赛区将综合测评材料以特快专递方式寄出或派专人报送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
(11) 9 月20 日至28 日召开全国专家组评审工作会议。期间请各赛区浏览全国组委会网站,关注复评时间及名单。
(12) 9 月29 日召开全国竞赛组委会会议,审批通过全国专家组评审结果,并在网上公示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评审结果(初评)。

三、第三阶段(10 月至12 月), 评奖、颁奖工作
(1) 10 月15 日公布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评审结果。
(2) 10 月31 日前各赛区将本次竞赛的工作总结报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供评选本年度赛区优秀组织奖时参考,赛区优秀组织奖将按规定程序(即申请、答辩)进行。
(3) 11 月中旬至12 月底的适当时间,召开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织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各赛区组织工作经验,组织申报、答辩、评定赛区优秀组织奖;召开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颁奖大会。

网友:
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啊

网友AZ(2013-08-08):
现在电子设计竞赛的频率越来越高了,高速ADDA一般都直接和fpga画到一起

网友I:
引用 网友AZ:
现在电子设计竞赛的频率越来越高了,高速ADDA一般都直接和fpga画到一起

比赛只允许采用FPGA最小系统板、AD、DA模块,不允许将高速ADDA一般都直接和fpga做成一块成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比赛只允许采用FPGA最小系统板、AD、DA模块,不允许将高速ADDA一般都直接和fpga做成一块成品板。 ...

我们自己设计的应该可以吧,高速ADDA不在一块板子上面的话,不好连线啊

网友:
自己设计应该可以,但是做的太美观漂亮的话,会被怀疑是成品。

网友(2013-10-10):
资料挂了吧

网友:
嗯,非常好的帖子,对fpga认识更深刻了些

网友:
2013年大学生电子竞赛已结束,最近有时间了,考虑总结整理一下。
新版模块的一些想法:
1、放大1000 倍(60db)的小信号放大模块,低漂移的直流宽带运放组板,带宽>150MHz。
2、 乘法器模块的制作,应对出现的乘法器的模块
3 、数字控制滤波频点的滤波模块
4 、红外调制解调模块(长距离)
5、音频的调制解调
6 、幅相检测模块
7、功率放大模块,包括音频功放、宽带功放等。

网友(2013-11-20):
最新做的音频功率放大模块:

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5943468450

网友(2013-12-22):
最新做的宽带功率放大模块:

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5935926338

网友:
lz做的东西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4-03-02):
新做的MAX038函数发生器模块:

支持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产生,频率可达20MHz,频率可调,占空比可调。

网友(2014-04-01):
MAX038函数发生器模块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162910994

网友:
新做的LTC1068滤波器模块:支持4种滤波器配置: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可通过更换外围电阻、电容元件实现其它模式切换。滤波器截止频点可以通过外部时钟端口来控制,若时钟采用单片机或 FPGA控制,则可以实现程控滤波。

LTC1068滤波器模块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162286836

网友:
新做的高频滤波器模块:支持低通或窄带带通或宽带带通配置,芯片3dB频点范围:200K~10MHz,频点调整方便,只需更换外围少数电阻器件。

网友(2014-05-21):
新做的加法器模块(AD811)(W=X+Y)(输入输出幅度范围大):

加法器模块采用宽带电流反馈型运算放大器AD811芯片,非常适合电子竞赛题目中的加法器功能应用。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640861635

网友:
新做的乘法器模块:

乘法器模块采用具有完备四象限电压输出模拟放大功能的AD835芯片,超低噪声,性能优异,工作频率带宽:250MHz,公式W=XY+Z,模块Z端默认接地。非常适合电子竞赛题目中的乘法器、混频器功能应用。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641049834

网友:
FPGA也可以玩51单片机。有意思。。

网友:
新做的射频衰减器模块:0-2.5GHz,0-35dB,1dB步进,手动调节,可调衰减。

射频衰减器模块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789693339

网友BA:
楼主给力啊,之前一直听说使用51内核,但是一直没有试过,能发一个使用IP核的工程参考一下吗?

网友:
给力,lz一直都在做新东西,向lz学习!

网友(2014-06-25):
mark,不过没看懂

网友(2014-07-29):
引用 网友BA:
楼主给力啊,之前一直听说使用51内核,但是一直没有试过,能发一个使用IP核的工程参考一下吗? ...

51内核网上有公开源码,简单修改移植一下就可以使用。

网友:
今年各省电子竞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不知大家准备情况怎样。好像江苏、浙江、四川等省比赛时间都是8月12日8:00点至8月15日20:00点。

网友I:
2014年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部分解决方案
C题:锁定放大器的设计
1、“交流放大器”解决方案:
采用前级低噪声高输入阻抗小信号放大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722932117
2、 “带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解决方案:
采用通用滤波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937055714
3、“加法器”解决方案:
采用加法器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640861635
4、“直流放大器”解决方案:
采用通用运放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736436260

E题:∑-Δ型A/D转换电路
1、“减法器”解决方案(加法器+反相器):
采用加法器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640861635
采用通用运放模块(改成反相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736436260
2、“积分电路”解决方案:
采用通用运放模块(改成积分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736436260
3、“比较器”解决方案:
采用通用运放模块(改成比较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736436260
4、 “FPGA与采样数据波形显示装置”解决方案(FPGA+双路DA+模拟示波器):
采用双路DA模块(赠送存储示波器FPGA例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48756540

H题:自动增益控制放大器(高职高专)
1、“自动增益控制音响放大器”解决方案:
采用AGC(自动增益控制)模块(修改参数频带可扩展到100Hz~10kHz)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736652826
2、带600Ω负载或驱动8Ω喇叭,还必须加一级功放
采用音频功放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5943468450

网友(2014-08-29):
安徽省2014年电子竞赛主要元器件清单:
DDS模块(例如AD9852 或AD9854)
直径0.5mm~2mm的漆包线
大容量耐高压电容
大电流可控硅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高度传感器
光电等可探测物体形状的传感器
姿态检测与控制模块
可充电电池
小功率、中功率、大功率电机
200W以上隔离变压器
24V/60W,36V/100W白炽灯灯泡
2.5Ω/15W、5Ω/10W、10Ω/5W 负载

网友(2014-10-31):
好漂亮的波形

网友(2015-03-15):
好牛的设计,支持了

网友(2015-07-29):
引用 网友I:
2014年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部分解决方案
C题:锁定放大器的设计
1、“交流放大器”解决方案:

我对楼主“E题:∑-Δ型A/D转换电路”这个套件感兴趣

网友(2016-12-09):
板子做的挺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