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玻璃升降器用直流永磁电机有谁比较了解的?

楼主(2010-01-03):
对于汽车玻璃升降器用直流永磁电机有谁比较了解的,用ULN2003能驱动吗?

网友:
ULN2003 没那么大电流供应的吧??

网友:
2003每路最大电流 500mA, 7路并一起的话, 理论上 3A, 不过看它那个接地的管腿, 不像能扛得住的样子.

网友:
这种电机有15W的,还有小一点的,2003的一路肯定是不行的,就算几路并起来用行也很麻烦,正反转要一个桥驱动。再说了电机启动和堵转的时候电流是额定运行的几倍,2003并起来很难承受吧。用mos管吧。

网友:
ULN2003是不行的,要考虑电机堵转,看了一些升窗器,基本是10A-20A的继电器,如果单个车窗,10A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考虑用ULN2003驱动继电器,使用2个继电器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在电机的运行过程中通过取样电阻采集电流的方法判断电机是否堵转。一般汽车玻璃升降器正常运行为5A左右,但堵转时电流会达到15A~20A。可以考虑使用25A/12V的继电器。

网友:
车窗电机我用的很多,单个电机工作电流6-8A,至少要10A继电器,或者用MOS管

楼主:
这种电机和直流电机有什么不同吗,而且还有无刷/有刷之分。如果考虑用L298N怎么样呢,这个可以带动2A以上的电机。

网友:
如果有阻力,电流更大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桥驱动呢? 反向极性就可以正反转了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ATA6823/24 + 功率管组合。

Atmel还有一款继电器的预驱动器,型号忘记了。

楼主:
TO:h2feo4 无机酸
  有这类电机的资料吗,有的话麻烦你发给我,感激不尽。邮箱:wuguixin061@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资料,只是从汽配城买了一堆回来用万用表量量,驱动和换向用的是10A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