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大多数0-50V线性稳压电源0-10A,都是选择次级变压器多端抽头电压切换来降低调整管

楼主(2010-01-03):
现时大多数0-50V线性稳压电源0-10A,都是选择次级变压器多端抽头电压切换来降低调整管的功率,应该有1种更好的方案来解决这个技术问题?

次级变压器输出端串连1只双向可控硅才作整流输出连接到调整管,调整管的输入及输出有3-4V的压降就可以了,由1组电路检测3-4V的压降来控制双向可控硅的输出功率。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yy888 于:2010-01-06,07:49:59 加入。
以下文字由ourDEV网站排名第一的绝顶高手、国宝级专家狐狸霖提供,再次感谢狐狸霖提供上传了这么好的绝顶国宝级资料,谢谢!

从最后往前翻几页就看到了。

再来一本极品:HP Journal 1989年第4月号,8位半巅峰之作HP3458A核心原理大解析 ourdev_523229.pdf(文件大小:22.88M) (原文件名:Hewlett-Packard Journal 1989-04.pdf)
官方高清扫描版,比较大,慢慢下,呵呵。

另外,Agilent 34401A的图纸在这里有:发本Anglent/Hp 34401A的服务手册(内含原理图)

不得不佩服HP,不但线路图公开,连工作原理都给分析得这么透彻。另一个佩服的是IBM,不是他把PC架构开放,个人电脑还不知道会长成什么样子。然而IBM最得意的两件作品温氏硬盘和PC最终却落得买给日立和联想的下场,叹息。

Agilent  E3640A单路电源的图纸整个手册传上来:

楼主位的图纸没标DAC型号,这份图纸终于现了真身:AD1851R 16-bit PCM音频DAC,把音频DAC用在电源上还是第一次见,Agilent果然敢想敢做啊,又学到一招,呵呵。

【129楼】 jeffwei
看来注定要用到开关电源技术的
这个是以前搜索到的资料
第十五章就是 Resonant and Soft-Switching Converters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网友A:
用可控硅,感觉和直接用高频开关电路差不多,都会增加干扰,处理会困难点。
也可能有高手可以搞掂干扰。

网友:
这可控硅降压好像以前就看过

网友:
Agilent的电源,分别用了可控硅切换变压器抽头和MOSFET PWM降压,但PWM部分无储能电感,属于斩波调压。

楼主:
【1楼】 hebj
用可控硅,感觉和直接用高频开关电路差不多,都会增加干扰,处理会困难点。
也可能有高手可以搞掂干扰。
--------------------------------------------------------------------
你所讲:高频开关稳压电源输出12v->线性稳压电源输出9v,2级稳压电源,干扰源来由(高频开关稳压),干扰很难解决,我这个是50Hz工频的控制有干扰吗?

【4楼】 gzhuli 咕唧霖
Agilent的电源,分别用了可控硅切换变压器抽头和MOSFET PWM降压,但PWM部分无储能电感,属于斩波调压。
--------------------------
我所讲:次级变压器是没有抽头,由双向可控硅来实现平均功率输出(例如20W,线性稳压电源功率输出(例如18W),调整管只才消耗(例如2W),自动水涨船高来控制双向可控硅平均功率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1楼】 hebj
用可控硅,感觉和直接用高频开关电路差不多,都会增加干扰,处理会困难点。
也可能有高手可以搞掂干扰。
--------------------------------------------------------------------
你所讲:高频开关稳压电源输出12v->线性稳压电源输出9v,2级稳压电源,干扰源来由(高频开关稳压),干扰很难解决,我这个是50Hz工频的控制有干扰吗?

如果是用PWM对工频进行斩波,就会出来干扰,
可能使用零点触发会少很多,就是有些周期导通,有些周期截止。

网友:
用IRFP250缓慢开关的方式,损耗会有点,但不会产生大量谐波

网友:
可控硅不是过0触发的话,波形产生畸变,
干扰就比较厉害了,

如果是过0触发,你的整流后滤波可能又很麻烦。

如果要求不高,用起来是没问题的。
据说菊水就有这样的电源

自己DIY的就更多了。
比如有个论坛出的数控电源套件就是用KIC-125保证输入调整管的电压比输出高4V左右

要求高的还得靠全线性电源

网友:
哈哈,这是电源工程师多少年来的梦想~~~
可控硅斩波,最终变成现在的开关电源,只要斩波,就会产生高频干扰,也有就了开关电源的缺点,倒不如直接用开关电源。
这种想法我以前也有过,还搭了电路,电终还是不行,效果不好,希望红日能有所突破。

网友:
采用过零触发,是可以实现的。但要增加滤波电容作为代价。

网友:
电动机==>无级变速==>发电机

网友:
用电机控制可调式自耦变压器?

网友:
我目前在做个60V3A电源,用的KIC-125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否需在整流后加个笨重的储能电感?不加电感,效率似乎高不到哪里去。

网友:
这是在讨论小功率电子变压器和实验用稳压电源。

功率电力变压器的应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范围。

可控硅无非相控和调功两种方式,过零触发只能是调功方式,通断周波数成比例,用于加热等大惯性负载。

网友:
用FET工作在甲类斩波,即不是完全开关态,又比纯线性温度低

网友:
我支持,很感兴趣。
那位能科普一下:
1.“功率因素补偿”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小功率设备中任何实现?
2.还有电源的“负载调整率”和“负载调整速率”。

楼主:
我来<<抛砖引玉>>。

网友:
在小功率设备中.“功率因素补偿”典型的是PFC电路。

什么是PFC?
PFC就是“功率因数”的意思,主要用来表征电子产品对电能的利用效率。功率因数越高,说明电能的利用效率越高。

PFC 控制IC是计算机服务器和数字家电等产品的电源装置内的一个器件,可以减少AC(交流电)-DC(直流电)转换过程中输入电压与电流波形差异引起的、不必要的功率和谐波的出现。它是通过对输入电流波形进行整形以便配合输入电压波形来实现这种改进的。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在电源装置中使用PFC控制IC,用以提高能量效率和保证符合谐波相关国际法规的要求。

当用“PFC”关键词百度GOOGLE一下,就有很多资料了。

网友:
【23楼】 andy 红日 我来<<抛砖引玉>>。
能不能不要工频变压器?即有没有干扰不大的开关电源来隔离(但有高的效率,低成本,不高的电压调整率)?

【24楼】 bkkman         在小功率设备中.“功率因素补偿”典型的是PFC电路。
电能的利用效率≠效率,它是指提高发电厂和传输途径中的效率,对吧。
它是如何定义的呢?

网友:
Agilent的预稳压部分,挺有意思的,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SG3525的特性我不太熟,懂开关电源的帮忙详细分析一下PWM部分的工作原理。

图比较大,点击打开大图 (原文件名:E364x.png)

网友:
大水塘正端接地?负端接哪?

网友:
双向可控硅放在变压器初级,利用变压器本身的电感,可以很好的减低干扰

网友:
回【27楼】 elder60 60岁老头

图太大,截不完,大水塘负端接左下角整流桥CR128负端。

这个电源是浮地的,分了很多个地,Pg1是PWM预稳压的地,线性调整管源极是模拟地A1,图中没有,图中的D1是数字地,还有个PCOM1地。
各地之间的关系我还没完全弄清楚。

从最后往前翻几页就看到了。

网友:
【26楼】 gzhuli 咕唧霖

你把最要紧的可控硅控制环路掐断了,你把分片扫描的都传上来,我来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只是少了一根线,偷懒少截了一张:

直接下载手册看完整的吧,右边线性稳压部分也可以参考一下的,那个PCOM1地和主电源负极的关系也挺有意思。

网友:
【31楼】 yy888 许意义
“功率因素”老头还是懂的。
问题是:“功率因素补偿”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小功率设备中任何实现?
1,2句话来回答就行,话多了,就又老糊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SG3525做开关电源我懂,但这个有点非主流:
1.波峰检测电路控制SYNC,在交流波峰达到9V时才允许PWM工作,但不知道变压器绕组输出电压多少
2.SG3525的放电回路多接了个56p,和Ct一样的容量,振荡频率不能按公式算了
3.片内的运放没用,只用了比较器
4.两个输出是“或”的,起作用的其实是死区时间?
5.输出后面接个RC放电和比较器,这又把开关频率降下来了?

可控硅部分倒没什么特别的,根据输出电压来控制可控硅导通,只起切换绕组作用,没调功。

网友:
我也六十岁,但不是老头,是老顽童。

网友:
是在右边,从U128,U129=》Q111,Q112=》R216=》U136-7,到此信号流程断了。

网友:
最简单扼要就是要使电源电流与电压波形同相位,波形同,这是最理想状态,功率因素为1。

电感性电流相位滞后电压波形,滞后相位越大,功率因素越低。

电容性电流相位超前电压波形,超前相位越大,功率因素越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在右边,从U128,U129=》Q111,Q112=》R216=》U136-7,到此信号流程断了。

那个是U135不是U136,右边的电路没什么特别的,U135是比较器,比较输出电压和基准,可控硅只是替代继电器,要么全通,要么全断。

网友:
因数.

我来泼个冷水:如果要做好的话,个人感觉难度非常大.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做不好的.

网友:
纠正一下,是“功率因数补偿”

网友:
电网中的电力负荷如电动机、变压器、日光灯及电弧炉等,大多属于电感性负荷,这些电感性的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不仅需要向电力系统吸收有功功率,还同时吸收无功功率。因此在电网中安装并联电容器无功补偿设备后,将可以提供补偿感性负荷所消耗的无功功率,减少了电网电源侧向感性负荷提供及由线路输送的无功功率。减少了无功功率在电网中的流动,可以降低输配电线路中变压器及母线因输送无功功率造成的电能损耗,这种措施称作功率因数补偿

网友:
MCU控制可控硅投切自耦变压器绕组,MCU控制线性稳压Vref电阻投切,手动或自动在本档范围内调压。
14楼指的是碳轮接触式调压器,带电压反馈的。
实际上还可用大型磁放大器,斩波控制调压,称为磁饱和稳压调压器,效率较高,谐波较少,寿命长。

网友:
报告:我的不知道对不对?不行了,我要睡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估计一下大概原理;
上面的LT1011比较器作过零检测,PIN3的二极管用0.6V基准,过零期间输出低电平,把输出端的0.1uf电容放电,过零后电容由此及200K电阻充电,重复此过程,产生100Hz近似锯齿波.
LM301A为误差放大器,两输入端接电桥,电桥平衡时,电桥各臂电压相等,这时线性稳压器LT1083的输出输入端电压就相差固定的压降2V(LT1004+1N914的压降).
下方LT1011组成相位调制器,把电桥的误差电压与锯齿波进行比较,即可得出相位与误差电压相应对应的方波输出,这个方波经触发耦合器T2和1uf电容,产生触发脉冲,控制两个整流可控硅的导通角.
由于经可控硅整流后的电压脉动很大,这里加了很大的LC平滑滤波,并由1N4003在可控硅关断期间给LC续流.C是50000uf的大水塘,L也应该是个拳头般大小的家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动机==>无级变速==>发电机
这种东西叫“电动发电机”。早在几十年前半导体还没出现的时候,这种东西就已经很普遍的用作DC-DC变换了。很多老电子管设备上都可以看到这种装置。

不过,当半导体元件普及以后,这类东西就销声匿迹了,年轻的朋友可能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网友:
回复 网友F:

简化后就是那样。

其实我对下面这部分的作用还不是太清楚。
+17.4V1和PCOM1是一组辅助电源,这部分应该是把这组辅助电源和主回路关联起来的,但用处是什么?+17.4V1和电流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的,用两个二级管和两个单向可控硅接成桥式全波的可控整流,用TCA785或别的控制可控硅输出的整流电压高出输出电压的3~5伏就可以了.

网友:
补充44楼:
对于电力公司来说,无功功率是收不到电费的,所以要求功因数愈高愈好

网友:
在变压器初级调相斩波干扰更大,而且变压器暴振,过零就要大水塘

网友:
希望能成功.
这个思路很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其实我对下面这部分的作用还不是太清楚。
+17.4V1和PCOM1是一组辅助电源,这部分应该是把这组辅助电源和主回路关联起来的,但用处是什么?+17.4V1和电流又有什么关系?
你是“还不是太清楚”,我是“云里雾里”。
首先E3646A是60W 双路电源,210页的图是它的另一路。同样是这样的线路,却连接到+15V2去了。
所以这一部分线路好象没有了输出。

网友:
【58楼】 yy888 许意义
我在【22楼】提出的2个问题
1.“功率因素补偿”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小功率设备中如何实现?
2.还有电源的“负载调整率”和“负载调整速率”。
前一个好象和本主题无关,另专题讨论吧。若本主题要加入,另当别论。

网友:
又来了。这样的讨论是浪费时间。
把2个问题换一下:
1. 本主题要不要考虑“功率因素补偿”?
2. 本主题“负载调整速率”定多少?

网友:
回复 gzhuli  咕唧霖
看了看Agilent电源的电路图,太复杂了。对不起,我投降了。

andy 红日提出的本主题是很有意义的。我虽然不能动手了,但我还是极感兴趣。我会继续关注。

网友:
没有“负载调整速率”这个名词.也许应该是动态响应比较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H:
没有“负载调整速率”这个名词.也许应该是动态响应比较合适.
该词因不知如何表达,确是我杜撰的。连在一起叫“负载调整响应速率”可能好一些吧。
在我心里,我是把可控电源视作“极小输出阻抗和增益可控且极稳定”的“大功率的放大器”来看待的。

谢谢yy888 许意义在【67楼】 的介绍,大致明白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该词因不知如何表达,确是我杜撰的。连在一起叫“负载调整响应速率”可能好一些吧。
在我心里,我是把可控电源视作“极小输出阻抗和增益可控且极稳定”的“大功率的放大器”来看待的。
谢谢yy888 许意义在【67楼】 的介绍,大致明白了。

“负载调整响应速率”指标,是不是可以解释成“大功率的放大器”的压摆率指标?
现在大部分稳压电源都是单端输出,两个方向的负载调整率可以相差很远,甚至面对负载电流倒灌是无能为力的。

呵呵,说到这里,我估计猜到51楼那部分的作用了:那是改善输出电压下调整率的,R166和Q110是电子负载,根据输出电流来调整,从而在输出负载迅速减少时获得较快的电压下降速率。

网友:
1.一般根据CE的标准,功率大于75W的,需要有PFC部分.一般现在的有源PFC,可以将功率因数调整到0.9以上.
2.动态响应,一般的测试方法:在额定的输入条件下,将负载的输出,从10%提高到90%,上升的速率为2A/uS,观察输出电压的超调为多少.然后,在做负载反过来的下降测试.同样观察输出电压的超调为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另外,关于6位半,好一点的资料是否有?如有,能否上传让大伙解解馋,饱饱眼福。谢谢!

好,那就再来一本极品:HP Journal 1989年第4月号,8位半巅峰之作HP3458A核心原理大解析 ourdev_523229.pdf(文件大小:22.88M) (原文件名:Hewlett-Packard Journal 1989-04.pdf)
官方高清扫描版,比较大,慢慢下,呵呵。
另外,Agilent 34401A的图纸在这里有:发本Anglent/Hp 34401A的服务手册(内含原理图)

不得不佩服HP,不但线路图公开,连工作原理都给分析得这么透彻。另一个佩服的是IBM,不是他把PC架构开放,个人电脑还不知道会长成什么样子。然而IBM最得意的两件作品温氏硬盘和PC最终却落得买给日立和联想的下场,叹息。

网友:
【51楼】 gzhuli 咕唧霖
+17.4V1和PCOM1是一组辅助电源,这部分应该是把这组辅助电源和主回路关联起来的,但用处是什么?
可有进展?

网友I:
我开始看了,我做过实验,用可控硅调压出现触发不是很稳定的现象,对比之下还是安捷伦的MOS管斩波的是最佳方案,但是电路挺复杂的,DIY难度很大,后来对比后级稳压电路及控制电路,觉得全盘抄是捷径了,这样太复杂了,导致我的第二版电源现在还在孕育中,其中还半路流产了一次,代价大。

网友:
【77楼】 kdtcf 春风
想就微晶磁环一事向你请教:
看到你在“0-30V/4A数控稳压电源”一帖的【楼主位】发的照片中,其输出端用的滤波电感好象是微晶磁环。
在设计中如何避免磁环饱和?

网友:
记号一下,晚上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17.4V1和PCOM1是一组辅助电源,这部分应该是把这组辅助电源和主回路关联起来的,但用处是什么?
可有进展?

【71楼】 gzhuli 咕唧霖
呵呵,说到这里,我估计猜到51楼那部分的作用了:那是改善输出电压下调整率的,R166和Q110是电子负载,根据输出电流来调整,从而在输出负载迅速减少时获得较快的电压下降速率。

网友:
【73楼】 yy888 许意义
呵呵,我抽空将 AT_E3646A 的原理图粗看了几遍,尽管e文不识,但感觉基本领会其设计思路,老外的东东设计的确实好,点水不漏,至少我目前找不出一点小毛病,...
--------------------------------------------------------------
我可一点多看不懂啊!

【81楼】 gzhuli 咕唧霖
呵呵,说到这里,我估计猜到51楼那部分的作用了:那是改善输出电压下调整率的,R166和Q110是电子负载,根据输出电流来调整,从而在输出负载迅速减少时获得较快的电压下降速率。
--------------------------------------------------------------
+17.4V1和主回路1是在哪里连接的?电流怎么流?

网友:
顶级的资料,我等观摩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可一点多看不懂啊!
+17.4V1和主回路1是在哪里连接的?电流怎么流?

不知道图纸和实物是否有出入,按图纸计算+17.4V1基本接近,+15V1只有不到12V,不过这不影响工作,估计+15V1这些只是开发过程临时定的网络名,不代表实际电压。
-10V_REF2这组也是一样,并不需要提供绝对准确的-10V,只需要稳定就行,它在隔离部分和-10V_REF1做比例转换(见图1),最终和ADC/DAC连接的参考电压还是REF1,而+5V_REF1/+10V_REF1/-10V_REF1是从AD586主基准出来的,这个是准确的(见图2),而且AD586精度比REF2的LT1021D高很多。
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我估计是成本问题吧,规格参数上副输出的精度指标也是比主输出低的。这个妥协也比较聪明,利用低精度的LT1021跟随高精度的AD586,成本低得多,性能下降却不大。

图1 (原文件名:E364x_9.png)

图2 (原文件名:E364x_10.png)

PCOM1和A1是在这里连通的,但PCOM2和A2还是悬空? (原文件名:E364x_8.png)

网友:
不做电源的人路过

网友:
版主 gzhuli 咕唧霖:
建议另开一贴,专用于分析Agilent电源。如何?放在这里和主题不对。

我现在在看比较容易的“预输出部分”,即U504(IRFP540) + U507(SG3525A)。

网友:
抽空凑个热闹,关注

网友:
这个我要仔细看看啊

网友:
然而IBM最得意的两件作品温氏硬盘和PC最终却落得买给日立和联想的下场,叹息。

我倒是为联想叹息,又是盲目的收购。

网友:
mark,明天到单位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J:
然而IBM最得意的两件作品温氏硬盘和PC最终却落得买给日立和联想的下场,叹息。
我倒是为联想叹息,又是盲目的收购。

IBM才是精。看到此两行业已经充分竞争,于是不和别人抢稀饭喝了。改喝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的肉汤了。

东说西说,大部分都在说功率因素。我知道工业上有两种方式进行功率因素的补偿:进相柜(高压电容阵列)和静止进相机(有电路分析当前的相位关系,而有变频器产生相应的电压电流加到电路中改变相位关系而提高功率因素)

网友:
来向高手偷师的。。。

网友:
太牛了先顶再学习

网友:
■Agilent电源的预输出部分分析 见图 供大家参考。

绿字部分是目前的扯淡结论。不是资料扯淡,就是我实在无用了。

搞不下去了,火大得很。

网友:
相当好的资料

网友:
今天想去Agilent看看其它型号的电源图纸,确认一下老头的疑问,发现Agilent已经把图纸都撤掉了,只剩下元件分布图了。 X_X

网友:
回复 网友K:
双向可控硅放在变压器初级,利用变压器本身的电感,可以很好的减低干扰

想法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G:
今天想去Agilent看看其它型号的电源图纸,确认一下老头的疑问,发现Agilent已经把图纸都撤掉了,只剩下元件分布图了。 X_X
看来你下手慢了一拍,ourDEV的名气太响了,消息流通性太快了,Agilent公司对中国人的抄功还是非常害怕的,呵呵!

ourDEV的名气太响了------好事还是坏事?呵呵。

网友F:
阿莫那里有台实物:
“重量级资料:价值10800元的安捷伦电源(Agilent E3644A)解剖图 为了这些图片,放弃了三年的保修资格 (属于论坛:雕刻与机械)”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96767&bbs_page_no=6&bbs_id=1027

版主,咕唧霖和大家有兴趣,可以分析。我已经没有兴趣进行“逆向分析”了。身体和脑子实在不行了。

PCB和上述图纸有不同,比如:SG3525的P1不是NC...
  玩味此事,颇有感触。
  正向的还可试试。

网友:
自从HP和Agilent分家后,似乎已经没有当年那种气魄了,或许是世界格局起了变化的关系吧。
HP Journal也于1998年停办了,昨晚从98年一直翻到49年,从中看到的只有差距,感觉二战后到80年代这段冷战时期对美国来说也是个疯狂的年代。看完HP 60年代的产品,估计不会再有人怀疑美国当年是否有能力登上月球了……
那个年代的中国科研人员也是很疯狂的,在当年那个条件能搞出两弹一星,不比美国差。可惜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传统半点没能延续下来,沦落为山寨王,再叹息。

网友:
昨天,确实火很大,火大是被Agilent的资料激怒的。
  有被愚弄的感觉,我不知大家的感觉是什么?
  冷静下来想想,这辈子碰到这样的问题还少吗?
  于是我们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国外的资料?来为我所用。

网友:
折腾了一下,还是回到主题吧!要不然真对不住楼主红日了。

我的理解是ABC三大块,功能关键词分别是:
A:整流,降压(到合适值),隔离,主储能池。
B:予稳压 跟踪能力(在任何情况下,其输出电压必须大于主稳压输出电压) 付储能池。
C:主稳压 (附加功能C1:在降压指令或负载突轻时,有耗能或反输能力)

注:Agilent的主储能池是在B中的。

网友:
老头别动气,咱们是抱着研究学习的态度分析Agilent图纸的,揪出毛病说明咱们认真,只要用功学习了就对得起自己了。咱们从来没打算1:1模仿这个东西,只是学习人家的架构思想和细节处理,到自己动手肯定是按自己的需要修整裁剪,所以元件参数不对并不是大问题,Agilent乱画糊弄我们,难道咱们就没本事自己设计个更好的?

楼主位的图纸果然是扯蛋,上面这个E3640A单路电源的图纸靠谱点了吧。

整个手册传上来: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23963.pdf(文件大小:5.91M) (原文件名:Agilent E3640A User's Guide.pdf)

楼主位的图纸没标DAC型号,这份图纸终于现了真身:AD1851R 16-bit PCM音频DAC,把音频DAC用在电源上还是第一次见,Agilent果然敢想敢做啊,又学到一招,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G:
Agilent乱画糊弄我们,难道咱们就没本事自己设计个更好的?
听你这句话,很高兴。
前天买了一些微晶环,看看有用否?从未碰过,也学学。

网友:
看了看有点跑远了的感觉
貌似楼主的意思是取消次级多头输出,改为一个高于主稳压3-4V的预先稳压.
原来我也有这个想法.
我想用一个buck(Step-Down)电路来预先稳压.于是成了一个开关电源+线性稳压电源,有点 "胆前石后" 的感觉了.
用Multisim仿真过,结果不靠谱,应该是软件的问题,觉得模拟电路用软件仿真不行.
一直没机会实践.等生活稳定了我也动手试试.

网友:
和阿莫那里的一台 E3644A 比较吻合。
而且SG3525的误差放大器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传统开关电源使用磁元件储能,导致输出纹波大,而且谐波分量多,滤波难以完全清除。SCR斩波同样有这个问题,非过零点开通的干扰很大的。
即使后面串联线性稳压级,由于一般线性稳压的频率响应范围比较低,对开关电源的高频纹波抑制能力有限,所以效果不一定好。

我在想,用谐振式开关电源代替工频变压器做能量变换,减少高次谐波分量,然后再接线性稳压输出,实现高效率高精度的稳压电源?

网友:
【122楼】 yy888 许意义
话说的没错,但最后画饼充饥的好象是我们中国人自已。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G:
老头别动气,咱们是抱着研究学习的态度分析Agilent图纸的,揪出毛病说明咱们认真,只要用功学习了就对得起自己了。咱们从来没打算1:1模仿这个东西,只是学习人家的架构思想和细节处理,到自己动手肯定是按自己的需要修整裁剪,所以元件参数不对并不是大问题,Agilent乱画糊弄我们,难道咱们就没本事自己设计个更好的?
话说的没错,但最后画饼充饥的好象是我们中国人自已。

这个问题探讨过很多次,有人说是生产者的心态问题,有人说是消费者的责任,这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现状。
看到差距,明知追不上就更要发力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力而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L:

传统开关电源使用磁元件储能,导致输出纹波大,而且谐波分量多,滤波难以完全清除。SCR斩波同样有这个问题,非过零点开通的干扰很大的。
即使后面串联线性稳压级,由于一般线性稳压的频率响应范围比较低,对开关电源的高频纹波抑制能力有限,所以效果不一定好。

我在想,用谐振式开关电源代替工频变压器做能量变换,减少高次谐波分量,然后再接线性稳压输出,实现高效率高精度的稳压电源?
---------------------------------------------------------------------------------------------------------------------------
我看过一些开关电源的书籍,但是条件有限,不能实践,主要是变压器问题
对谐振式开关电源了解不多,看过一下概念而已
总之觉得开关电源不容易DIY,一个是材料问题,主要是变压器.还有就是PCB设计要求高,不然干扰大,难以调试.
开关电源的效率和体积还是很诱人的...........

网友:
谐振式开关电源本意是让开关管工作在零电压/零电流开关状态,以减少开关损耗,我倒是看中它的谐振工作状态,由于谐振频率范围相对固定,且波形为正弦波,谐波分量少,后级滤波电路设计可以更有针对性,甚至可以在线性稳压部分加强这个频率范围的纹波抑制能力,从而减少纹波。

曾经玩过一款SONY功放,是用开关电源的(不是低端货只求效率不讲音质),或许某天有空把电路抄了分析一下有什么改进使之可以应用在HIFI中。

网友:
看来注定要用到开关电源技术的
这个是以前搜索到的资料
第十五章就是 Resonant and Soft-Switching Converters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网友:
Agilent的电源的架构还是不错的,是可以借鉴的.
尽管体积和效率比不过开关电源,但是干扰方面可以小很多.

网友:
【129楼】 jeffwei
看来注定要用到开关电源技术的
---------------------------------------------
我心里痒,但因肚里没货,不敢讲。

网友:
即使后面比较靠谱的那个图纸,PWM部分的工作方式也是很摸不着头脑的。
SG3525振荡频率122kHz,Q400的栅极串联了3.83k电阻,按Ciss=2000pF算,RC时间常数已经使管子无法工作在开关状态了。
前面那个图纸也有类似的问题。
我原本认为用这么大的栅极电阻目的是要减慢开关速度,减少开关干扰的,但现在看来这电路的开关速度和PWM频率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PWM都快滤成直流了。

网友:
【133楼】 gzhuli 咕唧霖
SG3525振荡频率122kHz,昨天我就怀疑可能小于12KHz,因为Q400的电流是流过桥堆和工频变压器的。
以后,阿莫的机器可以测到的。甚至在机器外部都可测到。

你能说说予稳压是如何跟踪的吗?

网友:
哈哈!挺熱閙的,水平不够,旁觀

网友:
回复 网友M:
哈哈!挺熱閙的,水平不够,旁觀

别旁观啊,赶紧继续你那个电源吧,等着要板子的呢,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G:

呵呵!這个暫時先放下了,待winmcu的搞出來再說

网友:
呵呵,老許和我想法一致,我也正打算取消繼电器切換,用上面提到的其中一種方案來預穩壓.如果能不用高頻斬波,不用大电感濾波,那就相當滿意了,當然電路也別太复雜.

网友:
还能讨论吗?

网友:
那怎么办?我也想学啊,赖好给条路吧。

网友:
讨论当然欢迎,不过可能只是你和 gzhuli 咕唧霖 之间的技术争论了。
没有争啊。我是够老实的了。咕唧霖这样认为吗?我不信!

我又错了吗? 我也想学啊!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只能在网上沟通沟通,交流交流,属那种空头支票无法实现式”
是不允许的,是吗?

网友:
市面上常见两种方法:
1:变压器抽头;缺点是用继电器切换抽头会有点问题;
2:次级使用相控整流,干扰很大,很烦人。输出加滤波电感,输入要加EMI……。

3:输出可调开关电源AC/DC,然后再线性稳压。
4:开关电源AC/DC,然后开关电源DC/DC,这个功耗最少,功率少的时候AC/DC可能工作在不连续模式,还有功率管的开关脉冲很烦人,外加一级LC滤波会好点。
现在我用的是方案4.

网友:
【89楼】 elder60 60岁老头
版主 gzhuli 咕唧霖:
建议另开一贴,专用于分析Agilent电源。如何?放在这里和主题不对。

【117楼】 elder60 60岁老头
折腾了一下,还是回到主题吧!要不然真对不住楼主红日了。
---------------------------------------------------------------
另开一贴,专用于分析也不行吗?
回到主题,也是务虚啊。

【152楼】 yy888 许意义
到时网友 cowboy 的 牛仔版程控恒流稳压电源,可能用的都不是你提的市面流行方案,而抽取 Agilent的经典设计精华,简化后直接套用。
怎么快已经沟通好了?

网友:
Agilent是不容批评的。
“抽取Agilent的经典设计精华” 是中国人可以干的吗?

本来cowboy可以参与讨论,发表一些指导性意见,让我等受益的。
一下子“心心相通”去了, 我少受益了,我不是亏了。 版主,你不地道啊。

好了,我要学习去了。拜拜!

网友:
出去大半天,这么热闹。
技术总要有人去钻研(但技术不能当饭吃),产品总要有人去实现(但没技术也混不到几口饭),目的不同,没有矛盾,各干个的就是了。
这里就不歪楼了,留给大家讨论具体实施的细节,空中楼阁的东西一会我去开个贴,继续讨论Agilent原理图的扯淡之处,高手们一定要多来捧场。 :)

回复 网友B:
示波器刚从网友 tjzhky 李军 处买了个普源DS1052E,感觉业余玩玩也足够了,顺手带了块万用表,你也搞一台吧,1600包运费到你家,我帮你代办一台如何?

示波器、稳压电源、信号发生器、频率计、扫频仪我都有,虽然都是老掉牙的东西,不过搞10MHz以内的东东还是够用的,只不过家里没地方折腾,在老爸家里而已,没必要再花钱置一套。
玩电子可不同搞软件,搞点小玩意也得仪器工具一大堆,所以不是我不想动手,确实是条件有限。至少等今年房子装修以后,才能腾出位置搞这些了,目前只能先动口说说虚的和仿真一下。

你提的实施方案非常好,非常棒,但不是一般普通网友能搞定的东东,除非我们二个联手搞!否则,实施的可能性为0(仅指开源活动)。
我哪里说现在的开源项目要上Agilent这个PWM的了,现在Agilent的图纸在忽悠人,咱们连工作原理都没搞懂,根本不可能进入实用阶段嘛。
但是既然看到别人这么干了,咱们也总得与时俱进,预研一下新的东西,起码弄清是人家是怎么PWM又不增加纹波的,以后才能为我所用。
可控硅换档倒是挺实用的,正因为已经实用,也就没啥好讨论的了吧。
至于我提的2个,一个是Agilent的PWM,没弄懂;一个是谐振式开关电源,我根本没搞过开关电源,瞎说的。
这两个都是学楼主andy 红日大师,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吸引大家的眼球而已,能不能修成正果,完全看各路高人是否看得上眼,又或者是当无知的笑话看待。
即使我自己动手搞电源,90%以上可能性是不会碰这两个东西的,如你所说,如果没有别的高手帮忙,实施的可能性为0。
Agilent的电源是不知道多少高手紧密合作的系统工程成果,咱们DIY只求在单一指标上稍有超越(或者是同等指标,成本更低),就已经很自豪了。

网友:
【160楼】 gzhuli 咕唧霖
Agilent的电源是不知道多少高手紧密合作的系统工程成果,咱们DIY只求在单一指标上稍有超越(或者是同等指标,成本更低),就已经很自豪了。
---------------------------------------------------------------------------------------------------------------------

电源是一个多项指标的综合优化的产品,如果某项指标非常优异,那么其他必定有指标会相对差些.所以,如果只谋求某一项指标超过的话,也许还是不会非常困难的.

就比如,Agilent的电源的所有平均指标为90%,而我们可以达到某一项95%,而其他的是50%或者更低.
并且,忽略成本和开发周期.

网友:
转贴
http://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49785————————————————(附件原来下载过但找不到了)
PIC16F73做的逆变器程序及原理图,文件以上传
给别人做的逆变器,功率50~4000w,实地作过样机,波形良好纯正弦波,带冰箱,洗衣机彩电没任何问题.具有过电流保护,稳压反馈,全单片机控制.希望大家能多提意见,共同学习.源程序为C语言,程序量大约1.5k. 重新上传附件内有原理图,C源程序,PIC16F73文档,PROTEUS仿真文件
————————————————————————————————————————————————-----
思路是单片机产生SPWM然后变压输出,对输出电压检测反馈再控制单片机的波形输出。如果后面再采用线性稳压这个方案还是有可能的。(估计是网友WWWJJJWWW作品)

网友(2010-05-16):
回复 网友E:
电动机==>无级变速==>发电机

简单,粗暴,有效

网友:
靠,终于看完了,精彩!
感谢楼上几位把这帖挖出来。
好佩服那个“60岁老头”。

网友(2010-06-17):
很久以前我好像看到过一种对工频变压器初级斩波调压的控制IC.

网友:
我试过可控硅整流+线性稳压
感觉效果还可以

网友:
这个要使劲顶

网友:
俺也看完了,可咋就不见那个 yy888 说点有技术的东西呢? 哪怕解释点原理。。

网友:
谁有安捷伦的电源,实际测试一下,方便分析。

网友:
这个一定得支持。

网友(2010-07-23):
自耦调压器->1:1隔离变压器-> enjoy

网友:
啊,这么好的帖子相见恨晚呀!我看了一下上面的讨论(原理图看了10分钟左右)个人见解如下:
1、关于R166和Q110部分电路个人感觉像是输出过流保护电路,17.4V1这个电源供给了可控硅换挡部分的控制回路,另供给U136、U138、U130等保护回路。
2、另预稳压部分U504的第6脚得到的应该是锯齿波,和5.1V 的参考电压比较后再得到方波输出,另Q503预稳压调整管栅极应该不是直流,C554 的充电是有意放缓慢的,放电相对快一点,当然开关上升沿和下降沿速度不能跟开关电源的大功率管相比。其次从这个电路看:Q109两端的压降应该保持在6V左右(前提是图上所标的元件参数可靠)。

网友(2010-08-30):
宝藏!收下了,呵呵

网友(2010-10-15):
回复 网友H:
【160楼】 gzhuli 咕唧霖
agilent的电源是不知道多少高手紧密合作的系统工程成果,咱们diy只求在单一指标上稍有超越(或者是同等指标,成本更低),就已经很自豪了。
---------------------------------------------------------------------------------------------------------------------
电源是一个多项指标的综合优化的产品,如果某项指标非常优异,那么其他必定有指标会相对差些.所以,如果只谋求某一项指标超过的话,也许还是不会非常困难的.
就比如,agilent的电源的所有平均指标为90%,而我们可以达到某一项95%,而其他的是50%或者更低.
并且,忽略成本和开发周期.

也不必如此菲薄,毕竟那个已经是2000年的产品。

网友:
斩波,都会造成电流的突变。电流的突变,就会产生很宽的频谱。
我估计,实现低的扰动,很大是依靠斩波后面的线性稳压器。
优秀的电路板设计,可以将将前面斩波产生的噪声尽可能小的引入后面。

网友:
回复 网友N:
也不必如此菲薄,毕竟那个已经是2000年的产品。

呵呵,照这个说法,HP 3458A已经是1989年的产品,时隔21年,应该没难度了吧,不妨DIY一个玩玩?

网友:
强贴留名,慢慢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N:
也不必如此菲薄,毕竟那个已经是2000年的产品。
呵呵,照这个说法,hp 3458a已经是1989年的产品,时隔21年,应该没难度了吧,不妨diy一个玩玩?

起码现在做3458a的难度和89年做的难度是大不一样的。

网友(2011-04-03):
记号。

90年代的《电子报》有一篇文章,就是可控硅预调压技术制作高效率的线性稳压电源,据作者说到北京专门做过测试,性能指标很高。

电路也不是很复杂,只是制作时需要用示波器调整。

采用的是过零触发技术,不存在可控硅干扰问题。

详细的制作介绍,是在某一期的《电子天府》上。

网友:
学做电源的标记下

网友:
真正的技术讨论,很深奥的。

网友:
回家下了看看

网友:
高手太多,低调围视加记笔记

网友(2011-07-01):
再记号~再顶

网友:
高品质资料啊,我以前领导也钟爱Agilent的高品质东西,主导采购了共计百万的Agilent检测设备!

网友:
稳压电源

网友:
顶了,完全可以用可控硅控制前级电压,我见过一个30年前的上海产品就这样用的

网友:
资料不错,就是不知道这个项目最后怎么样了

网友:
个人初步分析如下,如有错误,欢迎探讨:
1. 电源部分只用2个绕组,绕组切换由可控硅实现,可控硅是在电压过零的时候导通的,此处负责第一级电压切换。
2. Q109是稳压调整管,还是线性稳压方式;
3. Q503和SG3525实现第二级电压切换,第2级电压切换是随整机输出变化而变化,时钟使调整管的输入端电压高于整机输出电压一定幅值,使Q109能灵活调整,而两端的压差不至太大;
4.SG3525用PWM控制Q503,属于DC/DC方式。

网友:
这么详细的资料,有人出来做套件就好了,相信很多人都需要

网友:
先标下晚上看

网友:
哎呀没办法了我发的全是mark

网友:
嗯还行,讨论的还挺深的

网友:
留个印子,慢慢看!

网友:
狐狸霖.....

汗。。。第一次注意到还有这么个外号。一直没发现。

网友:
mark!膜拜各位高手……

网友(2011-08-22):
见到过一个类似的方案,调光灯的,ST公司的,soft light dimmer,我传送上来这个pdf,这个文档里写到了一种调压方法,采用IGBT相控,他的相控很有特点,不是砍掉正弦半波的前半部分,而是用IGBT砍掉正弦半波的后半部分,结果电磁干扰较小。

这个电路我用NE555(原图TS555)和FGA25N120ANTD(原图为STGP10N06)做了一个洞洞板,但发现这个电路有些问题,IGBT瞬间触发电流太小,不足以触发FGA25N120ANTD,同时似乎由于TS555耗电很少而NE555耗电比较大,555居然不起振,但他的调压理念确实不是以往任何电路中出现的,值得研究和测试改进。

如下资料是这个文档:

网友:
感叹哈,技术

网友:
楼主资料太强大了,震惊。。。

网友:
回复 网友O:
见到过一个类似的方案,调光灯的,st公司的,soft light dimmer,我传送上来这个pdf,这个文档里写到了一种调压方法,采用igbt相控,他的相控很有特点,不是砍掉正弦半波的前半部分,而是用igbt砍掉正弦半波的后半部分,结果电磁干扰较小。
这个电路我用ne555(原图ts555)和fga25n120antd(原图为stgp10n06)做了一个洞洞板,但发现这个电路有些问题,igbt瞬间触发电流太小,不足以触发fga25n120antd,同时似乎由于ts555耗电很少而ne555耗电比较大,555居然不起振,但他的调压理念确实不是以往任何电路中出现的,值得研究和测试改进。
如下资料是这个文档:

切相调光是分前切、后切的。

网友:
国内常见可控硅控制的前切方案,简单,便宜;
欧美常见MOS控制的后切方案,电路相对复杂,价高。我曾经打开几个,初步瞄了瞄就没了抄板的心思了……

网友:
安捷伦 电源资料

网友:
安捷伦 电源资料,学习了,mark一下。

网友:
好帖~记号一下

网友(2011-10-27):
回复 楼主:

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P:

呵呵,你看的PCB和图纸根本都不是一个产品嘛,PCB是阿莫的E3644单路的,原理图是E3646双路的。呵呵

网友:
不懂电源,同样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控硅调压干扰其实并不小,在断开和或者导通的一瞬间,变压器的负载是很大的,其实功耗只是从调整管转移到了变压器而已。由此产生的尖刺很大,且不好处理。

网友:
电源这个不太懂,标记下,留为备用

网友:
电源资料太强大了,mark 一下。

网友(2011-12-12):
这东西 必须留名

网友(2012-08-25):
引用 网友I:
我开始看了,我做过实验,用可控硅调压出现触发不是很稳定的现象,对比之下还是安捷伦的MOS管斩波的是最佳 ...

呵呵,春风哥换头像了.感觉把单独的前级预稳压拿出来是解决变压器多绕组切换的一个不错的方法.可是自己做板子布线会不会导致到与原版的输出纹波之类的参数发生很大的变化?

网友:
变压器1-2绕组上接的两只可控硅只是起到开关兼二级管的作用,在电源需要高压输出时接通变压器端子 1,这时桥堆的下面两只二极管与两只单向可控硅一起组成一个桥堆,进行全波整流.

网友:
毛看了下电路中左边的Q400 IRPF540管与3525一起组成一级固定稳压,3525 11 14脚两只二极管所接U600光耦是0电压关断开关. 右边的540管才是调压输出管.

网友:
看了他的电路感觉一个字---烦!
时代在前进,开关电源、数字电源才是正道。干扰问题其实真的没有这么严重!试想下手机等电子产品上的多路电源难道不是DC-DC变换出来的,难道它们就不能很好地工作了吗?! 如果非要较劲的话您大可以把您电脑的开关电源换成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阿莫那里有台实物:
“重量级资料:价值10800元的安捷伦电源(Agilent E3644A)解剖图 为了这些图片,放弃了 ...

那个型号不是3644而是3640好不好啊

网友(2012-12-06):
强贴留名,早点看到就好了

网友(2013-04-20):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该词因不知如何表达,确是我杜撰的。连在一起叫“负载调整响应速率”可能好 ...

应该是这个文档里边的提示5.

网友(2013-06-04):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该词因不知如何表达,确是我杜撰的。连在一起叫“负载调整响应速率”可能好 ...

大师您能解释一下运放那部分反馈是一个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吗?

网友(2013-08-14):
搞两个原理图,上面这个代表可控硅没有导通的,下面这个是可控制硅导通的,这个可控硅导通后低压绕组那根线确实没有电流了,所有电流均是从高压绕组输出

网友(2013-11-07):
引用 网友A:
用可控硅,感觉和直接用高频开关电路差不多,都会增加干扰,处理会困难点。
也可能有高手可以搞掂干扰。 ...

如果使用可控硅,一个是纹波会很大,另一个触发不太方便控制,如果想要很大的调节范围,较低的纹波,较高的效率,还是移相全桥开关电源加线性稳压加AD和MCU的方案比较好

网友:
市电可控硅开关预稳压+LDO,输出高频噪音很小。用高频开关电路加LDO,效果就差多了。

网友:
AD1851R通过4051当4个DAC用这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mos管预稳压不知道做5A电流行不行

网友(2017-09-20):
终于找到这帖子了牛帖顶上去

网友(2017-11-17):
图纸都是错误的。被故意乱标了参数,乱改了线路。 比台3525的频率振荡电路,电容推荐的最小是1nF ,电阻最大是150K,图中用了56P和220K,明显不合理,实际也是不起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