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问题:同频率不同处理芯片之间能相互通讯么?

楼主(2010-01-03):
问个简单问题:同频率不同处理芯片之间能相互通讯么?

网友:
就算是不同频率也可以的,关键是接口

网友:
你用啥通信呢

楼主:
不同频率的芯片之间也能解频么?

网友:
个人认为,Zigbee协议下的应该可以,其它射频芯片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不能一概论之,部分不同的射频芯片也能保证互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