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下载怀疑CPLD烧了,但原来的程序还正常跑!

楼主(2010-01-03):
我用EPM7128实现了一个串口通信的过程,为了验证我直接把EPM7128的两个相邻I/O作为收发引脚(这两个脚被我直接短接了,这样在PC串口调试助手上做自收自发实验),然后再通过MAX232转换一下电平连到PC串口,就这样直接上电测试了,程序也忘了下载进去。后来想了一下直接短接I/O脚是有问题的。
  现在我的问题是对这块芯片我不能下载了是不是把多功能下载线烧了(一直插着没有拔去)或是把CPLD的JTAG口给烧了,不过原来CPLD中的程序还是运行正常的,就是不能下载!我量了板上JTAG插座里VCC和GND两针之间的电压是3.2伏!
  请前辈们帮我判断一下是不是CPLD烧了,那有为什么原来里面的程序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
和楼主的提问无关,有缘顺便顶顶:

我的也是epm7128,三个小时以前遇到的问题(浪费了我三个多小时):能下载,校验正确,但是输入和输出没有任何反应!    刚刚找到原因:为了阅读理解方便,我ctrl+h把小写的注记符全改成大小写混合的了,但是,忘了在PIN窗口修改对应的名称,所以,新名字全没有对应pin,旧名字对应的pin仍存在,而迷惑了我.

三个小时,不停查网络,好像没有找到向我这样马虎的,但查到另一个问题:epm7128才能烧写不到100次?

网友:
epm7128太贵了,在这上面做实验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