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135零输入显示5个字

楼主(2010-01-03):
本人新手,用7135做线性稳压电源的表头,发现输入短路时→个字显示,不知道如何解决,望大虾帮助,参考电压0.5V左右,基准用的是LM358,4脚用的是贴片105,7,8脚用胆电容105,走线应该还好,

楼主:
换一片ST的7135上去就只有1个字了,原来是INTERSIL的,还有给它加信号最后一位有时候会跳,多的时候10来个字,少的时候2个字

网友:
本坛有不少7135的帖子,你先看看。别像个无头苍蝇似的。

网友:
7135不是随便焊上几个元件就能好好工作的,这里有很多关于解决它问题的帖子,

网友:
最后一位有时候会跳,  估计是布线问题

楼主:
正是拜读了坛子里的帖子,感觉这里高手比较多,才来请教问题的,电路是按典型电路搭的,输入端短路会有5个字是怎么产生的就不知道了,用胜利的三位半表200mV档去量9,10脚是没有信号的,时钟是用555搭的,实在查不出来什么原因

网友:
我做的应该是现实4个字 0000,第一位没有显示,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5楼】 jason_blue
积分:7
派别:
来自:
正是拜读了坛子里的帖子,感觉这里高手比较多,才来请教问题的,电路是按典型电路搭的,输入端短路会有5个字是怎么产生的就不知道了,用胜利的三位半表200mV档去量9,10脚是没有信号的,时钟是用555搭的,实在查不出来什么原因

==============================================================================================

我做7135也发生过类似问题。是输入端接地位置不合理导致。

网友:
正是拜读了坛子里的帖子,感觉这里高手比较多,才来请教问题的,电路是按典型电路搭的,输入端短路会有5个字是怎么产生的就不知道了,用胜利的三位半表200mV档去量9,10脚是没有信号的,时钟是用555搭的,实在查不出来什么原因

******************************************************8
输入端短路应该显示00000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详细的参数和故障说一下,你说4脚接105,可你的电路4脚根本没有电容,你说“发现输入短路时→个字显示,”这个箭头什么意思?你说显示5个字,这5个字是什么字?你的显示电路有没有问题?我看了好几遍都不知道你说的问题啊。

楼主:
这是PCB,请大家帮忙看看走线哪些地方不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是5脚接105贴片电容,输入短路时显示5个字,就是最后一位显示5,参考电压调大最后一位会变小,到3或者2。显示电路就是一楼的图,PCB在10楼,原理图跟PCB哪些地方有问题吗?

网友:
在IN+和IN-的两脚根部焊出两根导线,注意:一定在引脚的根部,然后将其短路,看是否为0,如为0,就说明你的PCB测量端的接地位置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我发的图不清楚呢?

楼主:
已解决,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