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UART FIFO方案征求

楼主(2010-01-03):
FPGA UART FIFO方案征求
我想用FPGA做usart 速率能达到6M波特率,一片FPGA可能要实现6-8个usart。

  接收到数据不用中断方式通知CPU,应为这样会占用CPU的资源,我想接收的数据直接进FIFO,然后CPU在FIFO读取USART接收的数据。

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顶楼上

不可能做几个usart还得外挂fifo,用block ram,收发各2K字够用了

网友:
用自带的IP比较稳妥。如果是高端的FPGA,内部还有半硬的FIFO核可供使用,性能很高,6M太小case了。

网友:
6M的话实现方式就多啦。最稳妥的就用例化好的FIFO来做啊

网友(2011-07-05):
请问 用什么驱动FIFO的各个管脚呢?

有一个读写的时钟信号   还有读写的时能信号

怎么驱动呢?

网友:
你的cpu支持6M波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应的FPGA厂商会有FIFO的DATASHEET下载,XINLINX的FPGA用IP Generater生成IP后会在工程目录下生成该IP的DATASHEE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我这就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