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555(556)芯片实现的单一按钮延时开关电路及其Proteus仿真

楼主(2010-01-03):
● 用555(556)芯片实现的单一按钮延时开关电路及其Proteus仿真

前言

题目来自本网站(电子线路与理论)的帖子——NE555延時開關電路,請高手指點
简单地说,单按钮开关延时均为3秒。

我不是一般地,而是相当地佩服和崇拜555(556)芯片的构思设计者,给它赋予了如此长久且永不衰败的生命力,尽管我并不知道他是谁。我把555(556)称作“万用电路”,什么地方都可以用到它,没有它做不了的事儿似的。

我想,用555(556)来解这个题目应当是可以的,但也费了不少心思,最终算是弄出来了。还是要高喊一声“555万岁!万万岁!!”

一为了同大家分享,二为了抛砖引玉,吸引出更好、更简化的电路来,三也活跃一下仿真论坛比较冷清的气氛,特地经过编排整理,逐项发布到仿真论坛来。热烈欢迎大家点评、抛砖、回答问题和共享出更好的电路。

楼主:
用555(556)芯片实现的单一按钮延时(3秒)开关电路

设计要点:

  ①确保上电时无输出。
  ②确保每次开启、关闭的延时长度的可重复性。
  ③开启延时与关闭延时尽可能等长。
  ④若按钮出现抖动,从最后一次接通时刻算起。
  ⑤确保输出状态稳定。

什么叫设计要点?在这里就是指设计者在设计之前必须考虑的条件、限制或要求等。
尽管题目当中除了“延时3秒”之外没有任何其它要求,但设计者本人却必须预先给自己提出要求来。

楼主:
最初的电路 2010.01.01

注:
12V供电。PROTEUS仿真验证,完全满足要求。
不提供源文件,自己照抄画一遍,也会有收获。
暂不提供元件参数(除C0外),会有利于新手学习、提高。

楼主:
简化的电路 2010.01.02
采用双路动合按钮开关,可以省去三极管两只、电阻两只。

注:
12V供电。PROTEUS仿真验证,完全满足要求。
不提供源文件,自己照抄画一遍,也会有收获。
暂不提供元件参数(除C0外),会有利于新手学习、提高。

楼主:
仿真波形——确保上电后输出低电平

注:
红线——输出0.00V。
两个电路的仿真结果完全相同(以后均略)。

楼主:
仿真波形——首次延时3秒开启

楼主:
仿真波形——延时3秒关闭

楼主:
仿真波形——延时3秒开启

楼主:
仿真波形——按钮抖动后的延时3秒关闭

楼主:
仿真波形——按钮抖动后的延时3秒开启

楼主:
学习问答题

问题1
为什么把电容C0放置于电路的上端(电源+端),而不是放在下端(电源-端)?与设计要求中的哪一条相关?

问题2
电阻R0在电路起着什么作用?与设计要求中的哪一条相关?

问题3
二极管D0有什么作用?与设计要求中的哪一条相关?

楼主:
学习问答题

问题4
三极管Q1和电阻R7、Q2和R8分别在什么时候做着什么?

问题5
稳压二极管D1和D2分别在什么时候做着什么?不用它们会如何?它们的参数值应当如何确定?

问题6
D7-R13-C1-D5-R11-R9-Q3 和 D8-R14-C2-D6-R12-R10-Q4
这两路人马分别在什么时候做着什么?是为了实现设计要求中的哪几条的?

楼主:
学习问答题

问题7
U1的555在两个电路中起什么作用?简述一下。

问题8
U2的555在01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在02电路中,它的作用有什么变化?简述一下。

问题9
在理解的基础上,确定充放电曲线(蓝色线)来自电路中的哪一点,完整表述该曲线不同段落的含义(形成的原因),并指出几个特征点的数值(按12V电源考虑)。

楼主:
在分析、理解电路原理基础上,一为电阻、电容、二极管和稳压管等给定出比较恰当的参数值,二用Proteus仿真,得出同我一样的仿真结果。

如果上传,仅需:
①一份标有参数的清晰电路图的截图(元件摆放位置和标号与原图一致,便于对照;另需注意消除那些烦人的“text”)。
②两份示波器波形截图(一次开启、一次关闭)。

凡是分析、回答问题明晰、正确,或提供电路并实现功能、完成仿真的楼层(昵称),将被列到【20楼】,便于大家选择浏览、学习。
凡是利用555(556)完成同样功能的电路及其仿真的楼层,将被复制到【17楼】至【19楼】,便于大家浏览、学习、提高。
期待更简化的电路的出现。

楼主:
楼主预留位

择日公布楼主含有各个元件参数的2001.01.01电路。
2010-01-03,20:14:50.

含有各个元件参数的2001.01.01电路(【2楼】最初的电路)
2011-02-09,21:30:00.

楼主:
楼主预留位

择日公布楼主含有各个元件参数的2001.01.02电路。
2010-01-03,20:15:42.

含有各个元件参数的2001.01.02电路(【3楼】简化的电路)
2011-02-10,13:03:00.

楼主:
楼主预留位

择日公布“学习问答题”的答案。

楼主:
楼主预留位

凡是利用555(556)完成同样功能的电路及其仿真的楼层,将被复制到这里,便于大家学习、提高。
期待更简化的电路的出现。

牛人cowboy第一个占据预留位。

大家所熟知的 cowboy 在【24楼】现身。
把牛人cowboy调动出来,这就是我的一大成功。
果然比我的电路更简化,这就是我的目的之二。
谢谢cowboy。
=========================================================================================

【26楼】cowboy 的电路

太好了。我替 cowboy 把【26楼】电路的仿真波形图传上来。
绿色线表示输出。上电后输出低电平——延时3秒开启——延时3秒关闭。

JQ_Lin转自【28楼】加入时间:2010-01-04,19:51:22.
=========================================================================================

cowboy电路的学习参考题

cowboy 的电路,你看懂了吗?没看懂就要逼着自己去看。在懂得555电路原理的基础上,直到弄清下列问题为止。
我本人也在学习,也在答题。我也只有在看懂了cowboy 的电路之后,才能够开列出这几道思考题。对吧?

①它是怎样确保电路上电后输出低电平的?
②U1的555是做什么用的?
③为了实现3秒延时的可重复性,采用了什么样的简单办法?
④cowboy耍了一个什么样的既简单又高级的手腕,竟能让U1输出的重复性动作(见波形图),迫使U2的输出在高、低电平之间交替转换的?

这最后一道题,相比之下是最难的。说实话,我也是在累死了相当多的脑细胞之后,才看透cowboy的心思的。又学了一招,大有收获。
以上几个问题,作为cowboy电路的学习参考题,将被复制到cowboy占据的预留位,供新手学习时使用。

JQ_Lin转自【38楼】加入时间:2010-01-06,18:24:05.
=========================================================================================

cowboy 在【45楼】又给出了一个更加简化的电路。

同样满足上电确保输出低电平、延时长度的可重复性好和输出状态稳定的要求。
只要按钮的有效连续按压时间不超过5秒,就不会出现输出状态的翻转。

我替 cowboy 把【45楼】电路的仿真波形图传到这里。同时,在网站即将暂时关闭之前上移到【17楼】楼主预留位。

红色线表示输出。上电后输出低电平——延时3秒开启。

红色线表示输出。延时3秒关闭。

JQ_Lin转自【38楼】加入时间:2010-01-15,20:38:00.
=========================================================================================

楼主:
楼主预留位

凡是利用555(556)完成同样功能的电路及其仿真的楼层,将被复制到这里,便于大家学习、提高。
期待更简化的电路的出现。

楼主:
楼主预留位

凡是分析、回答问题明晰、正确,或提供电路并实现功能、完成仿真的楼层(昵称),将被列到这里,便于大家选择浏览、学习。

【24楼】 cowboy,【26楼】 cowboy,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真厉害   前20楼全被你给占了    交占位费  呵呵

网友:
"我不是一般地,而是相当地佩服和崇拜555(556)芯片的构思设计者"

555 is the most widely produced IC for that very reason.

those guys were not just smart, they are extraordinarily smart.

网友:
a much simpler approach is to use a mcu.

网友:
凑个热闹,我也来一个:

哦,忘了在第二个555的复位脚加RC,以 ①确保上电时无输出。

----------------------------------------------------------------
加RC上电复位简单,图就不改了,上传仿真文件供测试:

楼主:
把高人cowboy调动出来,这就是我的一大成功。
果然比我的电路更简化,这就是我的目的之二。
谢谢cowboy。

网友:
更新后的电路,并增加C3上电复位兼防止误触发.只是仿真通过,实际是否可行,有待测试.

=============================================================================

仿真波形见【28楼】。

网友:
不但学了555还能感受到高手的思路,谢谢分享

楼主:
太好了。我替 cowboy 把【26楼】电路的仿真波形图传上来。
绿色线表示输出。上电后输出低电平——延时3秒开启——延时3秒关闭。

网友:
期待版主对问题1---9的详细解答。

网友:
版主快点公布问题答案吧,我关注好久了,急切盼望着。

网友:
独角戏不好唱,JQ_Lin 版主用心良苦,希望大家多发言,不管对错。

我有开个头,希望大家多讨论。

问题5
稳压二极管D1和D2分别在什么时候做着什么?不用它们会如何?它们的参数值应当如何确定?
=================================================================================
D1、D2在按键释放时,保证上下两管处于截止状态,而在按键按下时,上下两管其中一个截止,一个导通。
不用它们,那么按键释放时,上下两管均导通,不符合要求。
它们的参数Vz,需要这样选取:1/2VCC < Vz < VCC(没考虑Vbe压降),折中地可取3/4VCC,即9V。

网友:
帮顶,谢谢JQ_Lin,看了这贴我学会了在PROTEUS里运用光标测脉宽

楼主:
【30楼】 gaohq
期待版主对问题1---9的详细解答。

【32楼】 gaohq
版主快点公布问题答案吧,我关注好久了,急切盼望着。

============================================================

对不起。
你的心情,我理解。
请你相信,我绝对不会这么早就公布答案的。你应当明白我的初衷。
就像楼上 cowboy 示范的那样,自己试着答几道题,答错了没关系。

楼主:
谢谢【33楼】cowboy ,你又给开了个答题示范的头。
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34楼】 laolu
帮顶,谢谢JQ_Lin,看了这贴我学会了在PROTEUS里运用光标测脉宽
===========================================================

你有收获,我也谢谢你。

楼主:
热烈欢迎!

  欢迎高手献技,共享绝招,光临指导。

  欢迎新手学习,练习答题,点评捧场。

献技——就楼主的题目,集思广益,让大家(特别是新手)看到更多的能够实现同样功能的、多种多样的、简繁各异的电路。
    新手得以从中领悟到各不相同的设计思路,这同翻看《555集成电路实用大全》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腾出足够的预留位来放置、展示各位高手提供的新颖电路。

学习——什么叫学习?自己开动脑筋,把别人的、不懂的东西(思路、技巧)弄明白了,而且吃进自己的肚子里,那才叫学习。
    要相信一条,我不会过早地公布答案的。再说了,对高考状元公布答案,还有意义吗?
答题——像cowboy在上面【33楼】已经示范的那样,练习回答问题,对错没有关系。
点评——你可以分析、点评某个电路或其局部的特点、技巧绝招、缺欠和优化改进之道。

  【26楼】cowboy 的电路,你看懂了吗?没看懂就要逼着自己去看。在懂得555电路原理的基础上,直到弄清下列问题为止。
  我本人也在学习,也在答题。我也只有在看懂了cowboy 的电路之后,才能够开列出这几道思考题。对吧?

  ①它是怎样确保电路上电后输出低电平的?
  ②U1的555是做什么用的?
  ③为了实现3秒延时的可重复性,采用了什么样的简单办法?
  ④cowboy耍了一个什么样的既简单又高级的手腕,竟能让U1输出的重复性动作(见波形图),迫使U2的输出在高、低电平之间交替转换的?

  这最后一道题,相比之下是最难的。说实话,我也是在累死了相当多的脑细胞之后,才看透cowboy的心思的。又学了一招,大有收获。
  以上几个问题,作为cowboy电路的学习参考题,将被复制到cowboy占据的预留位,供新手学习时使用。

网友:
here is an example of how it can be done with a mcu (12F675, 8pdip).

the basic thought process is to use a timer to count the time since the last time a switch has been pressed. Once that timer has reached a preset limit, you flip an output pin.

the detection of switch is done via a polling method. But you can switch it to interrupt as well.

All done in < 30 minutes, taken less than 10% of the resources on a 12F675 (less than a dollar each, and likely cheaper in China).

here is the code. CNT controls how long the delay is. since we are setting the prescaler to 256:1, the timer offset to 55. With the mcu running at 4Mhz, the 8-bit timer trips once every 256*(256-55)=50ms. with CNT at 40, that means the output pin (GPIO4) will flip once every 40*50ms=2s, which the simulation confirms.

=============code=================
#include <htc.h>

#define SW                        (1<<3)                //GPIO3 as switch
#define PORT                GPIO                //switch on gpio port. for portability
#define OP                        (1<<4)                //output pin on Gpio4
#define CNT                        40                        //timer0 interrupt count required to achieve desire time delay.
#define T0_Offset        55                        //Timer0 offset. timer0 interrupts once every 256us*(256-55)
#define T0_Scaler        0b111                //timer0 prescaler at 0b111 = 256:1
#define IO_SET(x)        PORT |= (x)        //set xth bit on port
#define IO_CLR(x)        PORT &=~(x)        //clear xth bit on port
#define IO_FLP(x)        PORT ^= (x)        //flip xth bit on port

unsigned long T0_Cnt;                        //timer0 count

__CONFIG(MCLRDIS & BORDIS & WDTDIS & PWRTEN & INTIO);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 (T0IE & T0IF) {                        //timer0 has triggered an interrupt
                T0IF=0;                                        //clear timer0 interrupt flag
                TMR0+=T0_Offset;                //load up the timer0 offset
                T0_Cnt++;                                //advance T0_Cnt by 1
        }
}

void mcu_init(void) {
        ANSEL=0x00;                                        //all ports digital
        CMCON=0x07;                                        //all analog comparators off
        TRISIO |= SW;                                //SW pin as input;
        TRISIO &= ~OP;                                //output pin as output;
//        GPPU=0; WPU |= SW;                        //turn on week pull-up
        T0CS=0;                                                //timer0 using internal clock
        PSA=0;                                                //prescaller assigned to timer0
        PS2=(T0_Scaler & 0b100)>>2;        //set up Ps2
        PS1=(T0_Scaler & 0b010)>>1;        //set up Ps1
        PS0=(T0_Scaler & 0b001)>>0;        //set up Ps0
        GIE=1;                                                //turn on global interrupt
        T0IE=0;                                                //timer0 interrupt NOT enabled yet
        T0_Cnt=0;                                        //initialize T0_Cnt
}

void main(void)
{
        mcu_init();
        while (1){
                //TODO Auto-generated main function
                if (T0_Cnt > CNT) {        //SW_Cnt cycles elapsed since the last key pressed
                        T0IE=0;                                //timer0 interrupt disabled
                        T0_Cnt=0;                        //reset T0_Cnt
                        IO_FLP(OP);                        //flip the OP pin
                }
                if (PORT & SW) {                //SW pressed
                        T0_Cnt=0;                        //initialize T0_Cnt
                        TMR0=T0_Offset;                //load up the timer0 offset
                        T0IE=1;                                //enable the timer
                }
        }
}

the code is written for picc 9.x, I think.

网友:
the code is fairly portable: even for other devices, by changing the macros.

网友:
Vsw was there to simulate the switch debouncing. you don't need it to build a physical vers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要求是用纯硬件实现,如果允许用MCU,可是灵活多了。

另外,看楼主位电路,如果按键按下不放手,时间长了,输出端似乎将出现反复的开、关。当然一般人在电路动后就会放手,不会死按着不放。如果可以允许这种情况出现,那么电路还可以大大的简化,不过要使用单刀双掷开关。而26楼电路就不会出现死按不断翻转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欢迎millwood到来。
采用PIC的八脚单片机12F675,如cowboy所说,是一个很灵活的方案。提供的C代码可供采用单片机方案的朋友参考。谢谢。
本帖已经限定应用555(556)。如果允许,我特别想请millwood给出一个新颖、另类的555应用电路,来丰富本帖的有关555的学习和讨论。

楼主:
【45楼】 cowboy

楼主位电路,如果按键按下不放手,时间长了,输出端似乎将出现反复的开、关。
如果可以允许这种情况出现,那么电路还可以大大的简化,不过要使用单刀双掷开关。而26楼电路就不会出现死按不断翻转的问题。
========================================================================

cowboy,你说的太对了!
感谢你,又提供了新电路,待我整理后上移。

在你的【26楼】电路出现后,关于两个电路的优缺点、特色技巧,我已经采用对比的方式写好了点评(草稿),只是要等待新手参与讨论到一定程度,再上传。我总有一个希望,这些电路的优点和缺点、特色和技巧,能有新手对比,说出一二。

楼主:
cowboy 在【45楼】又给出了一个更加简化的电路。

同样满足上电确保输出低电平、延时长度的可重复性好和输出状态稳定的要求。
只要按钮的有效连续按压时间不超过5秒,就不会出现输出状态的翻转。

我替 cowboy 把【45楼】电路的仿真波形图传到这里。同时,在网站即将暂时关闭之前上移到【17楼】楼主预留位。

红色线表示输出。上电后输出低电平——延时3秒开启。

红色线表示输出。延时3秒关闭。

网友:
cowboy玩555真是出神入化,佩服得五体投地,学习中。

楼主:
【49楼】 gzhuli 咕唧霖

欢迎 gzhuli 咕唧霖 光临。出手吧,简繁均可。

网友:
use a single-shot 555 as a trigger, follow it with a flip-flop.

网友:
here is one such example:

http://www.doctronics.co.uk/555.htm

楼主:
【52楼】 millwood0
use a single-shot 555 as a trigger, follow it with a flip-flop.
===============================================================
欢迎 millwood 给出实现楼主位设计要求的电路图及其仿真结果。

【53楼】 millwood0
here is one such example:
http://www.doctronics.co.uk/555.htm
===============================================================
millwood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诸多555电路应用实例的英文网页。
谢谢。

网友(2010-03-10):
佩服中,学习了!

网友:
how about this one? probably simpler.

楼主(2010-05-07):
很久没见牛蛙 cowboy 了。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喜欢555啊!
手上的555睡了好几年了,终于找到学习的机会啦!

楼主(2010-07-11):
好久没上来,见见太阳。

网友:
怎么没有继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没有继续了。

就等你出招或者答题啊。

网友(2010-11-09):
各位都是牛人,想做一个电路实现这样的功能,麻烦各位牛人给画个图,通电3秒钟后继电器吸合1秒钟断开,本人基础太差,现在延时3秒功能实现了,但是一秒钟后继电器释放的功能还不能实现。

网友:
1) use a mcu.

2) use two 555 timer (3s to 4s), and use a gate.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只用一片555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E:
------------------------------------------------------------------
本人才疏学浅,一直搞不出来,麻烦能不能画张图给我,谢谢

网友:
非常感谢cowboy,晚上回去搭个试试,再次感谢您的热情帮助,3Q

网友:
断电后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再上电,否则断电后C1放电不彻底,会使再次上电时,延时时间变长,甚至失灵。改用12V供电可以避免此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cowboy

楼主(2011-02-09):
含有各个元件参数的2001.01.01电路(【2楼】最初的电路)已经公布在【14楼】。

网友:
膜拜林老严谨的治学态度~

楼主:
含有各个元件参数的2001.01.02电路(【3楼】简化的电路)已经公布在【15楼】。

网友:
深感  林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务实的精神无私的奉献

网友:
这个仿真的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仿真的是什么软件啊??

看标题啊。

网友(2014-11-13):
膜拜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