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我们的开源充电器,DIY继续中(放源码)...

楼主(2010-01-03):
(无正文)

网友:
代码(avr studio 全部工程):
自以为无论是更换cpu(限Atmel AVR)还是更改硬件连线, 都不难移植. DIY继续中...
实现-dV检测,单节自动充电(ADC/PWM/3线595驱动LCD1602)ourdev_522219.zip(文件大小:164K) (原文件名:ATmega8-1602.zip)

补充的资料(仓促,并且图片很多但是太大,凑合,凑合)

终于补齐了. 电池充电的-dv 的检测系列图片请移步:
-dv检测图片播报

方法:
1) ADC部分, 硬件RC滤波, 软件每次测量连续获取5个ADC值, 去掉最高和最低的值, 最后剩下的取平均.
2) 记录电压的最高值, 只要达到了一个电压值,就记录在变量TOP内. 如果电压下降到top-12mV,并且连续3次,则确认-dV, 充电完成.
4) 只要突破TOP,则-dV计数复位.

if( ic->top_voltage > (ic->voltage+0.012) ){
           ic->delta_times++;
         infon("   -dV:",ic->delta_times);
        _delay_s(2);
           if(ic->delta_times >3){
            ic->i_stage = STOP; /*STOP and update abs voltage*/
            lcd_cursor(0,0);
            lcd_puts("END:");
            short x = 1000*ic->voltage;
            print10(x);
            pwm_setduty(0);
        }
}

测量了两个800mah的电池的充电情况:

800mah NIcd1
             3:13 开始充电  340mah结束时间 3:19   1.543---1.5A  总结束时间<3:44   (预计结束时间3:50,2C)
             top1896, end 1882 , end  voltage:1.38  after 10mintes 1.371

800mah NIcd2 3:45 开始充电  340..358mah 结束时间:3:47 1.568---1.3A  总结束时间4:07  (预计结束时间4:10,600mha?,2C) (冲入:约500mhA)
             top 2063, end 2048, end voltage: 1.470, after 10minites:1.42

内阻0.25R, 只能冲入500mah, 实际上肯定少, 400mah不错了, 考,烂电池.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理图能否贴出来?

楼主:
这个,难倒我阿, 我到处拼凑的,我试着搞个看看哈,得几天呢,我估计.

楼主:
更新

1.支持电池组充电
2.建立系统ticks,准备加入计时/放电/IR估算/容量评估 功能.
3.可惜已经7.6k了, 需要省下很多代码空间.... 8k不够折腾阿,16k起才成.

4. PCB/sch整理中
------------------------------------------------------------------------
r113 | heyongli | 2010-01-12 22:19:06 +0800 (二, 2010-01-12) | 11 行

timer0 中断搞定.
将_delay_s 改为给予ticks的delay

注意中断写法:
一定要包含<avr/interrup.h>
然后是
ISR(TIMER0_OVF_vect)
{

}

------------------------------------------------------------------------
r112 | heyongli | 2010-01-11 20:22:12 +0800 (一, 2010-01-11) | 4 行

修正cell detect的算法, bug fix.
基本上可以冲cell pack, -dv判停.

------------------------------------------------------------------------
r111 | heyongli | 2010-01-10 20:54:21 +0800 (日, 2010-01-10) | 4 行

支持array. 分压扩大电压测量量程. 但是分辨率变成(12/5.1)*5mV

------------------------------------------------------------------------
r110 | heyongli | 2010-01-10 11:13:36 +0800 (日, 2010-01-10) | 4 行

support cell pack charging. now only 2 cell pack be sopported.

------------------------------------------------------------------------
r109 | heyongli | 2010-01-03 22:00:16 +0800 (日, 2010-01-03) | 5 行

1. 595 3wied driven lcd1602 ok
2. -dV detect ok
3. single cell charger done

楼主:
东搞西搞的,也就省下来100字节. 这那里够阿. 去掉595可以省代码, 玩的爽,舍不得哦. 看来得上mega16?,感觉用arm7有一定道理阿.

网友:
哈哈,支持CLF的兄弟,知道我谁吗?

楼主:
果然被我猜中了, 你应该多指点下小弟哦.呵呵

网友:
不敢,不敢,客气了啊。

楼主(2010-09-14):
感谢lvhaian的套件(半年前...)

这里是一些原理图和实物图片,最后是eagle格式下载.

漂亮的实物图片(仿Arduino, 下载口不标准)

原理图

PCB

完美的双面板对孔

3-wire 1602 原理

3-wire 1602 PCB

1602+3 wire shield + i-Uc

网友:
PCB是什么画的?

网友:
双面板是如何做的?

网友(2013-07-03):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