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8 SRAM地址

楼主(2010-01-03):
马老师好,各位好!
我用CVAVR调试程序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象形,我定义的:
bit f_money;
bit f_car;
在AVR studio里调试的时候显示的类型是unsigned char 而且location一栏显示的地址是0x003e[SRAM].
变成UNSIGNED CHAR 可以理解为分配到SRAM寄存器的一个位,可是SRAM是从0X100开始的呀,为啥是0x003e呢,谢谢!

网友:
AVR的32个工作寄存器和64个I/O寄存器可以双重寻址:采用寄存器和I/O方式,以及SRAM统一寻址。

CVAVR定义的BIT变量,只能在寄存器中,不能在SRAM中。因为直接实现位操作的指令只能针对某些寄存器的位。

你如果使用CVAVR,请直接查看xxx.map文件,里面明确指出了变量分配的位置。

=======================================================================================
可能我说的这些你不能理解。你在本栏问了很多的问题,都反映出你想深入了解,但缺乏一定的基础知识。要成为这个方面的“高手”,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

如果只是为了能“动”,也就算了。要想理解如何“动”的,以及怎样“动”的更合理,更有效,还必须有坚实的基础。没有捷径能走。

楼主:
对于马老师的帮助我深表感谢,我关键是英语差,其实这些都在CVAVR里面介绍的有,英语太差了,看起来太费劲,不像中文的看一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