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会生锈吗?

楼主(2010-01-04):
不锈钢会生锈吗?

答案是肯定的,“会生锈”!!!!

前些天,公司要一个类似模具的东西,用不锈钢做了一个。可元旦一过,经常用手接触的地方居然生锈了,天!!那块不锈钢的成本不到100,可光加工费都差不多2K,这块板我们算废了。损失惨啊。

真的在国内怎么做个好东西就这么难呢?

前些时候看阿莫去做轴连器的遭遇觉得有点小提大作,可现在想想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唉!

网友:
生锈的地方无法打救? 例如拋光的蜡打磨? 钻石粉?

网友:
反正国内市场,什么真货也不会超过10%

网友:
不锈钢并不是不会生锈,只是其耐腐蚀性能强,相同条件下不容易生锈

网友:
【5楼】LinuxTux
不锈钢并不是不会生锈,只是其耐腐蚀性能强,相同条件下不容易生锈
赞同【5楼】
很正常的,不锈钢会生锈的,包括很多进口不锈钢元件即使是不锈钢导轨(德国,日本,瑞士谁的都一样,特别是在南方很潮湿,千万注意),气缸等都会生锈的.不过是不易生锈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会生锈的不锈钢。

网友: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高压锅打不开盖子的帖子,当时我就问他是不是生锈的问题

网友:
首先,肯定一下,不锈钢会生锈。
其次,不锈钢生锈速度的快慢和程度取决于它里面的镍含量。
1Cr13,2Cr13 没有镍,一般称为不锈铁,所以很容易生锈。
常说的304(1Cr18Ni9Ti就是外标的304,Ni9就是说他里面含有9个镍含量)锈得就慢,基本可以说镍含量越高质量越好。
不锈钢的生锈跟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靠海的地区或者周边有腐蚀性化工厂的地区对不锈钢的质量要求更应该高些,
内陆地区就可以选择比较便宜的。

楼主那里的不锈钢锈的那么快,估计应该是所购材料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106的害怕氯离子     材料验收要用金相实验,能看见气孔之类的,放大镜顶多看个断口

网友:
俺的不锈钢刀子,粘到水,一夜就有很浅的锈点了, 感觉还不如镀铬的耐折腾.3Cr13/420J2, 东西肯定没问题的.

似乎刀具类的高硬度材料容易锈些,像镊子一类的还真没见生锈

网友:
说是不锈钢,其实就是锈的慢点而已,最好还是钛合金啦。

网友:
以后可以建一个采购区,公布一些比较好的供应商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