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 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 你们一般都是怎么实现啊?

楼主(2010-01-04):
请教各位大虾   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 你们一般都是怎么实现啊?

已经用L297+298实现步进电机的驱动   但现在发现频率很低的时候会产生抖动现象     必须细分    但好像就这个电路来说没办法实现细分

查了很多资料还是不是很明了怎么实现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

麻烦大家支支点子  给点资料什么的

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啊

你们都是用什么芯片实现的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啊?

网友:
我原来用DAC输出正弦波,驱动芯片去驱动步进电机,DAC用点电压生成正弦波时,多少点相对于相应的细分。NJU39610+3771

还有也可以用PWM输出去驱动H桥芯片,PWM的占空比的增加与减少就是细分的增加与减少。

语言能力有限,你就当是提示吧。

这两种我都用过,后者是用CPLD去产生PWM的,效果很好,前一种也可以,但成本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但现在对这两块芯片不是很熟悉     要具体查下了

有什么相关资料可以提供给我么?    那样的话上手快些    非常感谢

网友:
目前许多芯片都是自带细分功能
推荐两款给你,是目前业界集成度最高的步进控制驱动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3Q     现在找到一款芯片THB6064H    驱动简单    呵呵   想先用这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