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工具]Snail mkII DEMO 更新,支持最新AVR32 Studio2.3 每次使用无需激活

楼主(2010-01-04):
终于搞定了……现在支持新的AVR32 Studio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出现兼容问题了么? AVR32 Studio支持了aWire,这个东西牵涉到reset模式……
于是新的AVR32 Studio每次都要设置这个参数……我偷懒了……哎……

网友:
謝謝傻孩子為 Snail mkII 的努力

我也有一個在用,用著很不錯

這程序能用在 SEK 上嗎?

楼主:
是的,同时兼容Snail mkII DEMO和Snail Emulator Kit

网友:
占楼
(广告位招租)

网友:
感谢啊!!!!!
终于可以吧2.1版卸载了,,,,,
请问傻孩子,我是按照网站发布的硬件版本1.37做的,

ATmega32 14.7456Mhz晶振,
这个HEX能用吗?
如果不能用,麻烦您帮忙再编译一个对应的版本,
非常感谢!

楼主:
能用的,放心吧。我不会轻易更改原理图的。

网友:
谢天谢地,终于升级了。
要不然用起来太痛苦了。
我这个成品在阿莫买的,VER 2.28,没有原理图?
升级atmega32的时候,按照PCB图示的跳线来进行?

楼主:
是啊……有专门的教程的……

网友:
升级成功。
avr32 stuido 2.2可以用了。
没找到教程,还得量了好几分钟升级时的接口定义,诶,跟正常使用时换了好几个pin,接错了两次。

感谢!

网友:
一个字,棒!

网友:
Executing cmd.exe /C avr32program -ccom9 -pjtagicemkii --gui --part UC3A0512 program -finternal@0x80000000 -cextclk -F elf -O 0 -v -e -R -r D:\Robocon\AVR32\Boot_V10\Debug\Boot_V10_DEBUG.elf  (WAIT)
Connected to JTAGICE mkII version 5.37, 5.37 at COM9.

我在PROGRAM 時停留在 50% unlocking flash 請問是甚麼問題?
其他都可以用 只有program有問題~.~

楼主:
先Chipearse一下再看看?

我测试了一下……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有问题,可以把你的工程发给我?

Executing cmd.exe /C avr32program -ccom2 -pjtagicemkii --gui --part UC3B0256ES program -finternal@0x80000000 -cxtal -F elf -O 0 -v -e -R -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workspace\test\Debug\test.elf  (WAIT)
Connected to JTAGICE mkII version 5.37, 5.37 at COM2.
Programming 14140 bytes in 4 segments.
Resetting CPU.
CPU resumes execution at 0x80000000.

网友:
= =原來用錯了 EX CLOCK SOURCE .....麻煩你 ^^"

网友:
再次顶帖子,

B、《AVR32 UC3工程师快入门指南》

到什么程度了?有出版时间表了吗?
预定一本哦,

网友:
太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等待着书的出版

网友:
謝謝傻孩子為 Snail mkII 的努力

网友(2010-02-24):
2.4版,出现这个错误,不知道是不支持2.4还是我的M32有问题?这个固件刷了好几次才校验通过,有点怀疑是M32的问题。

话说回来,其实先把串口弄通的目的是打算试验这个,呵呵~

楼主:
to 【18楼】 gzhuli 咕唧霖
    你遇到这个症状,我觉得需要检查晶振电路,或者通讯部分的硬件和链接。
Jungo驱动和RS232没有什么关系,你如果继续深入下去,可以看Jungo驱动的
官方网站,不过很多内容都是收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遇到这个症状,我觉得需要检查晶振电路,或者通讯部分的硬件和链接。
Jungo驱动和RS232没有什么关系,你如果继续深入下去,可以看Jungo驱动的
官方网站,不过很多内容都是收费的。

估计是M32坏了,我买的是拆机货,一脸沧桑的样子,怀疑有胶用腐蚀性液体泡过,封装给破坏了,时间一长影响到硅片了。
看mk2的协议,USB和RS232的包格式是一样的,只是通讯层不同,于是我打算把USB的包收下来再通过RS232丢给Snail mk2去处理。

楼主:
瀑布汗……如果你弄出来这样一个转接系统
记得开源出来……

提示,原厂就是用了飞利浦的一个USB专用芯片+M128搞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