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了一个红外墙壁开关,请各位大侠指正

楼主(2010-01-04):
小生用得2052AD做的,使用红外传感, 灵敏度不高。。10CM左右才能感应到。。。

正做好,准备装上墙发现。。单片机取电成了一个问题,需要5V DC,但是墙壁里面只有一根火线的断路。。请问各位前辈 怎样才能取得5V电源呢?

网友:
220V   -> 变压器 -> 桥 ->  5V稳压器件

网友:
呵呵,如果你家有吊扇,看看怎么连接的应该能想出办法,具体我没有去试验过,我想这个原理是可以用的。

网友:
容阻降压。

楼主:
1楼大侠没有仔细看吧?

网友:
这个我以前做过,

双线取电的方案,没有实用价值,不要采用

可以参考以下的单线取电方案

网友:
这个方案倒是不错。

网友:
3楼阻容降压常用

网友:
容阻降压

网友:
单火线取电,能提供的电流比较小,要是接的灯是节能灯,如果你不是低功耗单片机的话,灯会闪烁,一般单片机最好是在2.5V以下工作,探头间歇工作,单片机也是定期唤醒,最好是在32.768下工作,要是AVR的话。单火取电的东西大多采用MSP430的单片机跑32.768K工作也是间歇的。

网友:
不过要是你控制的是白炽灯或者卤素灯,那就不必考虑以上问题

网友:
呵呵,一看这个扫描的资料,就知道是纸上谈兵的呀,有错

网友:
双线取电是趋势哦,兄弟。国外基本都是零火线到开关了,听说我们国家也准备慢慢的过度到零火线到开关,起码现在台湾香港都是零火线到开关的,国内有的地方也是要求零火线到开关的
单火线取电电流比较小。瞬间能提供的电流也不大。

网友:
楼上兄弟,单火线取电是可以的,我们就做过这样的产品,用的单片机是MSP430的,刚开始用AVR的功耗太大,没办法转MSP430的。
430运行的时候可以随意切换内外时钟

网友:
单火取电很多方法,很多人申请了专利

网友:
【15楼】 lang6027
单火取电很多方法,很多人申请了专利
————————————————————
请注意:PRC的专利 = 屁

另:“很多方法”……稍微改改电路,就是另一种方法。

网友:
【5楼】 yl3721 亮仔 上传的图片不清楚......
大致看了看电路图——好像整流桥的直流两端和交流两端,“反接”了?

网友:
呵呵,楼上说得不错,PRC的专利其实没什么用,有钱交上去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双线取电是趋势哦,兄弟。国外基本都是零火线到开关了,听说我们国家也准备慢慢的过度到零火线到开关,起码现在台湾香港都是零火线到开关的,国内有的地方也是要求零火线到开关的
单火线取电电流比较小。瞬间能提供的电流也不大。

您说的都是表面泛泛的东西啊,中国国情就是单项开关,而且大家都没时间等到双线普及,再来做这个东西。。

网友(2010-03-07):
5楼扫描的电路,光耦可控硅和阻容降压并联,容易因电容放电而击穿。

网友:
到底听谁的?

网友:
我们的墙壁开关是单火线的
www.yofeng.com

网友:
什么红外传感器啊?是热释电芯片吗?还是红外线管子加光敏二极管的?延时开关,还是稳态的开关?的确麻烦

楼主:
回25楼:pwm红外二极管+红外接收二极管

网友(2015-09-30):
good。。。很有用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