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拆液晶显示器,我有一台ACER的17寸,坏掉了,想自己修拆都拆不开。

楼主(2010-01-04):
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没有ACER的,只修过DELL的。很少有固定镙丝,都是靠塑料扣扣住的。拆的时候要注意找到锁扣点,不然是拆不开的。

网友:
带扣的拆不了几次的,那个扣就断了,在前框和后盖之间的接缝处,一般是要用刀片插进去撑开的。

网友:
建议到电子城修液晶的地方去参观下
前提是有电子城哦!

网友:
液晶显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只要面板不坏。

网友A:
我的BENQ坏过一次,只有四个螺钉,剩下就是卡口了

一般坏在电源板或VGA驱动板,只要面板没挂,那两块板都好修

网友(2012-12-03):
引用 网友A:
我的BENQ坏过一次,只有四个螺钉,剩下就是卡口了

一般坏在电源板或VGA驱动板,只要面板没挂,那两块板都 ...

我的液晶显示器是瀚视奇的,最近经常出现开机闪屏的现象,基本上就是黑屏,能看到有一两道亮的横条纹。前几天出现的频率不高,最近特别高。机器能够正常启动,就是看不到桌面,按键CTAL+ALT+F7桌面会显示出去,得把分辨率调最低才能正常显示。调高的话当时能正常工作,下次开机就又黑屏了。分辨率低的时候魔兽打不开,黑屏,分辨率调高了,魔兽能打开,屏幕再次进入黑屏。这样反复多次后,现在调分辨率也不能正常显示了。请帮帮忙,知道怎么修吗?

网友:
卖给破烂王,50元,加几百元买个2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