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数据选择器问题

楼主(2010-01-04):
小弟设计一个用2个开关切换位、一个8位数据输入,切换4组8位数据输出的选择器,达到用8个数据输入控制32位数据输出的目的,遇到的问题是输入第二组数据后第一组的数据无法锁存,输入第三组数据后第二组的数据无法锁存  代码和波形仿真如下:
module JCQ_in10(rst,RS1,RS0,DATA_in,DATA_out);
input rst,RS1,RS0;
input [7:0] DATA_in;
output reg[31:0] DATA_out;
always
    begin     if(~rst) DATA_out=0;
           else
                  case({RS1,RS0})
                  'b00:DATA_out[7:0]=DATA_in[7:0];
                  'b01:DATA_out[15:8]=DATA_in[7:0];
                  'b10:DATA_out[23:16]=DATA_in[7:0];
                  'b11:DATA_out[31:24]=DATA_in[7:0];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LZ好好看一下什么是锁存器。也就是数字电路的时序部分。

楼主:
加个always的敏感参数posedge clk就可以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