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ok的FLUKE 15B和市面上能买到的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0-01-04):
RT,

比如说做工,芯片 ~~~

想入手一个 ,但是本地的要便宜许多,所以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东西芯片不大可能有什么,现在应该都是软封装的.
考虑换表棒换保险的情况,taobao上次看到商家醒目标注原装表棒的,比同商店同型号无标注的贵不少.

楼主:
多谢!还是全部原装的好

网友:
今天一哥们送了我一F15B,单位里淘汰下来的。不过还有个8成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