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精度测频

楼主(2010-01-04):
以下是一种等精度测频的代码,可以使用。

module mesureFreq (fx,fbase,fgate,comp,rclk,load,fbaseout,fxout);
input        fx;
input        fbase;
input        fgate;
input        rclk;
input        load;
output        comp;
output        fbaseout;
output        fxout;

reg   startCnt;
reg   comp;

reg[31:0]        fbaseCntTemp,fxCntTemp;
reg[31:0]        fbaseCnt,fxCnt;

reg[4:0]        count;
reg        fbaseout_buf,fxout_buf;

/*-------测频部分------*/
always @ (posedge fbase)
begin
        if(startCnt)
        begin
                fbaseCntTemp <= fbaseCntTemp + 1'b1;        //* base count
        end
        else
        begin
                fbaseCntTemp <= 32'h00000000;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fx)
begin
        if(startCnt)
                fxCntTemp <= fxCntTemp + 1'b1;        //* fx count
        else
                fxCntTemp <= 32'h00000000;
end

//synchronous fgate
always @ (posedge fx)
begin
if(fgate)
        begin
                startCnt <= 1'b1;
                comp <= 1'b0;
    end
else
    begin
                startCnt <= 1'b0;
                comp <= 1'b1;
        end
end

always @ (negedge startCnt)
begin
        fxCnt <= fxCntTemp;
        fbaseCnt <= fbaseCntTemp;
end

/*-------数据传输部分------*/
always @ (posedge rclk)
begin
        if(load)
        begin
                count <= 0;
        end
        else
        begin
                fbaseout_buf <= fbaseCnt[31-count];
                fxout_buf <= fxCnt[31-count];
                count <= count+1'b1;
        end
end

assign fbaseout = fbaseout_buf;
assign fxout = fxout_buf;

endmodule

我用的是EPM570,在实际使用中发现测频不是很稳定,跳动比较厉害,有时还会出现极大值和极小值,但是如果我测CPLD分频出来的时钟是很稳的,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做时序约束的原因,在综合的时候有以下警告:
1、Warning: Found pins functioning as undefined 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
2、Warning: Found 4 node(s) in clock paths which may be acting as ripple and/or gated clocks -- node(s) analyzed as buffer(s) resulting in clock skew
3、Warning: Circuit may not operate. Detected 32 non-operational path(s) clocked by clock "fx" with clock skew larger than data delay. See Compilation Report for details.

请问各位大虾,能否给点建议改进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要做这个最近 可是我用的是vhdl....帮顶了

网友A(2011-08-04):
信号调整电路产生的干扰和信号自身的噪声影响不容忽视!

网友(2013-05-15):
没有注释,看的好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号调整电路产生的干扰和信号自身的噪声影响不容忽视!

能不能传授点经验?谢谢!

网友:
输入管脚设置成施密特类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传授点经验?谢谢!

加个斯密特触发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