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遥控器PCB板上,“按键”表面涂的那层黑色的东西叫什么?PCB厂家可以帮涂不?

楼主(2010-01-04):
RT,小弟近段时间想做个遥控器。。。但不知道PCB 上“按键”上涂的那层黑糊糊的东西叫什么?我想它应该是有防氧化和导电的作用,“按键”按下去的时候就导通了。一般是怎么做的?是不是PCB打样的时候,可以叫PCB厂家涂上?希望有经验的兄弟,能指点一二。

网友:
导电橡胶吧,那个是按多了粘得吧,怎么是涂的呢?

网友:
以前红白机手柄坏了,拆开来就可以看到,印象很深。PCB上按键的部分要做成锯齿状,相互交错,这样可以增大导电胶的使用面积,防止因局部老化而失效。PCB上面就不要涂了,那种东西好像不粘金属。涂上的话,按键在上面摩擦,一旦把粉末从一端带到了另一端,就造成了长通状态了。
以前手柄不灵了,拆开拿酒精洗洗,又可以用了。

补充:纯属打游戏经验之谈,毫无依据,欢迎拍砖。

网友:
那个是碳膜,除了防氧化和导电,对导电橡胶还有比较好的表面亲和力,可以增加接触面积,提高可靠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猜也是碳膜,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这种碳膜是不是在PCB厂家那里敷上的?还是PCB板做好了,到市场上买回来自己敷上这层碳膜?

网友:
PCB厂家做的

网友:
导电液.可自绘制线路

网友:
导电碳油,楼主可以自己买来搞

网友:
沉金吧,省事

网友:
一般用碳膜的,PCB板厂做的

还有一种银浆的,我们公司的电子琴上用的就是银浆的,要贵一点

网友:
黑的是碳膜,

楼主:
恩。。。已经知道个大概了。。。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的指点

网友:
是碳膜,但是现在很少厂家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