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关于读写内部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0-01-04):
请教大家个关于读写内部EEPROM的问题:我按照内部EEPROM的操作函数向0x0020写入一个数据,然后读出来,显示正确;但是我将写数据的代码删掉后,再重新读取0X0020的数据,结果确变成了0xff?在下很是不解,想请问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本人采用ICC编译,AVRstdio仿真

楼主:
希望大侠些给点指导啊,在下感激啊

网友:
"但是我将写数据的代码删掉后....."

需要重新下载执行代码了吧?!,那么下载时,是否也把EEPROM中的数据擦除了?确省的情况下是都擦除的。仔细看一下下载的设置。

都是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浮躁,稍微仔细深入一点,就回知道的。

楼主:
谢谢马老师的回复,我已经把avrstudio中的EESAVE勾选上了,还是老问题。我就想编写个密码存在EEPROM中,我用的是ICC编译器,仿真用的AVRSTUDIO,通过JTAG仿真。EEPROM能不能单独操作,就是和主程序分开,主程序只管读出数据,我通过中断修改数据,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现在这个问题困扰好几天了。。。。。

网友(2010-08-18):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烧写软件? 跟设置有关系。我用zhifeng烧写软件就很好设置,能保留EEPROM中的内容,但是用prog2000就不行。可能是我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