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密码产生器,从此上网不用记住各种密码

楼主(2010-01-04):
大家是否都会在很多网站注册过,很多人都是使用统一的用户名及密码,这样比

较危险,一旦密码泄露,后果比较严重。如果使用不同的用户名及密码,时间久

了连自己都不记得密码是什么。

基于这个考虑,写了个简单的小软件希望可以帮点忙。

实现思想:使用不同的字符串生成MD5后取其中8位作为密码。

使用方法:
1、首先在PassWordMgtConfig.ini的PreString里加入一些字符串(第一次使用时加入,也可以不加)
2、在“固定字符”里填入某个网站的注册名称(如Cody),当然也可以填入任意字符
3、在“可变字符”里填入某个网站的名称(如ourdev),当然也可以填入任意字符
4、按“生成”按键,就可以生成密码并自动复制到剪切板,此时就可以粘贴到相

应的网站密码输入框
5、同时按下"CTRL+ALT+P"可以实现隐藏/显示主界面

只要记住自己的生成密码规则,使用固定的用户名,就可以在任意网站使用不同的密码而且永远不会忘记。

附件是可执行文件及源码

示例(呵呵,我的密码不是这个):
1、加入preString=今天上班真无聊
2、看下图

网友:
不错,一直想有这么一个工具,总算有人做了,呵呵

网友:
楼主用Au3(AutoIt3)脚本编这个小工具倒也别致哦。
比较有用的小工具啊。赞一个。

网友:
源代码没看到,不知道什么算法

我在想这样做,

                              密码长度|
(基础密码) + (地点,比如网站/银行卡号)| => 索引序列 | => 密码
                                         密码字符集 |

生成索引序列估计可以用MD5或SHA。而这个基础密码是绝对不可以忘记的 :)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
to 4楼
au3文件就是源码,文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用Au3(AutoIt3)脚本编这个小工具倒也别致哦。
比较有用的小工具啊。赞一个。

啊...原来是这个,学习了 :)

楼主:
au3是一个很实用的而且很容易学的编程语言,要做一些简单重复性的动作实现起来非常容易,但Au3功能远远不只这些,初学都或者懒人(像我)推荐使用,做小软件犯不着打开VS2008,而且更快。
中文网站http://www.autoit.net.c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源代码没看到,不知道什么算法
我在想这样做,
                              密码长度|
(基础密码) + (地点,比如网站/银行卡号)| => 索引序列 | => 密码
                                         密码字符集 |
生成索引序列估计可以用MD5或SHA。而这个基础密码是绝对不可以忘记的 :)

源码就是au3后缀的文件,我使用的是MD5算法,当然还可以做更复杂的,但是我觉得够了。

网友:
论快的话,还是VS2008 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论快的话,还是VS2008 C#吧..

我说的是编程速度哦,现在的电脑配置都很高了,一个小软件,没有特殊要求应该不用刻意去对比执行速度。

网友:
按个爪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论快的话,还是VS2008 C#吧..
我说的是编程速度哦,现在的电脑配置都很高了,一个小软件,没有特殊要求应该不用刻意去对比执行速度。

我指的是编程速度啊,主要是.NET比较丰富,还有就是C#在VS中支持得最人性化。

网友:
这种小工具要留个记号。

网友:
留个脚印,以后再用~!谢谢楼主~

网友(2010-02-13):
楼主,这样看来用这个软件,cody加上你经常上的网站名,不就可以算到你的密码了吗,如果你不用到自己的用户名,那这样还是要用脑子去记些别的符号啊,和自己记密码最终效果不都一样的吗,而且还很麻烦的用软件去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