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EWARM 高手,请问IAR中__INT16_T_TYPE__、__INT32_T_TYPE__等宏是在哪里定义的?(使

楼主(2010-01-04):
Project的Options—>C/C++ Complier—>Language里勾选Require Protypes
编译出错,于是去寻找出错的原因
在查看stm32f10x_pwr.c中报错的几个内联函数时,发现:
EWARM找不到那个uint32_t类型在何处定义的,Source Insight也找不到
只好自己去跟踪,在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 \Embedded Workbench 5.4 Evaluation\arm\inc目录下的inttypes.h、stdint.h这两个头文件中找到一点相关的信息,从中知道:uint32_t类型是否定义跟宏__INT32_T_TYPE__相关,可是这个宏__INT32_T_TYPE__是在何处定义的呢????

网友:
提示错误根本不是uint32_t的问题。

楼主你勾上Require Protypes,需要严格检查函数原型。
任何函数在定义之前,都要有声明,否者就会报错。
(个人认为有点自虐,从来不勾这个)

楼主的程序,__get_PSP(void)没有声明,就直接定义,所以报错。

正确写法,先声明,再定义。

uint32_t __get_PSP(void); //声明

uint32_t __get_PSP(void)  //定义
{
  ……
}

楼主:
【1楼】 voidx void *
多谢,但是现在不是这个问题,您说的我已经明白
我现在很困惑的是int8_t、uint8_t、int16_t、uint16_t、int32_t、uint32_t等类型是怎么定义的

我在stdint.h文件中有找到如下代码段,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宏__INT32_T_TYPE__是在何处定义的。还请指点~~
#ifdef __INT32_T_TYPE__
  typedef __INT32_T_TYPE__   int32_t;
  typedef __UINT32_T_TYPE__ uint32_t;
#endif /* __INT32_T_TYPE__ */

楼主:
在程序中用着这些类型来定义变量,但是却不知其具体是如何来的,很是困惑~~

网友:
编译器内部定义的。

楼主:
【8楼】 voidx void *
编译器内部定义应该会在相关文档中加以说明
可是我在EWIAR的手册中没有找到编译器内部宏定义的列表说明

网友(2010-06-29):
http://images.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mcu/images/AN2953_CH_V1.pdf
库文件不一样

网友(2010-09-10):
MDK是在这个文件<stdint.h>中定义的

网友(2011-07-30):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1楼】 voidx void *
多谢,但是现在不是这个问题,您说的我已经明白
我现在很困惑的是

__INT32_T_TYPE__ 等是IAR C编译器的内部类型

网友(2014-05-13):
楼主找到问题的答案了吗?

网友(2020-04-14):
楼主有找到答案吗? 我在IAR也有这个困惑,不知道 __INT32_T_TYPE__ 是在哪里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