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单主多从通讯,从机能接收但不能发送的问题

楼主(2010-01-04):
16个通道板作为从机,连接PC的232串口,所有从机的TX并联、RX并联、信号地并联,从机TX接PC的RX,RX接PC的TX,现在是PC发送命令所有从机都能正确接收,但是从机发送的数据PC端接收不到,可是单独一个通道板可以正确和PC通讯,不知什么原因,我已经防止所有从机同时发数据给PC了(每个通道的地址不一样),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谢谢!

楼主:
谁能帮帮忙啊?原来不是232电平,是TTL电平实验过,已经成功了。是不是232电平就是不能单主多从的组网?

网友:
可以,好像要在丛机rx上加个二极管。

楼主:
二极管是怎么加啊?我的从机能够接收数据啊,现在是从机不能发送,或者说PC端的串口接收不到从机发来的数据。

网友:
应该转485较好

楼主:
我已经来不及改了,而且原来用TTL电平的时候实验过没有问题,无论是从机还是PC这边,都能发能收,改成RS232电平,经过max232就不行了?

网友:
那就每个TX端加个二级管试试,估计是输出冲突了

网友:
是哪个型号的单片机?
如果是类似51这种上拉电阻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是推挽的话就有问题了

网友:
RS232不能并联吧,PC输出,232接收当然没问题,因为232输入端是高阻。

但是232输出时,空闲状态必定有一个确认的电平(假设是一直处于高电平),而发送时,一会高一会儿低,这样空闲的芯片拼命的把TX端的电平往高拉,而发数据的拼命的往低拉,最终就像拔河,互相冲突了。

楼主:
单片机是宏晶的stc11f60xe,感觉9楼的说的好像有点道理。不过我觉得max232只是个电平转换芯片吧,只是把TTL电平转成±15V的232电平而已吧?
  8楼兄弟,我觉得和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没多大关系吧?之前TTL电平的实验收发都成功了,现在只是加了一个max232。

网友:
这个是简单的线与问题,发送可以一发多收,多个丛机的发送端并在一起,必要要线与才能用

楼主:
所谓线与是不是应该在每个从机的TX端串联一个二极管?另外我刚又把uart改回TTL的5V电平了,发现PC的TX端最多能带10路通道板,再多加一路从机就没有反应了,是不是PC端的TX驱动能力不够啊?

楼主:
现在我用的是TTL的电平,一个主机、16个从机,没有接PC,从机最多接10路,主机发送从机能够正确接收到,但是只要多加一路从机,则所有从机都不能接收了。我怀疑是主机驱动能力不够,就在主机的TX加了1K上拉电阻,还是不行。

网友(2010-12-25):
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现在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能否上个图!

网友:
是从机的TXD冲突,空闲时,TXD是高电平,N个单片机按在一起,一个单片机的TXD变低时,并不能把其它TXD拉低,可以上位机检测不到TXD的低电平,
解决的方法是每个从机的TXD串接一个二极管,负极接从机的TXD,这样就不会冲突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基本的东西我都不清楚,该好好看看书了!

网友:
16L说反了,你说的是TTL的线与!232电平与TTL是反的,空闲时是输出负电压,发送数据0时是输出正电压。所以正确的方法是主机RXD接下拉电阻到负电源(可以从232芯片上取),与每个从机TXD间串一个二极管,正极接从机。但注意速度快线路长时这方法也不行。

网友:
同意18L的说法,RS232接口是标准串行接口,其通讯距离在小于15 m的情况下是可以正常的,传输速率一般小于20 kb/s

网友(2011-04-12):
回复 网友A:

大侠, 向具体问一下怎么接呢? 我是单主多从 , 主为PC, 3个从机,那个二极管怎么串呢? 分别串一个IN4007可行么? 从机TXD接二极管正极,负级接主机RXD , 是么?

那个RXD下拉电阻怎么接呢? 不接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2-04-20):
我记得好像后来全改回TTL电平的了,具体记不清楚了,但是单主多从,16路已经实现了。

网友:
唉,这个问题,单片机的IO有的是用弱上拉的,所以TTL并起来没问题。所以很简单了,把TTL并起来再接232,就肯定不会有问题了。
跟RXD无关,232不需要接上拉/下拉,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单片机这边的TXD全部并起来,再连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