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输出模式的一个特殊情况,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1-04):
小生刚刚接触AVR,请问各位老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比较输出模式中一个特殊情况是OCR0 等于TOP,且COM01 置位。此时比较匹配将被忽略,而计数到TOP 时OC0 的动作继续有效。

网友:
请把原话贴上,给出出处,最好是英文手册中的(国内的翻译在关键的地方需要打问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马老师,现在已经弄懂那句话的意思了,上面那句话说的是 关于定时/计数器0的快速PWM和相位修正PWM 输出波形时以OCR0作为TOP时 且在COM01 COM00 分别为 1 0 或1 1时  OC0口的动作 忽略匹配产生的动作 但是到达TOP时的动作保留, 但是又有一个新问题了,定时计数器0 的两种PWM模式的TOP值不都是固定吗? 手册上说只有在CTC模式下TOP才可以是OCRO。希望老师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