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摄像头怎么实现???

楼主(2010-01-04):
我这里有一块无线音视频发射接收模块,但是只支持pal和ntsc及声音,这样用一般的摄像头输出的是数字信号,所以不好匹配传输把?其他人都怎么实现无线摄像头功能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

网友:
一般监控用的大都是模拟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监控用的大都是模拟的吧

我在网上找了好多的摄像头的资料,比如ov7670的那个,数字输出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专门发射数字信号的无线媒介把信号传回上位机,然后显示出来~

网友:
网上搜下:  数字 无线模块
貌似有一些,  哪个好, 我也不清楚, 毕竟不是做这一行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虽然知道这个实现很难,但还是期待有人能提供些什么方案~~

网友:
再顶一下吧,亮哥,真辛苦啊~~~~~~~~去AVR那里再试试吧~~~~~~~

网友:
无线视频发射一般都是模拟的,因为数字视频信号占用带宽很大,一般处理器处理不过来,
理想的是用DSP压缩成264格式,再传输,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线视频发射一般都是模拟的,因为数字视频信号占用带宽很大,一般处理器处理不过来,
理想的是用DSP压缩成264格式,再传输,

那个需要采购什么模块,或者说芯片呢??看人家网上视频做的那叫爽,只是到自己做很多东西都找不到,话说网上发视频的都是老外,不会这个东西老外也技术封锁吧~~~~~~~~~~~~~~~~~~~

楼主:
就拿一般的usb电脑摄像头,与计算机通信的是数字信号,正常计算机里已经带有摄像头的驱动,假设,比如,把usb线剪断,以无线传输模块为媒介,将摄像头的数据在传回给计算机,然后在显示出来,这中间的问题就是,断开usb线了,怎样能让计算机识别接收的信号是摄像头的信号,而像正常接usb线那样把图像显示出来。。。再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顶一下吧,亮哥,真辛苦啊~~~~~~~~去AVR那里再试试吧~~~~~~~

好的,我复制帖子到avr论坛看看~~

网友:
用2.4G加上Camera TV-in功能的IC就可以实现了,比如SONIX就有此类的IC,不过暂时只支持到比较低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