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解

楼主(2010-01-04):
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解

网友:
速度大于**宇宙速度,则飞出地球。
速度大于**宇宙速度,则能绕太阳飞行。
接近地球时减速降落……

哈哈,方程求解?what?

网友:
高中物理知识,哎,还给老师了

楼主:
你以为是开飞机?

网友:
我记着第一和第二宇宙速度好像是11.6km/s和16.7km/s

网友:
"E=MC2" redirects here. For other uses, see E=MC2 (disambiguation).

3-meter-tall sculpture of Einstein's 1905 E = mc2 formula at the 2006 Walk of Ideas, Berlin, GermanyIn physics, mass–energy equivalence is the concept that the mass of a body is a measure of its energy content. The mass of a body as measured on a scale is always equal to the total energy inside, divided by a constant c2 that changes the units appropriately:

where E is energy, m is mass, and c is the speed of light in a vacuum, which is 299,792,458 meters per second.

Mass–energy equivalence was proposed in Albert Einstein's 1905 paper, "Does the inertia of a body depend upon its energy-content?", one of his Annus Mirabilis ("Miraculous Year") Papers.[1] Einstein was not the first to propose a mass–energy relationship, and various similar formulas appeared before Einstein's theory with incorrect numerical coefficients and an incomplete interpretation. Einstein was the first to propose the simple formula and the first to interpret it correctly: as a general principle which follows from the relativistic symmetries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formula, c2 is the conversion factor required to convert from units of mass to units of energy. The formula does not depend on a specific system of units.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 joules are used to measure energy, kilograms for mass, meters per second for speed. Note that 1 joule equals 1 kg·m2/s2. In unit-specific terms, E (in joules) = m (in kilograms) multiplied by (299,792,458 m/s)2. In natural units, the speed of light is set equal to 1, and the formula becomes an identity.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ss%E2%80%93energy_equivalence

网友:
...,你得制定轨迹,相关参数之类的,火箭速度为光速,几十秒就搞定了,根本不会涉及什么问题。

网友:
只记得第一宇宙速度的求解
(GMm)/R*2=mv*2/R
R取地球半径时,为近地轨道的卫星速度,也就是第一宇宙速度

不知道对不对,印象中就是这样的,至于绕太阳飞行,因该也是类似算法,没做过

网友:
最佳轨道方程?开玩笑吧,列的出来的应该不来这里

网友:
如果火箭的推进能力足够,可以直奔太阳到了之后,掉头刹车,加速,回到地球之后,掉头,减速就行,不用什么方程

网友:
没被城_管捅下来也被美国击落了
先考虑这两个因数吧

网友:
不用发射,一年后火箭就绕了太阳一圈了,何必费那么大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才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发射,一年后火箭就绕了太阳一圈了,何必费那么大劲
。。。。。。。。。。。。。。。。。。。。。。。。。。。。。。。。。。。。。。。。。。。。。。。。。。。
   有思想!!

网友:
童鞋们,这可是当年钱老在中国科大给研究生毕业考试上出的一道题啊.............-_-|||

网友:
楼上的,那也得是学航天专业的吧?

网友:
哈哈,此题有很多解啊,所以暂时说不清。嘻嘻,比如在哪儿发射,多久回来。都不知道,所以不好说啊。

网友(2010-03-03):
无聊之极.一群闲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光从太阳照到地球需要8分钟,你一个来回几十秒是超光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发射,一年后火箭就绕了太阳一圈了,何必费那么大劲
---------------------------
估计钱老看了会吐血的

网友:
算出来后,如何验证?

网友:
第一宇宙速度是地球环绕速度,7.9好像;第二宇宙速度是地球逃逸速度,11好像;第三宇宙速度是太阳逃逸速度,16.。。

网友:
宇宙速度是这样算的
引力F引=G*M*m/r*r,这个引力提供向心力F向=m*v*v/r
那么这F引=F向
第一宇宙是绕地球飞行的最小速度,这个速度当然是在地球表面飞行,那么r=R,R为地球半径,所以V1=squr(G*M/R)
第二宇宙速度是使物体脱离地球的引力,绕太阳飞行,根据动能定理可以得到的,要用到微积分,不算了,但值V2=squr(2*V1)
第三宇宙速度更不还算了,为16.7

网友:
从那发射,当然是地球上了,在太阳系中,难道不能把地球当成一个质点吗?
多久回来,速度多大,这个要计算,但这个速度肯定是介于第二和第三宇宙速度之间

网友(2010-07-25):
何必那么麻烦,还第一速度、第二速度的,就按最快的来飞!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何必那么麻烦,还第一速度、第二速度的,就按最快的来飞!

也许就回不来了

网友:
椭圆轨还是双曲轨,好象水星那边的卫星都不耐用,这里齿轮发条姑计比什么芯片好用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何必那么麻烦,还第一速度、第二速度的,就按最快的来飞!
也许就回不来了

要考虑燃料 及冲击速度的么

网友:
搞电的,琢磨这些有嘛用,多花些时间在本职工作上吧

网友:
好像是 已故航天科学家钱学森 出的题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发射,一年后火箭就绕了太阳一圈了,何必费那么大劲

顶这个!!!节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