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NC28J60和网络变压器连接时,图中2个元件的作用?

楼主(2010-01-04):
官方PDF中的电路图 (原文件名:enc.GIF)

上图是ENC28J60的手册中推荐的电路,请问图中那个“2KV”的电容,和那个“铁氧体磁环”起什么作用?

如果不要那个“2KV”的电容,并且用0Ω电阻代替磁环,会给电路带来什么不良后果?

“铁氧体磁环”,如果去电子市场买,他的“俗称”是什么呢?是不是“磁珠”?

另外,ENC28J60通电时温度很高,电流有200多mA,如果把那个“磁环”(用0Ω电阻代替的)断开,电流就变小了。网上搜索也有不少类似情况,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用中山汉仁的集成网络变压器的RJ45插座吧
“2KV”的电容已经已集成在里面

应该是个贴片电感吧

网友:
2kV电容是过滤外界干扰用的,注意它的地是机壳地,不是芯片地.
就是磁珠,能够用0欧电阻代替,或者断开要做实验,或者问Microch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中山汉仁的集成网络变压器的RJ45插座吧
“2KV”的电容已经已集成在里面
应该是个贴片电感吧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他们的插座,不过价格非常高,可能比ENC28J60还高。

如果他们已经集成那我们就不加了。

------------------------------------
回复 网友B:
2kV电容是过滤外界干扰用的,注意它的地是机壳地,不是芯片地.
就是磁珠,能够用0欧电阻代替,或者断开要做实验,或者问Microchip.
我们的板子没有和大地相连,因为网线的水晶头不是金属,RJ45插座的外壳也相当于悬空,这个电容的确也没地方接。。。

楼主:
还有个问题,那2个0.01uF的电容,如果用0.1uF代替,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