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更新电调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0-01-05):
MK在BL_Controller_V0.41\Hex-Files\BL-Ctrl_V1_1_and_V1_2 中提供了三个hex程序:
它们有什么区别?

用SerCon和PonyProg烧制电调板芯片时,是否要先烧BootLoader的,再烧其他的? 对PonyProg的Fusebits的设置是否相同?

多谢了!

网友:
BrushLess-Ctrl_MEGA8_V0_41_6A.hex是6A电流的版本
BrushLess-Ctrl_MEGA8_V0_41_10A.hex是10A电流的版本
先烧BootLoader_MEGA8_8MHZ_V0_2.hex 再烧6A或10A的hex

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还望各位大大们来指点

楼主:
多谢happyfuying

费劲的浏览了MK的网页,觉得也是这个步骤。不过不是很确定,而且关于FuseBits的设置MK说得比较含糊。

另外BootLoader是什么东东? 起什么作用?

再写过给位高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