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AVR的RAM占用信息在哪里可以看!

楼主(2010-01-05):
請教马潮老师,如何看RAM的占用信息,使用的是Meg88,软件环境为IAR & AVRstadio,
此前用keilC时编译会出现RAM、Flash等的占用信息如:
Program Size: data=97.4 xdata=198 code=10353(siliconlab 311)
对应AVR的单片机,用IAR 或者AVRStadio编译,我应该在哪里看RAM的占用信息?

网友:
每个软件平台都会生成一个文件描述RAM(寄存器)中变量占用的信息。在CVAVR环境下是MAP文件。IAR你查一下相关工程目录下的文件,应该有类似的文件。

用M88还是建议用CVAVR。AVRstadio你用它编译C文件吗?

其实你的概念还是非常不清楚的。

楼主:
谢谢马潮老师,在进行编译,我没有选择生成*.map文件。
我一般是用IAR进行编译,直接生成*.hex文件,如果是仿真会导入到AVRStadio中,未用AVRstadio进行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