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写的字库下载软件,用串口可以,但是用USB转串口就不能下载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0-01-05):
VC写的字库下载软件,用串口可以,但是用USB转串口就不能下载了,我想直接用USB转串口方便一些,但是就是下载不成功,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是自己买现成的USB转串口,还是自己写啊!

楼主:
全都是自己弄的!自己写的

网友:
哦!你可以考虑使用CDC类,这样会简单一些,而且你的上位机软件和串口的一样不用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