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个串口控制LED(含源代码)

楼主(2010-01-05):
之前做了个用按键控制简单灯效实验,这几天恶补了串口,中断知识,将按键模式改用串口实现,实验效果视频点击查看:
串口控制闪灯实验效果视频

硬件:

a.  51最小系统板

b.  RS232串行口

软件:

a.       Keil uVision3.0;

b.      Easy 51Pro v2.0;

c.       LP_COMM V1.22;

以下为测试成功的源代码:

/****************************************************

* 声明:        此制作为CIKY单片机学习过程,欢迎爱好者

*              一起学习和探讨,共同进步。

* Title:       串口控制闪灯

* Description: 通过AT89S51单片机控制LED点亮方式,依次

*              为单灯循环轮流点亮、两点循环轮流点亮、

*                 LED从中心向两边逐个点亮和从中心渐亮渐灭

*                 四种方式,还可以给亮灯速度进行加减速。

* @author      CIKY

* Date:        Jan. 01, 2010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LEDT1 = 0x01;  //保存循环轮流点亮左移时LED状态;

uchar LEDT2 =0x80;   //保存循环轮流点亮右移时LED状态;

uchar m = 0;         //控制方向

uchar LEDShine[4] = {0xe7,0xc3,0x81,0x00};

                                  //LED灯从中心向两边逐个点亮;

uchar LEDShineC[14] = {0xef,0xcf,0x8f,0x0f,0x8f,0xcf,0xef,0xf7,0xf3,0xf1,0xf0,0xf1,0xf3,0xf7};

                    //LED从中心向单边逐个点亮熄灭过程;

uchar n = 50;       //延时时间

uchar LEDVal ='a'; //保存串行接收数据,0为单灯循环轮流点亮,

                              //1为两灯循环轮流点亮,2为LED从中心

                   //向两边逐个点亮方式;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x)

{

      while(x--)

      {

             uchar j;

             for(j=0;j<=125;j++);

      }

}

///////////////////加减速/////////////////////////////////////

//减速

void fun_LEDSub()

{

      if(n<240)

             n+=10;

}

//加速

void fun_LEDAdd()

{

      if(n>=10)

             n-=10;

}

//////////////////1灯循环轮流点亮子程序/////////////////////

//循环左移

void fun_LEDTurnA()

{

      LEDT1<<=1;

      if(LEDT1==0)

             LEDT1=1;

}

//循环右移

void fun_LEDTurnB()

{

      LEDT2>>=1;

      if(LEDT2==0)

             LEDT2=0x80;

}

//1灯循环轮流点亮

void fun_LEDTurn()

{

      fun_LEDTurnA();

      fun_LEDTurnB();

      m=++m%16;

      if(m<8)

       P1=~LEDT2;

      else

       P1=~LEDT1;

}

//////////////////两灯循环轮流点亮方式子程序////////////////

void fun_LEDTurn2()

{

      fun_LEDTurnB();

      fun_LEDTurnA();

      P1=~(LEDT1|LEDT2);

}

//////////////////LED从中心向两边逐个点亮子程序/////////////////////

void fun_LEDShine()

{

      m=++m%4;

      P1=LEDShine[m];

}

//////////////////LED从中心逐步单边点亮子程序/////////////////////

void fun_LEDShineC()

{

      m=++m%14;

      P1=LEDShineC[m];

}

//////////////////LED模式////////////////////////////

void fun_LEDMode(uchar RcvVal)

{

      switch(RcvVal)

      {

             case 'A':

             case 'a':

                    m=0;

                    n=50;

                    LEDT1=0x01;

                    LEDT2=0x80;

                    LEDVal='a';

                    break;

             case 'B':

             case 'b':

                    n=50;

                    LEDT1=0x01;

                    LEDT2=0x80;

                    LEDVal='b';

                    break;

             case 'C':

             case 'c':

                    m=0;

                    n=50;

                    LEDShine[0]=0xe7;

                    LEDVal='c';

                    break;

             case 'D':

             case 'd':

                m=0;

                    n = 100;

                    LEDShineC[0]=0xef;

                    LEDVal='d';

                    break;

             case '+':

                    fun_LEDAdd();

                    break;

             case '-':

                    fun_LEDSub();

                    break;

             default:

                    LEDVal='a';

      }

}

///////////////////LED选择模式/////////////////////

//*

void fun_LEDSelectMode(uchar mode)

{

      switch (mode)

      {

             case 'a':

                 fun_LEDTurn();

                    break;

             case 'b':

                    fun_LEDTurn2();

                    break;

             case 'c':

                    fun_LEDShine();

                    break;

             case 'd':

                    fun_LEDShineC();

                    break;

             default:

                 fun_LEDTurn();

      }

      Delay(n);

}

//*/

///////////////////初始化串口//////////////////////

void fun_InitComm()

{

      TMOD=0x20;    //在11.0592MHz下,设置串行口波特率为9600,方式3

      TH1=0xfd;

      TL1=0xfd;

      SCON=0xd8;

      PCON=0x00;

      ES=1;

      TR1=1;

      EA=1;

}

/////////////////主程序入口/////////////////////////

void main(void)

{

      P1=0xff;

      P1=0xf0;

      fun_InitComm();

      while(1)

    {

         fun_LEDSelectMode(LEDVal);

     }

}

/////////////////串行口中断///////////////////////////////////

void fun_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uchar RcvVal;

      while(RI==0);

      RI=0;

      RcvVal=SBUF;

      SBUF=RcvVal;

      while(TI==0);

      TI=0;

    fun_LEDMode(RcvVal); }

网友:
这个不错,呵呵,我喜欢

网友:
看不到视频

网友:
lz是否可以把这个也上传了 LP_COMM V1.22,我在网上找不到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LP_COMM V1.22是CIKY朋友写的一个串口调试工具,
目前还不太稳定,
他正在编写最新版,
等他改好了我再贴到这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LZ

网友:
很好啊,我最近也想学学串口呢

网友(2010-04-26):
回复 网友B:

收到了 谢谢LZ 不知道可否和LZ做朋友了  这是我的QQ296954039

网友(2014-04-17):
嗯,不错,MARK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