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这样接法可以吗???

楼主(2010-01-05):
这两天看到了一个蜂鸣器的接法,如下图接法。

我想问下,那个C7电容做什么用的啊?蜂鸣器接法应该很简单的吧。这个电容好像是多余的吧!!

网友:
无源蜂鸣器

网友:
无源蜂鸣器,电容不能省

楼主:
如果要省这个电容,那是什么蜂鸣器???

网友:
该怎么接,要看具体型号蜂鸣器的datasheet,不能随便抄个电路来就用。
串电容的意图推测是为了避免直流分量,但并非所有蜂鸣器都不允许有直流分量的。

网友A:
图中用的是电感式的,如果是压电式的可省电容。

网友(2013-05-03):
引用 网友A:
图中用的是电感式的,如果是压电式的可省电容。

原来如此啊,学习了

网友B(2019-05-25):
100uF成本不低啊,100nF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uF成本不低啊,100nF可以吗?

咋不用 100pF,更便宜

网友:
利用电容的充放电控制蜂鸣器,电容要和控制频率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