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通过检测那些值来判断电池已经充满电呢?

楼主(2010-01-05):
我看到一些充电器上有充满指示灯,而且是用很简单的电路来实现的!
我想问一下,测什么值可以检测到电池是否充满呢?电压?电流?
谢谢指教!

网友:
各种电池的充电方法

蓄电池

网友:
主要是2种吧

1. 负压差的出现
2. 温升的变化

网友:
驱动指示灯的电路是一回事,充电电路又是另外一回事。

一般 锂电池都是先横流,后横压....一般精密充电器都有专有的电池充电函数曲线,MCU根据这个曲线来进行判断当电压 达到一定值。。一般见过的是4.1V左右,会进入横压阶段。达到4.2V饱和。。少数会进行涓流,大多的充电器充满就停了

网友:
【楼主位】 roy2003

楼上几位说的都正确, 不过楼主也应该具体说下是什么电池种类.

楼主:
呵呵,几天没有过来了。
谢谢你们的回答。
我只是想给自己的手机充电器加上饱和指示灯。
最近也看了几个图,结合各位的指点,试试焊一个!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40241&bbs_page_no=1&bbs_id=1026
这篇文章的第11页有很详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