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啊,请教普源或者安泰信等厂家的示波器能否用直流220V做电源输入呢

楼主(2010-01-05):
如果能的话,我就把电池12V升压到220V,不用逆变电路了.我看里面没有工频变压器,所以我认为没问题,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哪位能否试一下.

网友:
发现楼主太搞笑了“为了保险起见,哪位能否试一下”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现楼主太搞笑了“为了保险起见,哪位能否试一下”哈哈

同意,楼主太牛了,佩服

网友:
开关电源可以用直流300V。

网友:
整流二极管可能受不了

网友:
直接将220v直流电压接到300v滤波电容两端就行了,操作你来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什么都不会,也和楼主一样有同样让人感到可笑的疑问想请问别人,自己多希望在受到别人的嘲弄之后还是能够讲讲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啊,自己也能一点一点积累知识,这样自己才不会再去犯类似的问题。
楼上好些是科班出身?多希望能用你们的有知来点化我们的无知,而不是在一边嘲笑说:啊,看那个傻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个新手,什么都不会,也和楼主一样有同样让人感到可笑的疑问想请问别人,自己多希望在受到别人的嘲弄之后还是能够讲讲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啊,自己也能一点一点积累知识,这样自己才不会再去犯类似的问题。
楼上好些是科班出身?多希望能用你们的有知来点化我们的无知,而不是在一边嘲笑说:啊,看那个傻瓜!

他们不是嘲笑,而是佩服

网友:
一般的电压输入开关电源都可以的,如果不可以说明你中奖了。

楼主:
虽然发帖少,但我可不是新手哦,已经是老油条了,呵呵,让大家见笑了,我现在还没有示波器呢,所以自己没法试,舍不得花这笔钱啊。但是我想在我有示波器之前先把示波器所需要的家什都搞定,包括隔离变压器,还有升压电路等。如果不考虑体积重量的话,升压电路+示波器=示波表。花示波器的钱,咱也有示波表了,哈哈

网友:
如果内部都使用的是开关电源的话,开关电源是将220V的市电转变为300V左右的直流电在进行开关变换的,所以输入220V的直流低了。

但是你这种设计最大的问题是功率不够吧,升压电路有那么大功率吗?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220V的直流做输入,给个理由先!

网友:
电力系统直流220V很常见

楼主:
升压电路的功率是由电池容量和升压电路决定的,要多大有多大.至于为什么要用直流220V输入,是因为示波器交流输入一般为85V至265V,选择直流220V肯定满足输入范围,再一个,满足输入范围的前提下,升压越低越安全.

网友:
升压电路的功率是由电池容量和升压电路决定的,要多大有多大.至于为什么要用直流220V输入,是因为示波器交流输入一般为85V至265V,选择直流220V肯定满足输入范围,再一个,满足输入范围的前提下,升压越低越安全.
----------------------------------------------------------------------------
一台示波器最少也需要10W吧,如果电池很大的话,最后做出来没什么意义啊。

楼主有什么好的升压方案吗?能升到这么大的电压,对元器件要求也很苛刻啊?

楼主:
便携数字示波器的功率最大也就50W,假设用12V7AH的电池,最大功率50W需要5A左右的电流,7AH的电池能使用1个多小时,当然,一般情况下功率20W左右的话,能使用3个多小时.升压电路可以用推挽或者BOOST电路.200多伏的电压不算高.

网友:
用3-4节18650锂电池串联,直接做个不用隔离的BOOST升压电路,效率可以很高。
升到够用的直流电压即可。每节电池有7个多WH的电量。重量不大,很实用的。

楼主:
我觉得用十几伏的电压boost到200来伏比较够呛,理论来讲占空比要达到0.9以上,这种情况下的升压有可能已经达到电路的极限了,升不到这么高,只是猜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个新手,什么都不会,也和楼主一样有同样让人感到可笑的疑问想请问别人,自己多希望在受到别人的嘲弄之后还是能够讲讲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啊,自己也能一点一点积累知识,这样自己才不会再去犯类似的问题。
楼上好些是科班出身?多希望能用你们的有知来点化我们的无知,而不是在一边嘲笑说:啊,看那个傻瓜!

已所不欲,物施于人。关键是不要当别人傻掉啊。

自己不敢试叫别人试,没这个道理吧?

我看不如拆开看示波器用的内部开关电源是多少伏的,如果 是单12V,那直接把电瓶电池接上。

楼主:
楼上的,前几个帖子说过了,是在开玩笑.何必如此当真呢,我已经试过了,而且用的是tek的示波器试的

网友:
拆了电源,如果内部是直流12V,你直接接12V进去

网友:
普通的示波器可以,经常测220

楼主:
我弄了个升压电路,接上泰克的示波器,结果开机时显示通道1和2不合格,然后按任意键就进入正常状态.用交流时就显示合格,自己进入正常状态.一直搞不懂咋回事,我估计是用直流时示波器内开关电源前面的滤波电路性能和交流输入时有差异,通道1和2自检时有误差才报不合格.

网友:
升压电路功率余量大些就没事了,开关电源的启动电流非常大。

网友:
电源触发功能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