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接头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0-01-05):
RT,我想做一根天线延长线,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在网上转了一圈没有找到,请各位帮忙看看,是否知道这种接头哪有买,谢谢

网友:
我们当时都叫它射频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bnc插头

我以为BNC的只是那种像示波器上用的那种才是,

网友:
【2楼】 h2feo4 无机酸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2楼】 h2feo4 无机酸   正解!

对,叫SMA  SMA分两种

SMA的天线接口全称应为  SMA反级性公头 (至于为什么这么叫 我也不知道 反正天线厂家的订单上是这么写的 ,E文是  SMA RP M)   就是天线接头是内部有螺纹的 里面触点是 针 (无线设备一端是 外部有螺纹 里面触点是 管)  这种接口的无线设备是最最普及的  70% 以上的AP、无线路由和90%以上的PCI接口的无线网卡都是采用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大小适中手持对讲机等设备也有不少是这个类型 但 里面的 针和管 却与 无线设备 相反的。 ]P96-x
SMA分为很多种,极性方面的差异一个叫“SMA”,另一个叫“RP-SMA”,他们之间的差别就是: [a!)w@I:
标准的SMA是:   “外螺纹+孔”、“内螺纹+针”
RP-SMA是:       “外螺纹+针”、“内螺纹+孔

网友:
不是bnc插头

网友:
【6楼】 kebaojun305
说的很全了,“外螺纹+针”、“内螺纹+孔”不多见,国产对讲机上大量使用“外螺纹+孔”、“内螺纹+针”,一般强度差一些。

网友:
sma市场上很多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2010-03-08):
回复楼主
李琼群哥们
为了一百块钱不至于玩儿消失吧?
给你打电话还关机了
怎么说咱们也是搞技术的人
而且为了学习交流
至于吗?
丢人不丢人啊?

网友:
sma,外径再粗些,应该是TNC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