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做浮点运算和开方运算的方法(verilog)

楼主(2010-01-05):
现在的项目中要用到FPGA来实现一个浮点运算,VERILOG写程序来把原来基于ARM的程序移植到FPGA上面来
有个算式在ARM中实现确实不用考虑,但到了FPGA中却发现做起来非常不方便
比如说我要做 X = sqrt(3.6*y/3.14),这个直接用verilog写肯定不行,想问问坛子里的各位做过的,
给点建议,或者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分享下,先谢谢指点了

网友:
同问。。我技术有限。。我是挂了个单片机来做运算的。。。。

网友:
nios 貌似支持浮点运算,你用那个试试~~·
本人小菜。。。

网友:
开方有Cordic算法,可以用流水线实现,也有直接的浮点开方IP,乘除法也是。也有开源的IP,不过都很费门数。

要具体看实现什么东西,不光是这一个算式,前前后后的都要考虑。
数学上看,不妨考虑级数展开,然后凑个近似值。不知道你的算法能接受不能。

网友:
精度决定 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