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比较牛!解魔方的机器人!不知道大家看过没!

楼主(2010-01-05):
http://share.renren.com/share/GetShare.do?id=1402866260&owner=232142304&ref=newsfeed

网友:
显然这个人本身就不是很会玩魔法,编程就不清楚了……

网友:
我原来玩魔方玩不下去的时候会用一个程序解。

大概的思路是这样,先用图像识别魔方六个面的颜色,然后算出最优解法。程序中一般定义为 F、B、L、R、U、D加数字。然后发送给机器手操作。

一般3阶魔方的做大步骤是22步,机器不是很聪明,一般也能在26步以内完成的(我个人经验)。

不过还是没有人强,玩魔方的高手一般都能在15秒解出任意3阶魔方。

网友:
以前很着迷,玩过一整子,久远的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