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调板也可以动起来了,祝贺一下!

楼主(2010-01-05):
今天刚回来板,手上没有电机,找了个硬盘试试,上图:

楼主:
资料:
是用PADS画的,刚学一个星期,还不太会用,画的有点乱.
原理图是MikroKopterV1.2版本的,PCB参考MikroKopter的稍加改动.
PADS9格式的原理图与PCB Layout:
程序:V0.42
MikroKopter-Tool1.66b:

有不妥的地方请大家不要客气,尽管指出.

网友:
先恭喜你

想问一下DXP打不开吗??我用DXP打开是空白的

楼主:
上面说了,是PADS9.0.

网友:
恭喜楼主祝贺楼主

网友:
请问你的MOSFET分别用的什么型号,好买吗?

楼主:
N:FDD6635
P:FDD6637

楼主:
不是很贵,RMB:2.50,好买.

楼主:
刚测了一下转速:
MikroKopter-Tool控制速度
速度值    测量速度
  3        676RPM
  25       2175RPM
  49       3428RPM
  101      5811RPM
  150      8035RPM
  200      9500RPM
  255      9500RPM

200的时候己经是最高速度了,在最高速度时的稳定电流为0.5A.

网友:
请问 有人可以帮忙转成DXP吗?? 对PADS不太熟 可以顺便提供一下零件清单吗??

楼主:
软件熟不熟无所谓,反正画的也不好,能打开看看就行了.
DXP格式是转不了了,给个Gerber文件:

网友:
楼主能否将这个电调的启动视频上传一下呢?想参考一下

楼主:
视频有空拍一下再传上来.

网友:
lz能否上一个MikroKopter-Tool控制速度接线图?

楼主:
就是将MEGA8的RXD与TXD通过一个MAX232连接到电脑就行了.
参考下面的图:

网友:
楼主您好,能否把PCB和原理图导出为pads2007版的。

楼主:
PCB已转为POWERPCB5.0格式,SCH已转为PADS2005格式(PADS9里只有这个版本最低),你试试能不能打开.

网友:
谢谢楼主,导出的ASC和TXT格式可以导入,PCB和SCH文件不能打开,我想用这个搞搞硬盘的电机玩玩。

楼主:
ASC文件就是PCB.
TXT文件就是原理图.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