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m8的pwm1驱动蜂鸣器输出正常,一段时间后关断pwm,改用端口引脚来控制,但是我

楼主(2010-01-05):
请教马老师:m8的pwm1驱动蜂鸣器输出正常,一段时间后关断pwm,改用端口引脚来控制,
    就是关断后我想让它一直输出低电平,即PORTB &= 0xf8;
    我用的pwm1的oc1a,但是我怎么也不能控制它,
    相应引脚上的电平用示波器看,发现是不定的,有的时候一直保持高,有的时候低,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把timer1改成其他模式而不是PWM模式,应该就可以直接控制IO了。

网友:
顺便不解的问一句,在PWM模式下,也可以一直输出低的,有什么特殊原因不用吗?

楼主:
我用的是快速PWM  方波的

楼主:
/**********************************************************************************************
**  函数名称:   void timer1_init()
**  功能描述:   定时器1初始化, TIMER1 initialize
**  入口参数:   无
**  时钟选择:   8分频
**  工作模式:   14) PWM fast, TOP=ICRn
**  期望值  :   4.000KHz
**  实际值  :   3.906KHz (2.4%)
**********************************************************************************************/
void timer1_init(void)//PWM
{
TCCR1B = 0x00;                             // stop
TCNT1H = 0x00;                             // setup
TCNT1L = 0x00;
OCR1AH = 0x00;
OCR1AL = 0x10;                             // 占空值
ICR1H  = 0x00;
ICR1L  = 0x1f;                             // TOP值
TCCR1A = 0x82;
TCCR1B = 0x18;                             // start Timer
}

楼主:
主程序中用 TCCR1B |= (1<<1);开PWM
一段时间后
    接着用 TCCR1B &= ~(1<<1);关PWM
跟一条指令 PORTB &= ~(1<<1);即让PWM对应的IO口输出低电平
    但是控制不了

网友:
理论必须与实践结合,这是搞应用的科学。

蜂鸣器有“有源”和“无源”的区别。

有源的只要加上5V,它自己就会响,因为内部已经有555产生固定的震荡方波。而无源的需要使用方波信号驱动。

你的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的?确定后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
谢谢马老师 不是蜂鸣器的问题 我说蜂鸣器只是举个例子 说的更加具体直观点

我用的就是无源的 所以用PWM 通过三极管来驱动 就是当timer1停止后 我后面是跟了一条指令来让口线拉低的

但用示波器看却有的时候一直口线是高电平 也就是说timer1停止后 口线好像不能控制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PWM输出到一个I/O口有一个控制位。

如果你设置了PWM输出到I/O口,那么该I/O口就只能受PWM输出的控制。

如果PWM停止了,你还必须设置把PWM的输出与该I/O断开,此时该I/O口可以通过程序设置了。

具体查一下手册。

楼主:
哦 谢谢马老师 应该是把TCCR1A的高两位选择成普通io口吧 就是高两位设置成00

明天去公司试试 谢谢马老师!受益匪浅!

网友:
应该是的。

嵌入式的设计是针对具体的应用的,越简单越好,从硬件设计开始就应该注意。蜂鸣器如果只是应用于提示和报警(不是放音乐),那么应该使用有源的,控制起来非常方便和省事,并且成本基本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是控制蜂鸣器的话,控制马达就另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