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300C模块SIM卡信号问题

楼主(2010-01-05):
我现在需要用单片机模拟一个SIM卡接在SIM300C模块的SIM信号上。
SIM300C可以正常的启动,一些基本的AT指令也可以正常的执行,从网络的灯闪烁时间来看处于未登录网络状态。这时候SIM卡相关的几根信号,SIMVDD,SIMRST等都是处于低电平的状态。正常的话是SIM300C模块启动之后SIMVDD上就会有电压?如果不插卡的话是否会有电压?手头上没有开发板,还请有板子的同学帮忙测试一下。
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模块能起来的话电源是不是可以排除是电源问题?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to Appcat:
这张图我也见过。我自己用单片机IO来模拟SIM卡的时序。现在貌似GPRS模块这边出问题了,我把gprs模块与单片机接口的信号线断开之后,也就是相当于SIM卡没插入的情况下,SIMVDD是没有电压的。这种情况是否正常?帮忙分析一下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SIMCOM的没有用过
华为的是这样的,初始化SIM卡失败后,SIMVCC是没有电压的。
877卡的程序国外论坛上应该能下载到,他完全模拟了一个SIM卡,所以才有国内的手机复制卡。

楼主:
你对初始化这块了解么?对于SIM卡的初始化一般需要进行哪些操作?
我这种情况是不是能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
不好说,我对SIM初始化过程没研究。不过你如果有条件,貌似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看看。当然如果有877卡模拟SIM卡的程序,也可以作为很好的参考。

楼主:
恩。我找找那个程序研究一下。
连不上网络也和这个有关系吧。现在也不确定是不是电源或者别的地方的问题。。。

楼主:
谁手头上有板子帮忙测一下模块启动之后simclk是不是一直有脉冲输出?频率是多少?
多谢了。

网友(2010-08-16):
貌似这个问题并不偶然,小弟最近也在用sim300,前面用得还好好的,后面就突然检测不到sim卡了,SIMVDD也没电压....

网友(2010-09-20):
回复 网友A:

真不是偶然啊,我昨天GTM900C用的还好好的,今天就检测不到SIM卡了,无语了

网友(2011-03-12):
LZ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什么原因啊

网友:
99%是电源问题,

网友(2011-07-19):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