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我要在VB中实现0.0001-0.9999反正切,怎么在text中连续输出反正切值?谢谢!

楼主(2010-01-05):
希望值与值间用“,”隔开,反正切值用整型保留(0000-4500),实际就是用于查表,谢谢!

我写的程序,不能连续输出: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x As Single
    Dim y As Single

    For i = 1 To 9999 Step 1
        x = i * 0.0001
        y = Atn(x) * 180 / 3.1415926
        Text2.Text = y

    Next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Unload Me
End Sub

楼主:
有进展了,但不知道按50个或100个数据怎么提行。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z As String

    Dim x As Single
    Dim y As Single

    For i = 1 To 1000 Step 1
        x = i * 0.0001
        y = Atn(x) * 180 / 3.1415926
        y = Fix(y * 100)
        z = z + Str(y) & ","

    Next
    Text2.Text = z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Unload Me
End Sub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一试效果是不是你要的

楼主:
谢谢楼上!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