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AVR内部EEPROM数据丢失

楼主(2010-01-05):
之前发过一贴,很快沉了,移来马老师地盘,请教马老师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9677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enyuye&bbs_id=9999

网友:
这个问题请你在本拦中找一下,我有多次的说明解释。

楼主:
以前有看过你的讨论,操作应该没什么问题,我的EEPROM只是用来存储初始数据的,运行过程中是没有写操作的,只是读

网友:
1。如果“EEPROM只是用来存储初始数据”,并且“运行过程中是没有写操作”,那么最好放在FLASH中。
2。你如何证实EEPROM中的数据都变成FF的?

楼主:
1、应该是在烧完程序后会通过串口发些数据过去,然后存在EEPROM里,以后就是每次开机就只是读数据,刚说得不是很清楚

2、EEPROM是存些参数的,测试过程中发现算出来的结果不对,拿回来直接用studio读EEPROM的数据,读出来全是0xff,测试前是可以的,数据已经写进去
   并且电压肯定是够5V的,一直有检测电压,BOD也开了,并不存在什么电压低程序乱飞

网友:
还是有写EEPROM的部分。如何证明串口接收没有受到干扰?受到干扰会如何处理?

1。将程序中写EEPROM的部分全部去掉,程序中只读EEPROM。
2。用studio或其它编程烧写软件直接把EEPROM的数据写入。
3。然后进行测试,看是否EEPROM中的数据是否会被清除掉,找到具体原因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

楼主:
串口要收到一个非常特殊的命令才会写EEPROM的,命令和数据一起有40个字节,前面有命令头,中间有设备ID,后面有命令尾和奇偶校验位,全部正确才会写EEPROM的,这概率也太低了。而且我们每5秒会请求一次数据,串口一直都工作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读出来全是0Xff,写的方法完全正确的,不知道是不是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
我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没有设置BODEN时,你把硬件接上稳压电源,从5V调到0V。数据全部变成0xff了。设置BODEN之后,没出现过类似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